【原创】开源基于RL-USB和FlashFS的完整NAND方案,稳定可量产

楼主(2018-06-11):
说明:
0.  此贴纯开源,上周开源了个《【原创】开源个小玩意,网络摄像头之TCP版,稳定不死机》,见帖子: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93183-1-1.html

1.  此方案支持擦写均衡,坏块管理,ECC和掉电保护。
    早期的时候是用的自己做的NAND算法,支持滑块管理,擦写均衡,实际测试效果不够好,容易出问题,所以放弃了。

2. 此例子请使用MDK4.74版本,因为RTX,RL-FlashFS,RL-USB都是来自MDK4.74的安装目录,使用MDK4.74才是最佳组合。

3. RL-FlashFS本身支持擦写均衡,坏块管理,ECC和掉电保护。其中使用掉电保护的话,请开启配置文件中的FAT Journal。

4.  在前几年的时候,有客户反应使用RL-FlashFS写入文件多后会写入越来越慢,原因是没有正确配置,加大文件名缓冲个数即可。

5.  当前使用的短文件名的库,使用长文件名的话请更换为长文件名的库,也在MDK的安装目录里面。

6.  RL-FlashFS是FAT兼容的文件系统,也就是说可以在window系统上面模拟U盘,提供的程序代码已经做了支持。

7.  RL-FlashFS的文件名仅支持ASCII,不支持中文,这点要特别注意。

8.  首次格式化后使用,读速度2.3MB/S左右,写速度3.2MB/S左右,配置不同的文件系统缓冲大小,速度有区别。

9.  RL-FlashFS的函数是标准的C库函数,跟电脑端的文件系统使用方法一样。

10.  RL-FlashFS与FatFS的区别,FatFS仅是一个FAT类的文件件系统,擦写均衡,坏块管理,ECC和掉电保护都不支持。这些都需要用户自己去实现。

11.  UFFS,YAFFS这两款文件系统是不兼容FAT的,也就是无法在Windows端模拟U盘。

当前NAND的配置如下:

RTX调试组件:

优化等级方面,各种优化等级和超给力的时间优化,可以任意搭配选择,都可以正常通过

使用说明如下:

请选择串口操作命令,电脑键盘打印数字即可:
首次使用,务必调用串口命令0,进行NAND Flash的低级格式化和文件系统格式化!!
0 - 低级格式化,显示NAND Flash容量和剩余容量
1 - 显示NAND Flash根目录下的文件
2 - 创建三个text文本并使用不同函数写入内容
3 - 使用三个不同函数读取文本\r\n");
4 - 创建一个text文本并指定一个位置对其进行读写操作
5 - 删除文件夹和文件
6 - 测试文件读写速度
7 - 写数据到CSV文件中
8 - 从CSV文件中读数据
a - 打开NAND模拟U盘,注意是小写字母a
b - 关闭NAND模拟U盘,注意是小写字母b

例程下载:

RL-USB和RL-FlashFS的文档:

通过串口做的命令行操作:

模拟U盘操作效果:

电脑端复制文件进去,速度基本是300-500KB/S:

F103的USB和NAND部分原理图:

F407的USB和NAND部分原理图:

F429的USB和NAND部分原理图:

网友:
看完帖子发现2楼被你抢了。。。

网友A:
只能用slc啊,用处不大。现今的很多nand都得16bit以上的纠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用slc啊,用处不大。现今的很多nand都得16bit以上的纠错

单片机用的,足够

网友B:
有哪些可选的NAND flash,掉电保护需要额外的电路支持么

网友C:
HTTP FTP能加上就好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哪些可选的NAND flash,掉电保护需要额外的电路支持么

不用,是软件支持的。开启FAT日志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 FTP能加上就好玩了

这个在此Demoi已经都是些了,仅需修改底层使用NAND即可
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支持硬汉,好东西

网友E:
每天都要到楼主大神论坛去学习,发现楼主都是晚上一两点发帖,都修仙不用休息睡觉的么?

网友:
这个真的不错!!!

网友F:
楼主水平高,关注楼主很久了/

楼主:
支持。
如果是NOR型的SPI Flash,那么使用RL-FlashFS是工作在嵌入式文件系统方式,这种方式下是不支持Windows系统端模拟U盘的。
如果是NAND型的SPI Flash,就使用帖子里面的方式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每天都要到楼主大神论坛去学习,发现楼主都是晚上一两点发帖,都修仙不用休息睡觉的么? ...

休息,只是这点时间事情比较多,非常感谢关注与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水平高,关注楼主很久了/

非常感谢关注与支持

网友:
再次观看大虾神作。

网友G:
使用RL-USB和FlashFS,必须使用rtx操作系统吧?

网友:
这个不错,必须顶~

网友:
我之前一个项目就是开始用rl-flashfs,后来改为ecos+yaffs2,才是真的稳定了

网友:
赶紧试一试

网友H:
407的压缩包是不是少东西?

网友:
可以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使用RL-USB和FlashFS,必须使用rtx操作系统吧?

如果需要多任务操作的话,需要。

如果不需要多任务的话,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407的压缩包是不是少东西?

不少,估计是你的压缩软件版本低了。

网友H:
继续来个USB Host的例程,

网友I:
可以把32的软件放NAND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可以把32的软件放NAND里吗?

可以的,就跟使用SD卡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H:
继续来个USB Host的例程,

这个可以有,后面有时间了搞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可以有,后面有时间了搞个。

辛苦辛苦

网友J:
支持硬汉,都是干货。

楼主:
引用 网友J:
支持硬汉,都是干货。

感谢

网友K:
引用 网友A:
只能用slc啊,用处不大。现今的很多nand都得16bit以上的纠错

RL-Flashfs我在镁光的8Gb MLC上用过,也可以正常用,读写速度跟这个测试差不多。开大缓存会更快一些。F103最快读取速度4M的样子

网友L:
问下楼主在RTE里面配置USB老是说缺少库怎么解决哇?感觉RTE很难用

网友:
学习了,感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L:
问下楼主在RTE里面配置USB老是说缺少库怎么解决哇?感觉RTE很难用

RTE方式添加usb库,我还没用过,后面使用了,我们交流下

楼主:
引用 网友K:
RL-Flashfs我在镁光的8Gb MLC上用过,也可以正常用,读写速度跟这个测试差不多。开大缓存会更快一些。F10 ...

对于MLC,他不支持ECC。仅支持SLC的ECC

网友M:
请教一下楼主,支持F103哪些型号,如果是用spi nand,是不是带usb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K:
RL-Flashfs我在镁光的8Gb MLC上用过,也可以正常用,读写速度跟这个测试差不多。开大缓存会更快一些。F10 ...

看情况了,偶尔几个bit出错不会影响整体的运行(如txt错了几个字符)。

楼主:
引用 网友M:
请教一下楼主,支持F103哪些型号,如果是用spi nand,是不是带usb就可以

对,能够带NAND型flash,带USB都可以的。

网友L:
引用 楼主:
RTE方式添加usb库,我还没用过,后面使用了,我们交流下

那是极好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L:
那是极好的~~  :)

后面不出意外会出RTX5及其中间件的教程的

网友:
这东西我2年前弄过,无源码的

网友N:
只能使用flashFS,   MDK5上必须便用RTX系统,可以只用FLASHFS的NFTL,文件系统使用FATFS

楼主:
引用 网友N:
只能使用flashFS,   MDK5上必须便用RTX系统,可以只用FLASHFS的NFTL,文件系统使用FATFS ...

不用,我上传的这个版本是独立的,我给freertos和uCOS都移植了

网友O(2018-07-20):
硬汉,为何你这么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O:
硬汉,为何你这么厉害

兄弟过奖了

网友:
赞一个 赞一个

网友:
这个必须支持!

网友:
这个要支持一下的

网友:
怎么下载不了啊

网友:
挺好玩的这东西

楼主:
估计是你网络的问题,刚才试了下,可以下载。

文件不大,你用手机4G下载也有可以的。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的精神。

网友P:
支持硬汉,微信公众号里很多新东西,特别是周报!!

楼主:
引用 网友P:
支持硬汉,微信公众号里很多新东西,特别是周报!!

楼主:
引用 网友P:
支持硬汉,微信公众号里很多新东西,特别是周报!!

网友Q:
引用 楼主:
不用,我上传的这个版本是独立的,我给freertos和uCOS都移植了

求问freertos 移植RL-flashfs的例子哪里有

楼主:
引用 网友Q:
求问freertos 移植RL-flashfs的例子哪里有

此贴,任意下载一个FTP或者TFTP的FreeRTOS版本例子,带FlashFS了:地址

网友:
感谢你们的聊天记录

网友:
引用 楼主:
此贴,任意下载一个FTP或者TFTP的FreeRTOS版本例子,带FlashFS了:地址

感谢硬汉!

网友(2018-10-18):
支持一下!今天看了一天帮助文件也没弄明白应该怎么做,没想到万能的论坛已经有高人做好了!谢谢!

网友R(2019-01-17):
引用 楼主:
不用,我上传的这个版本是独立的,我给freertos和uCOS都移植了

请教楼主,在freertos中使用,需要做哪些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R:
请教楼主,在freertos中使用,需要做哪些修改?

直接移植就行,不过不可以用于多任务

网友S(2019-04-18):
U3与U28的地址是一样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S:
U3与U28的地址是一样的 ?

嗯。

网友(2019-06-19):
谢谢分享NAND FLASH应用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