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GA芯片出厂时芯片生产厂家已经植锡球了吗?

楼主(2018-06-11):
请教:全新的BGA芯片出厂时,芯片生产厂家已经植锡球了吗?还是需要自己在芯片引脚上植锡?

网友A:
已经有了,加点助焊剂就可以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有了,加点助焊剂就可以焊了。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有了,加点助焊剂就可以焊了。

全新可直接上机了!

网友:
已经有球,不过是无铅的,温度高,我自己植球,有铅的,好焊接多了

网友B:
买过有些是没有植好的,有的是植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买过有些是没有植好的,有的是植好的。

你买的是二手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买的是二手的吧……

确定是全新的,还好植珠也简单。只要有钢网,小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确定是全新的,还好植珠也简单。只要有钢网,小事

这绝对不可能,BGA封装的器件都会在手册中写明锡球的机械尺寸的
你找原厂确定的吗?

网友:
全新的要是没有植球,工厂就要哭了。

网友:
没球的叫LGA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绝对不可能,BGA封装的器件都会在手册中写明锡球的机械尺寸的
你找原厂确定的吗? ...

是的cxa3828gl这个常用到

网友:
BGA一般都有植球的

网友:
都植球了,分有铅无铅

网友:
说错了,我也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