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东伟力通胎压监测T6外置价格168元

楼主(2018-06-11):
如题, 用比价助手看到是历史最低价. 有两个问题想请教坛友
1. 外置胎压使用对气门嘴有损伤吗, 充气 费点事我觉得还可以接受, 主要担心胎压把气门压下去了, 所以才有气出来,才能测量气压, 但老是顶着气门, 对气门嘴的损伤大吗?
2. 外置T6和外置T6L区别在哪? 规格里面T6比T6L多了蝶型开盖扳手×2 六角螺母(即:防盗螺母)×5 , 那是不是传感器结构也不一样, 会不会T6L是最新的结构, 所以不需要这些东西. 如果传感器是一样的, 当然T6更实惠一些.

网友A:
为什么不买内置的呢,100多差价不够一顿饭钱,别算的那么仔细^_^

网友:
我用别的品牌一年了,也没见顶坏气嘴,就是有一个昨天电池好像没电了,用了15个月。

网友B:
顶进去的是气门芯, 不值钱, 随便换, 不过这种方式叫人感觉很不放心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买内置的呢,100多差价不够一顿饭钱,别算的那么仔细^_^

内置的要拆轮胎安装,而且装好轮胎要做动平衡,外置不用,自拧上去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进去的是气门芯, 不值钱, 随便换, 不过这种方式叫人感觉很不放心啊

假如气门芯坏了,自己能换吗?也要到4s店吧,要做动平衡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假如气门芯坏了,自己能换吗?也要到4s店吧,要做动平衡吗?

理论上需要做动平衡,洗车店、轮胎店都都可以做这个。
有些店补胎过都给你做动平衡的。

网友:
这价格很便宜了,可以入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置的要拆轮胎安装,而且装好轮胎要做动平衡,外置不用,自拧上去就行了 ...

外置的就不用动平衡了吗?表示不理解。

网友D:
引用 楼主:
假如气门芯坏了,自己能换吗?也要到4s店吧,要做动平衡吗?

随便一个路边能补胎的店就能换

网友:
引用 网友D:
随便一个路边能补胎的店就能换

路边店给你换个气门芯,都懒得收线

网友:
我也想知道T6与T6L的具体区别。
问客服得到答复是T6比T6L好,并且传感器不通用。而T6L在618凌晨时只需128元。

楼主:
T6传感器9克,T6L传感器7克,我后来168元买了T6

网友(2018-07-12):
外置一样要做动平衡的。差别还是在于安装方便与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