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一款媲美JBC的焊台,5S化锡,不敢独享

楼主(2018-06-11):
前几天我的白光951摔到地上,变压器掉了,松松垮垮的,用的我很不爽。到隔壁实验室试用了下常州快克的高频焊台,价格快上千了也没赶上951好用。是时候换个好点的焊台了!搜了下焊台使用感受,看起来西班牙的JBC最牛,然而价格也是很牛,能买台笔记本~~~舍不得啊。瞎逛不小心看到一家武汉的公司声称5S化锡的焊台,仔细看看资料和网页,觉得应该是抄JBC的,指标很吸引人哈。国内网购就是方便,淘宝随便一搜不少卖的,价格900到1000不等,深圳也有现货,卖的老板说跟JBC的头子兼容,看来是抄的无疑了。跟老板商量好,不能5S化锡就退款,买了2套(所谓玩一套看一套嘛:),其实主要是没电镊子用,用2个焊台当电筷子)。刚刚到货,化锡确实不凡,录了个视频,大家看看吧:)

楼主:
以前以为高频会更快,看来真是孤陋寡闻了。

网友A:
其实50块钱的白菜白光就能用得很爽了,也是几秒化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50块钱的白菜白光就能用得很爽了,也是几秒化锡。

不会吧,我的正版白光也不止5s啊,什么情况

楼主:
看头子,应该是跟白光原理一样的电阻发热,一体化的焊芯就是热得快,唯一的缺点大概就是耗材比较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吧,我的正版白光也不止5s啊,什么情况

没说5S啊,10S以内还是没问题的,就是用的白光T12头,国人设计的一个小控制板,电路简单成本很低,但是实际使用效果超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头子,应该是跟白光原理一样的电阻发热,一体化的焊芯就是热得快,唯一的缺点大概就是耗材比较贵了 ...

耗材贵?不存在的,用国产T12发热芯,白菜价,一样的好用又耐用。

网友:
我的白菜白光8S化

楼主:
被你们说的,感觉交了智商税

网友:
买了好几个白菜白光了。

网友:
还不如原装白光好,一个头子够工程师用一辈子,够职业维修用1-2年。够业余的用2代人。开机不需要关机,自己休眠关机。

网友:
自己装了两三个白光用,电源到20V以上的电压时可以10秒内化锡(二手进口头)。国产头或供电电压底会慢些

网友:
T12的头 一般是8秒化锡,如果不能,要么是电源问题,要么是控制板问题。

网友B:
开机速度是评判一台电脑的最重要标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机速度是评判一台电脑的最重要标准么

有土猪肉干嘛要吃饲料猪

网友C:
歪一下楼:请推荐一个靠谱的白菜白光的店,卖家太多了,不好选啊。
不方便链接的话,给点关键词也行。谢谢!

网友:
化锡快有个P用,国产的化锡快,可碰上大一点的引脚焊点立马歇菜

楼主:
2000年初中开始用不知名的7块钱一把的内热烙铁、2006年大学换了把黄花调温外热、2010年换成黄花936、2012年换成白光936、2014年换成白光951……一路用过来,一般热的快的烙铁回温也快,普通电路板,60W的烙铁足够了,碰到散热脚就勉为其难了。以前大焊点要用大烙铁,我用过的最大的一把黄花烙铁200w,至少1.5斤重,用来焊铜排。化锡快只是一个指标,后面还得看温控稳定如何、烙铁头寿命等,不过化锡快确实能说明不少问题,17楼所谓的大一点的引脚不晓得是多大,也不晓得你用了哪款国产化锡快还立马歇菜的烙铁,不做评价。

网友:
化锡快最起码等的时间少,951还好,936现在是等不急了,原来也羡慕JBC,现在已经退烧了,951的性能价格手感平衡的不错,我现在是FM203,可以接2个手柄,快克高频性能可以,耗材便宜,手感差点,JBC性能不错,耗材太贵,不是修苹果手机电脑的用不起啊。

网友:
额。。真用得着这么快吗?温度不够,100年也不行吧

网友:
我也在用100来快的 白菜白光,感觉不错挺好用

网友:
最近买了个宁波产热风台,烙铁有10分钟不用自动休眠到200℃的功能。低频度使用时,可以减轻烙铁的长时间烧烤。
问了厂家能不能改成5分钟的,答复说MCU程序固化了,没法改。

网友:
你先高强度用三个月再说。

网友:
JBC不是2秒化锡么

网友:
被大家一说,我都想买白光T12了,哪位推荐下商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歪一下楼:请推荐一个靠谱的白菜白光的店,卖家太多了,不好选啊。
不方便链接的话,给点关键词也行。谢谢 ...

oled开源的,自己做个

网友:
ps   用616接jbc头一样可以3s化锡,可以恒温

网友:
我刚好有白光和快克303D(高频)的烙铁,都是150W的功率,但是快客回温快得多,但是白光要4千多块,快客1000多点,快客的有个缺点就是烙铁头不耐用,还好不是太贵40多一个,白光的头200一个,如果自己用估计会买白菜白光。

网友:
最近2年在用203焊台,配合刀头, 爽歪歪。

ACS758这种大块头能能焊。

网友:
t12 的都是那种快关电源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歪一下楼:请推荐一个靠谱的白菜白光的店,卖家太多了,不好选啊。
不方便链接的话,给点关键词也行。谢谢 ...

我买的晨美电子的挺好用,用了一年多了,没有换过头子,加热快;也没用测过几秒

网友F:
请教大面积双面板的用多大功率的,203H能行不?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买的晨美电子的挺好用,用了一年多了,没有换过头子,加热快;也没用测过几秒 ...

收到,谢谢推荐!

网友:
引用 网友D:
oled开源的,自己做个

图个省事,还是买个成品的,多谢回复!

网友:
给个链接,我也想买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oled开源的,自己做个

给几个链接看看,做个用锂电池的玩玩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耗材贵?不存在的,用国产T12发热芯,白菜价,一样的好用又耐用。

麻烦推荐下国产T12发热芯哪家做得好?

网友:
最近也在选,打算在100以内搞定。搜到有个坛友开店卖白菜白光的,价格超预算在犹豫中。

网友:
引用 网友G:
麻烦推荐下国产T12发热芯哪家做得好?

我是以前买套件带的,也不知道哪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教大面积双面板的用多大功率的,203H能行不?

我用的205H,效果非常好,焊接装好散热片的铝基板,也是摁上就热

网友:
谢了,205H功率大不少呢,203H欠点。

网友:
引用 网友G:
麻烦推荐下国产T12发热芯哪家做得好?

T12头,我试过湖北的一家,很差甚至不久还坏掉的有
然后想着还是贵的好些,买了“英华”这家的,tb搜索排名挺靠前,的确好用了,就是比一般的国产货贵一点

网友:
可否告诉我链接,正好也想买来试试,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50块钱的白菜白光就能用得很爽了,也是几秒化锡。

苹果白光,用着很爽, 而且便携

网友:
公司白天不关电烙铁,0秒化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