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 v9 bootloader,亲测可升级

楼主(2018-06-11):
号称永不掉固件的jlink v9,我在使用中却掉了,用坛友提供的固件提取工具,虽然复活了,但jlink软件升级后,老是提示升级,后面找到了jlink v9 bootloader,亲测可用,可升级

网友:
哪里找到仍 (^▽^)

网友A:
这个为什么会掉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为什么会掉固件?

v8经常掉,v9千年掉一回,我同事的v9也掉过一回

网友B:
bootload的起始地址是多少?

网友:
V10 某cat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bootload的起始地址是多少?

flash的起始地址,0x8000000

楼主:
v10太贵了,用几十的够了

网友:
多谢楼主,终于我的V9又可以升级了

网友:
非常感谢!我的V9有救了。

网友:
V9还没遇到掉固件,先留着以防万一。谢谢LZ。

网友:
谢谢。
我也先下下来备着,以防万一。

网友:
厉害了,楼主,给楼主赞一个

网友:
v10价格高x宝

网友:
我的固件也掉了,怎么修复呢?

网友:
虽然有V9了,感谢楼主

网友:
谢谢分享,留着备用

网友:
感谢,先下载备用

网友:
必须下载备用,^_^。

网友:
留下记号,谢谢一!

网友:
感谢LZ, 原来也是用了不能升级的固件,每次烧录程序都不敢点升级,

试了LZ的固件,确实可用,可升级

网友:
谢谢。救火了一个吃灰的link

网友C:
我的掉了n次了

网友D:
我买的坛友的某个v9,好像不怎么掉库件,而且一直都跟这升级!!!已经有好几年了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买的坛友的某个v9,好像不怎么掉库件,而且一直都跟这升级!!!已经有好几年了吧!!! ...

兄弟,哪家的,能给个链接吗?

网友:
论坛好久以前就有人发过这个固件.

网友:
这个有用,支持一下

网友:
电路图呢,哥们传个

网友:
我的V8还一直坚挺,掉过2次固件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的掉了n次了

请问怎么恢复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兄弟,哪家的,能给个链接吗?

他原来是自己做了之后给自己公司用的。。。然后拿了少量的便宜的卖给坛友而已!!!早就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他原来是自己做了之后给自己公司用的。。。然后拿了少量的便宜的卖给坛友而已!!!早就没了!!! ...

我就是买的他的,做工不错,用到现在了没出过问题,可以正常升级。他当时放出了一个不能升级的固件。

网友:
已经试用,果然可以,楼主好人

网友:
果断收藏,楼主好人

网友:
谢谢分享,有一个V9掉固件,吃灰中~

网友:
我也先下下来备着,以防万一

网友:
我也先下下来备着,以防万一。

网友:
感谢分享, 先收藏起来, 以防万一。

网友:
已经下了, 烧进去,6.。32c 下升级成功

网友:
上两个星期我的V9也掉了一次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请问怎么恢复呢?

用另外的jlink 写进去boot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另外的jlink 写进去boot

多谢,昨天瞎摸一下,升级成功了

网友:
大好人, 一定要顶

网友:
虽然用不上,但是这个确实很有用。v.9要跌价了

网友:
多谢,保存一下先。

网友:
我照做也成功了,谢谢楼主!

网友:
这个得先收藏,指不定哪天用得到

网友:
收藏,昨晚我的V9也是插进去没有反应,指示灯不亮,估计也是掉固件了。

网友:
看来,我的V9砖可以有救了

网友:
行行行好吧,试一下

网友:
用的v9都不是正版的吧?

网友:
早知道不花那2块钱买了,一模一样的

网友:
感谢,先下载备用。现在还是V9好用,V10不可以单独供电多有不便啊

网友:
收藏留着用,谢谢分享!!1

网友:
看看,以后留着备用

网友:
楼主好人!正好我 有一个烧坏的V9,看看能不能救一下。

网友(2019-03-13):
收藏一个,可升级的某LINK V9 固件。。

网友:
好东西,记号一下

网友:
留着备用

网友:
多谢分享,以后用

网友(2019-07-22):
激活失败,不能擦除芯片

网友:
Sorry, no valid license for J-Flash found.
J-Link S/N is 29534567.

网友:
J-Link>Exec AddFeature GDB
ERROR: Unknown command
J-Link>Exec AddFeature RDI
ERROR: Unknown command
J-Link>Exec AddFeature FlashBP
ERROR: Unknown command
J-Link>Exec AddFeature FlashDL
ERROR: Unknown command
J-Link>Exec AddFeature JFlash
ERROR: Unknown command
J-Link>Exec AddFeature RDDI
ERROR: Unknown command
J-Link>

网友:
http://forum.armfly.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4233 用这个算号器可以激活

网友:
手上有个EDU V10,看来可以用了。

网友:
方法复制过来

网友:
还在用v8

网友(2019-09-21):
感谢,试试看

网友(2020-03-18):
这个威武了,回头打个试下~

网友G(2020-10-12):
用了你的bootloader,最新的keil升级失败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了你的bootloader,最新的keil升级失败

升级貌似是一次性的,如果你用最新版本升级就重新刷Bootloader,然后就可以升级了

网友(2021-03-01):
好家伙,找了很久

网友:
谢谢楼主,我也试试

网友(2021-05-08):
烧录到V9硬件里面,指示灯快闪烁,USB在电脑里面也枚举不出来,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请问,楼主,是不是jlink硬件版本不同导致的呢

网友H(2021-11-15):
这个固件没有序列号,指令也增加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固件没有序列号,指令也增加不上

测试了下,新版本的jlink不行了,用JLink_Windows_V620f测试ok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试了下,新版本的jlink不行了,用JLink_Windows_V620f测试ok

后来我用V4.98b设置OK

网友(2022-03-04):
今天V9又掉固件,刷楼主的bootloader,升级后提示告警,大概意思是:所连接的J-Link有缺陷,不能保证正常运行。  又遇到这种情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