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P远程下载的实现求助

楼主(2018-06-12):
  硬件是Linux系统inuc972处理器。要在板上系统实现拥FTP client方式登录远程的FTP服务器下载更新代码文件,要如何实现,求助个思路,谢谢。

网友:
我印象busybox有个ftpget命令,直接下载不就行了。

网友:
同意二楼的说法,估计楼主想自动化执行不需要人参与。这就要写个脚本来执行了。

网友:
同意三楼的说法, 用脚本实现, 检查命令执行结果, 检查本地升级文件是否正确 等.

网友:
wget。
难点不是如何取得文件。

难点是,你这个进程要更新自己,先要起另一个进程,然后杀掉自己。
如果更新目录的话,还要切换工作目录,杀掉一切正在访问这个目录的其他进程,包括ssh、ttl、telnet。
如果是嵌入式设备,会擦除重新写入flash,杀掉一切正在访问该块的进程,umount,然后再操作flash。

网友:
可以在启动时检查是否有需要更新,这样就不用考虑楼上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