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交流定速电机如何准确停车?交流刹车电机可以瞬时停吗?

楼主(2018-06-12):
目前公司有一款老机型,用了220V 交流电机,定速 1400 RPM,90法兰,60W,做简单的圆周运动,就用一个固态继电器控制启停,

现在业务升级,需要控制电机停在大概的一个范围内,不必要很精确,但是要在圆周的1/6圈内吧。也就是可以在60度范围内即可。

交流感应电机以前没接触过。只会启停,不知道上面这个功能,怎么样切换或升级最方便?

如果换成交流刹车电机能做到吗?
或者换成90法兰的直流电机?
哪种方便简单耐操。麻烦指点一下。

目前选用的就是这种定速普通电机

换成这种刹车电机可行不?

网友A:
轴上加霍尔作停机定位, 有制动的话根据负载情况算好提前量很容易做到, 在织机上有大量类似的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上加霍尔作停机定位, 有制动的话根据负载情况算好提前量很容易做到, 在织机上有大量类似的应用. ...

也是此类刹车电机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是此类刹车电机吗?

电机不一样, 功率比你这个大多了, 是外置的电磁刹车盘, 但原理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不一样, 功率比你这个大多了, 是外置的电磁刹车盘, 但原理类似.

明白,多谢了。

网友:
我感觉这种需要定位用带霍尔的电机会好些

网友:
2楼说得对,提前减速停机

网友:
做重型道闸时候,会在输出轴加磁角度编码器,提前减速,到位停止

网友:
带刹车的交流电机,加限位开关就可以。

网友:
带刹车的可以  除非你的负载惯性很大

网友:
刹车电机停车时,要提前停电机,后放刹车!同时停的有振动!

网友:
带刹车,过冲很小,你这个60度范围,感觉应该没问题。
启停即可了。

网友:
瞬时?怎么定义。速度是个矢量,具有惯性的。主要在于实际工程中,怎么妥协,才好定义这个瞬时。

网友:
可以的。60度的带刹车的电机可以做到了。最好买个样品测试下。

网友:
刹车动作不能频繁,否则刹车很快就挂了

网友:
定速 1400 RPM,没有齿轮减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