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蓄电池充点电压不能低于多少?

楼主(2018-06-12):
2个12V蓄电池串联充电,充电电压不能低于多少?

网友:
应该不少于26.4V

网友:
不同的电池有所不一样的,电壳子池上面没有应该写的吧,循环使用,和浮充使用电压不一样的。单节浮充一般13.6V~13.8V。循环使用14V以上了。

网友:
充电电压上限12V的铅酸大概14.4V

网友A:
我一直是13.5V一节,两块就是27V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是13.5V一节,两块就是27V ,

27V能充满吗?

网友B:
根据电瓶车经验,如果三段式,高恒压14.7*2,低恒压13.8*2

网友:
看一下电池的手册,不同的电池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电瓶车经验,如果三段式,高恒压14.7*2,低恒压13.8*2

第一阶段恒流充电到电压27.6V
然后恒压到电流下降到一定值认为充满。

你说的高恒压与低恒压什么区别?难道横流充电到27.6V转为恒压时候电流不下降?要高恒压?

网友B:
低恒压是浮充电压。

对呀,就是你描述那样,高恒压当电流减到一定程度就切低恒压浮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恒压是浮充电压。

对呀,就是你描述那样,高恒压当电流减到一定程度就切低恒压浮充了 ...

你好,我意思是恒流到27.6V然后按27.6恒压到电流减少到一定值认为充满,你的意思是恒压值是29.4(高恒压)?

网友B:
你这种方法当然可以,就是电池一般不能完全充满。
13.8V是电池浮充电压,铅酸电池一般认为可以长期浮充,不用关断充电电流的。

我是参照电动车铅酸电池三段式充电方法给的参数。

网友C:
我们公司一般0.2C限流后,恒压27.5V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公司一般0.2C限流后,恒压27.5V充电。

然后下降到多少电流认为充满?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种方法当然可以,就是电池一般不能完全充满。
13.8V是电池浮充电压,铅酸电池一般认为可以长期浮充,不 ...

一直冲不会炸啊

网友:
24 * 7 / 6 = 28(V),至多不应超过这个值。

网友:
两节串联铅酸电池直接拿直流27v电源接两端冲都没事

网友:
一般铅酸电池单体为2V(12V=6个单体),单体2.2V充满,1.8V放电截止!所以,两节12V电池串联,充电电压要大于26.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