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能拧紧2.5mm单通道耳机螺母的螺丝刀?

楼主(2018-06-12):
  如图,找了好久没合适的螺丝刀,拧的很郁闷,求推荐一把可以拧紧的螺丝刀

楼主:
。。。。还有没更好的。

网友A:
一字螺丝刀加锉刀修一下就行了,买专用也有的。

网友B:
批量拧,还是只拧一个?拧一个用剪刀,批量用4楼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字螺丝刀加锉刀修一下就行了,买专用也有的。

叫什么名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批量拧,还是只拧一个?拧一个用剪刀,批量用4楼方法

必须批量啊

网友A:
特殊U形一字开口螺丝刀拆公牛插座U型凹口异形起子工字型H形改锥  总有一个合适搜得到的。

网友C:
把螺母扔掉,换六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特殊U形一字开口螺丝刀拆公牛插座U型凹口异形起子工字型H形改锥  总有一个合适搜得到的。 ...

好的。3Q,买把回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螺母扔掉,换六角的

。。。。。。这个不靠谱

网友D:
2.5的不知道合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D:
2.5的不知道合不合适。。。

感觉这种螺丝就没专业拆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