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51822协议栈工程配置问题

楼主(2018-06-12):
小弟这两天开始搞NRF51822片子,S110 协议栈里面的工程默认是使用NRF51422的片子,如下图一所示,我如果使用SDK工程文件默认的配置就通过NRFgo studio正常烧录到51822片子中,但是如果我将器件选择为NRF51822_xxAA(图二)后编译能正常生成hex文件,但是通过nRFgo烧录就出现现在的图三的问题,现在我比较疑惑的是为啥修改成51822_xxAA就不能工作了,还有如果使用默认配置写好应用程序后批量生产会出问题吗?求开发过51822蓝牙片子大神指导一二。

楼主:
坐等大神们的回复

网友A:
看看Target那里的地址对不对

网友B:
编译地址不对,重新选器件地址也要设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Target那里的地址对不对

那有可能是地址错了,因为我没有修改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编译地址不对,重新选器件地址也要设置一下

那估计是地址没有设置的原因了,所以能编译通过,就是不能下载

网友A:
看一下没改之前的地址,然后照填就行了,通常都是一改芯片型号,地址就全都变成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没改之前的地址,然后照填就行了,通常都是一改芯片型号,地址就全都变成0了 ...

这些大神的指点,今天去设置一下试试

网友C:
不用改,51422就是51822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改,51422就是51822

这样吗 但是51422_xxAC的内存是32k  51822QFAA的内存是16K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样吗 但是51422_xxAC的内存是32k  51822QFAA的内存是16K呀

是的,你可以直接在工程Target下面改芯片容量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你可以直接在工程Target下面改芯片容量即可

好的,谢谢,我按照上面其他大神说的 换成51822也已经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