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天是不是会影响GPS定位信号

楼主(2018-06-12):
今天天气:阴天
地点:深圳
问题:发现GPS定位没有信号输出,是不是会受天气的影响?
(注:之前的板子测试定位是正常的。今天测试测不出来)

网友:
會有一些,但不至於直接沒有

网友A:
看接上几颗星就知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接上几颗星就知道

会有影响,但你这种情况估计是你GPS天线没有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有影响,但你这种情况估计是你GPS天线没有调好

用的是SIM7000的模块,GPS外围电路预留了π型电路,我不会调试这一部分的电路。

网友:
阴天的话,GPS信号不好。有时候手机都搜不到

网友C:
某年出海用某品牌惯导,然后用着用着没信号了,然后厂家说卧槽,云把信号挡住了,从此这个厂家产品再也没用过。

网友:
有影响,但不至于一点都没有

网友:
这种状态绝不是天气问题。雨天顶多就是弱一点。。。

网友:
水滴颗粒会散射信号,我们实际测过,星数会多,信号强度会弱

网友:
会的,影响大不大要看天线增益,没有LNA的天线可能会收不到呢

网友:
会的  雨天 阴天用手机收星都慢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某年出海用某品牌惯导,然后用着用着没信号了,然后厂家说卧槽,云把信号挡住了,从此这个厂家产品再也没用 ...

好奇后来的故事怎样了,把别人困住海里了吗?

网友:
阴天有云层呀。肯定有影响

网友:
我还碰到过夜里11到12点时间段没信号的情况。
同时测试10个模块,都是一样情况。估计哪里受干扰了

网友D:
我用过sim7000c的nbiot模块,我的是一直定位不了,感觉这个模块的GPS有点问题,一般不会收不到星的,即使有云层和天线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过sim7000c的nbiot模块,我的是一直定位不了,感觉这个模块的GPS有点问题,一般不会收不到星的,即使有 ...

应该是可以的,你有没有把GPS天线放置到窗外,定位时间需要1分多钟左右。

网友:
应该会吧,但不至于一点信号都没有

网友:
有影响,测试的环境影响更大, 空旷容易定位

网友:
以前用黑莓手机的时候,经常搜星星玩,感觉还是很明显,天空很晴朗,搜星很快,而且也多。。如果阴天,乌云密布就会少几颗

网友:
掏出手机对比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可以的,你有没有把GPS天线放置到窗外,定位时间需要1分多钟左右。 ...

试过了,我直接放空旷的地方都不行,等了起码半小时

网友(2018-12-03):
是的,信号强度会变弱,星数会变少

网友:
应该是影响的比较明显,特别是在中国,有雾霾发生器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