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槽 分享STM32 STM8 资源

楼主(2018-06-12):
1、不知道开这个帖子合适不合适,请原谅,谢谢!

2、目的: 吐槽STM8  STM32的惨痛经历;

2、分享STM8  STM32的资源,造福莫友;

3、了解新的咨询;

网友:
LZ,你抛砖引玉呗

网友:
我坐等玉的出现。

网友:
同4楼,坐以待玉

楼主:
1、STM32F07F6P6     300k

网友:
楼主是想表达让网友们吐槽,还是楼主要自己吐槽?

网友:
2小时过去了

网友A:
LZ, 你下面的没了

网友:
lz在调我们胃口?

网友:
楼主调戏我们?你的资料呢?还是纯吐槽?

网友:
STM32 STM8出来多少年了,该吐的都吐了,该有资源也都有了!

网友:
坐等经典资源出现,固件升级、低功耗管理、底层驱动封装库,这些内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 你下面的没了

你应该去2楼

网友:
我还是比较关注 楼主的惨痛经历,看看是不是一些常识没注意导致的

网友:
楼主是芯片代理吧?
我猜楼主的痛苦经历是:别人每月能出100K+,而你只能出10K不到。
太痛苦了。。。

网友:
吐槽一下,STM32F407系列的ADC精度为什么那么差?固定电平读到的数据上下跳动几十甚至上百点,端口接地或VCC都不能稳住,用官方例程、网上找到的例程都试过,电路与103相同,参数也试过很多,就是不行,103的就很稳,上下最多3个点,一般就一个点。咨询过开发板商家,答复是407都这样,要用ADC就得外扩ADC芯片,可是官方的手册中说的很好,弄不清为什么?

网友B:
输入信号稳吗?有干扰,阻抗匹配吗?

网友:
一脸懵逼进来,一脸懵逼出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输入信号稳吗?有干扰,阻抗匹配吗?

407和103接同一个电源,端口并联在一起,端口加大电容……,各种方法都试过了,希望有时间有条件的坛友也试一下407的ADC,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C:
STM8S103  GPIO中断,下降沿,中断响应慢,中断实时性差,时钟16MHZ

这种情况有没有

网友:
应该没这么差吧。407的adc时钟不要设置太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STM8S103  GPIO中断,下降沿,中断响应慢,中断实时性差,时钟16MHZ

不会这么慢吧,这个芯片上电默认是16MHz,8分频。即2MHz。

网友:
CLK_CKDIVR= 0x00;
16Mhz

网友(2018-11-16):
我以前也认为是片子问题,后来发现是自己水平问题,CM核 总比 51强吧? 被坑多数是硬件和软件问题,在就是贪便宜,买的翻新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