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有没有人做过RFID卡唤醒检测功能。

楼主(2018-06-12):
用125K RFID卡,电池供电,需要低功耗。软件方面休眠100MS,唤醒100US发125K载波,用IO来读载波信号,用示波器读载波检测电路输出电平,有卡和无卡,波形都没有什么区别。不知道这个原理是怎么样的?有没有人做过,请教一下原理。原理图如下:

网友A(2019-09-11):
楼主,你的问题有答案吗?是否可以分享一下?

网友:
100MS检测一次,1秒就要10次速度快了点,功耗会大,一般1秒检测3次左右比较合适吧,功耗也低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问题有答案吗?是否可以分享一下?

发载波,检测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