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推荐能够扫描特小二维条码(4mmx4mm)扫描枪

楼主(2018-06-12):
公司pcb上用到二维条码,因为空间限制,条码纸尺寸为15x5mm,二维码大约为4x4mm,试过symbol 3408,国产扫描枪,识别率很低,需要试好多角度才能偶尔读出。晚上查到好像有能读这种微小条码的扫描枪,有没有坛友做过类似应用,知道的话麻烦推荐下型号,谢谢了

网友:
直接用小的摄像头吧

网友:
加个放大镜如何

网友:
加个放大镜

楼主:
试过加放大镜的,有改善,不过可操作性不强。试过用手机拍下来,放大,再扫描识别率就比较高了。要找一种扫描枪镜头有放大功能的

网友:
我有几个闲置的2D scanner模块,国外品牌,性能很强大,需要确定一下规格和调试下,是否适合你需求。

网友:
发个图片,和二维码内容上来,测试一下看看

网友:
霍尼韦尔的试试

网友:
霍尼韦尔的试试 ,我们测试过新国内和其他国内的品牌,新国内的高端低端差别也很大,特别是有部分污损残缺的二维码,霍尼的算法优势明显

网友:
qr码支持最小6x6,pdf417支持最小:23*10,code 39支持最小:32*10,codabar支持最小:20x10 ,单位mm

网友:
霍尼韦尔可以用!

网友:
要看几mil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