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电机母线电流小于绕组电流的原因

楼主(2018-06-13):
之前测到过电机母线电流小于绕组电流的现象,现在想通了点,和大家讨论下对不对。
假设母线没有电容,双极性调制,PWM正半周时,电机绕组电流和母线一致都为正,负半周时,续流,母线上电流为负,从母线上看就是一正一负的电流,和绕组的电流副值一样,加上电容后,相当于滤波,从电容前端母线看实际是一个平均电流,看上去就远小于绕组电流,如果我们从电容后端测母线就是一正一负的电流,问题就在于一般的驱动器电容都焊死了,不好测电容后端,所以大家才会有疑问,单极性也是一个道理,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网友:
矢量相加,就相当于平衡的三相四线制可以省去中线的原理,因为矢量相加后中线电流为零

网友A:
母线电容是抑制PWM开关纹波和缓冲电源波动的
母线电流怎么可能是负的,负电流表示发电啊

网友B:
可能原因:
1,你不给原理图,不知道电机和母线的回路关系
2,测量方法有问题
3,测量表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原因:
1,你不给原理图,不知道电机和母线的回路关系
2,测量方法有问题

在班车上,不好画,图很简单。就是H桥电路,测量方法是用的电流钳。在示波器上看的,放大到一个PWM周期,之前看过,图不见了,这个问题很很常见,可以上网上搜搜,很多人都有这个疑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母线电容是抑制PWM开关纹波和缓冲电源波动的
母线电流怎么可能是负的,负电流表示发电啊 ...

那双极性负半周或单极性PWM关断时,绕组如何续流,续流阶段就是类似于发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母线电容是抑制PWM开关纹波和缓冲电源波动的
母线电流怎么可能是负的,负电流表示发电啊 ...

这个需要结合调制方式看,还有一种单极性调制方式,PWM关断时通过两个下桥臂续流,续流阶段母线电流为0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班车上,不好画,图很简单。就是H桥电路,测量方法是用的电流钳。在示波器上看的,放大到一个PWM周期, ...

    实际电路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可能是你的计算方法不对。你把录的波形数据,导到excel表格,然后用matlab算一下有效值(即均方根值)
    如果不一样,那就是回路有地方分流了。
    综上,无论母线、电机的电流,我们都要统一原则,才能进行比较,这个原则就是全都换算成有效值(即均方根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电路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可能是你的计算方法不对。你把录的波形数据,导到excel表格,然后用matla ...

从微观一个PWM周期分析,根据调制方式不同,续流时母线电流要么为负,要么为0,而PWM正半周母线电流和绕组正半周波形相同,绕组在整个周期都为正的三角波,母线电流有效值也是小于绕组的

网友C:
你说的完全不对,完全不对,完全不对,完全错误!电机母线电流和绕组电流没有直接关系!!!电机母线电流=外部电能对电机充入的能量/电压

而绕组电流正比于电机此刻存储的能量!!!电机是一个能量转换机构,从电-磁-机械能,经过了2次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完全不对,完全不对,完全不对,完全错误!电机母线电流和绕组电流没有直接关系!!!电机母线电流= ...

请不要粗暴的定义,有没有详细的推倒分析,讲的明白一点

楼主:
画了个图,可是提示太大,上传不了,怎么搞

网友:
并联谐振了解了解,加上你提供的信息不足不知道你要说啥。

网友D:
先不说pwm,交流电机并电容叫做功率因数校正。电机绕组电流大于母线多正常啊。母线主要是有功电流,绕组还有与电容的无功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不说pwm,交流电机并电容叫做功率因数校正。电机绕组电流大于母线多正常啊。母线主要是有功电流,绕组还 ...

以及都上PWM了, 一般钳表测的还能准么... lz的钳表能测真有效值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不说pwm,交流电机并电容叫做功率因数校正。电机绕组电流大于母线多正常啊。母线主要是有功电流,绕组还 ...

你后边说的和我解释的一样,电机续流的期间,电流会反向流入电容,等于补偿了母线电流,所以绕组电流才会大于母线电流。

网友:
有点类似同步整流的回路,没有认真分析过,某宝有三相隔离电流的测量模块,可以用那个测相电流

网友E:
你可以把电机驱动器看成一个DCDC降压电源,  功率是恒定的,  电机线圈电压 比电源电压低, 电源电流就比电机电流小,  满功率时, 电源与电机电流才会相等.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把电机驱动器看成一个DCDC降压电源,  功率是恒定的,  电机线圈电压 比电源电压低, 电源电流就比电机 ...

电机电压为什么比电源电压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不说pwm,交流电机并电容叫做功率因数校正。电机绕组电流大于母线多正常啊。母线主要是有功电流,绕组还 ...

请教一下, 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之间的关系有什么计算办法吗? 书本上找到的公式没有一个跟实际情况对应得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把电机驱动器看成一个DCDC降压电源,  功率是恒定的,  电机线圈电压 比电源电压低, 电源电流就比电机 ...

这个解释最简单明了,在3相无刷马达上面更明显。

楼主(2018-09-18):
补图,之前没有上传成功

网友:
均值电流、峰值电流和有效电压
24伏的电源,通过PWM驱动电机,电源端显示1A,电机通过1.5A电流,因为电机两端的有效电压可能才18V……

输出功率小于或约等于输入功率

网友:
刹车的时候母相电流为0,全靠绕组电流消耗

楼主(2020-12-01):
https://blog.csdn.net/abf1234444/article/details/107171749
这个博客给出了详细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