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输入捕获低频时寄存器溢出问题请教

楼主(2018-06-13):
一个老项目,以前是测试固定频率,没考虑溢出问题,运行良好,

现在偶尔会有低频,所以得兼顾,但是加入更新中断后,频繁进入中断,是哪里出问题了?

输入捕获从模式复位,更新中断进行计数累加,记录溢出。

static void TIM2_Mode_Config(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ICInitTypeDef  TIM_ICInitStructure;
    TIM_DeInit(TIM2);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0xffff;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7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2;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Rising;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4;
    //选择输入比较滤波器 0x0 - 0xF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x8;  //0x8

    TIM_PWMIConfig(TIM2, &TIM_ICInitStructure);

    /* Select the TIM3 Input Trigger: TI2FP2 */
    TIM_SelectInputTrigger(TIM2, TIM_TS_TI2FP2);

    /* Select the slave Mode: Reset Mode */
    TIM_SelectSlaveMode(TIM2, TIM_SlaveMode_Reset);

    /* Enable the Master/Slave Mode */
    TIM_SelectMasterSlaveMode(TIM2, TIM_MasterSlaveMode_Enable);

    /* Enable the CC2 Interrupt Request */
    TIM_ITConfig(TIM2, TIM_IT_Update|TIM_IT_CC2, ENABLE);

    /* TIM enable counter */
    TIM_Cmd(TIM2, ENABLE);
}

void TIM2_ISR(void)
{
    Uint32 IC2Value;

        if (TIM_GetITStatus(TIM2, TIM_IT_Update) != RESE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TIM_IT_Update);  //清除溢出中断标志位
                cnt_TIM2_IT_Update ++;
        }

        if (TIM_GetITStatus(TIM2, TIM_IT_CC2) != RESET)
        {
                IC2Value = TIM_GetCapture2(TIM2);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TIM_IT_CC2); //清除捕获中断标志位

                IC2Value += (cnt_TIM2_IT_Update * 0xFFFF);
                cnt_TIM2_IT_Update = 0;  //清零
        }
}

试验结果,不管低频高频,所有的I2CValue值都大于0xFFFF了,是不是每取一次TIM_GetCapture2也会触发更新中断?

楼主:
网上搜索出来有一种说法,主从复位模式,每次复位也会产生更新中断,但是STM32中文手册上好像没找到。

楼主:
貌似就是这个问题,每次捕获都会产生更新中断,后来想了个笨办法,利用空闲的TIM6时基来做溢出计时器,和捕获时钟同频率,

然后在TIM6更新中断里自增, 在TIM2捕获中断里TIM6->CNT = 0;

试验了下,可以用。

如果前辈们有更好更简便的方法,请不吝赐教。

网友(2018-12-07):
引用 楼主:
貌似就是这个问题,每次捕获都会产生更新中断,后来想了个笨办法,利用空闲的TIM6时基来做溢出计时器,和捕 ...

设计一个变量统计更新中断的次数,第一次捕获记录这个次数,第二次捕获再记录下这个更新中断的次数,相减就是两次捕获之间的更新中断次数了,这样不需要别的定时器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