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C-DC电源布局和布线参考

楼主(2018-06-13):
以下文档是TI的一款tps54561的demo板的布局和布线,个人觉得DC-DC电源在pcb layout可以参考这篇文章所说的,特别是对于fb反馈电压的处理。

网友A:
反馈回路尽可能的靠近IC,铺地。

网友B:
按照DEMO来做,吃过亏上过当的一般都这么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馈回路尽可能的靠近IC,铺地。

还需要远离电感,也可以在反馈电阻加电容增强反馈回路的稳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DEMO来做,吃过亏上过当的一般都这么干。

确实吃过亏,重要还是要理解DC-DC电路的原理,出问题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C:
能按照当然好,问题是动不动就要4层板,在中国根本不现实。

网友:
明天上班看看,正在画块板子

网友:
还是参考官方的做吧,他们专业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按照当然好,问题是动不动就要4层板,在中国根本不现实。

不是叫你完全copy,而是要理解,要有完整的回流路径,4层板无非就是为了完整的地回流和提高emc。

网友(2018-09-02):
基本控制SW回路面积就可以,必要的时候控制电感接地位置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