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品】正点原子Mini脱机下载器离线面市,支持STM32/GD芯片

楼主(2018-06-13):
资料包下载链接:

网友:
感觉很不错,但是有一个问题看说明书没有找到答案。比如我有多个产品固件,在烧录的时候如何选择我需要的固件?默认是第一固件吗?

网友A:
我的需求是把我的产品固件放入到脱机下载器。线上的人员可以选择它目前生产产品的固件程序,这个功能如何完成?

网友:
建议加个20PIN转4芯或者6芯下载口的转接线,看到这么多针,很难不接错

网友B:
这种么有液晶可以选择,比较鸡肋,我们都是用用的带液晶的,程序几十个,车间里,自己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需求是把我的产品固件放入到脱机下载器。线上的人员可以选择它目前生产产品的固件程序,这个功能如何完 ...

按楼主位的说明,我也感觉不能存储多个程序,只能是一个程序里面包含多个固件(比如boot+app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需求是把我的产品固件放入到脱机下载器。线上的人员可以选择它目前生产产品的固件程序,这个功能如何完 ...

问得非常好。
所以现在我们这款叫mini脱机下载器。
这款相当固件针对的是一个产品。。。如果你多个产品多个固件,就需要更换固件。。。

我们的可以一次下载多个固件的意思是:
比如我们产品中,80%以上都会是bootloader +app1+app2的方式,也就是有1个bootloader程序,外加多个APP应用程序,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些程序一起添加,然后一次烧录。

网友C:
这年代的要搞个显示屏才高大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么有液晶可以选择,比较鸡肋,我们都是用用的带液晶的,程序几十个,车间里,自己选择 ...

这是mini型的,带LCD的就是我们下一阶段开发的多功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年代的要搞个显示屏才高大上

应该会超过一半的场景是不要液晶的。比如我的工人某个时间测试的是某一种产品,基本就用不到LCD。。。

网友:
这个价格相比其他的算是比较便宜了

网友:
建议加个20PIN转4芯或者6芯下载口的转接线,看到这么多针,很难不接错 +1

一般实际使用的PCB也没有放20PIN插座的地方!

网友:
  需要可以存储多个固件可以选择下载才更使用,不是所有的场景都是工厂那种使用场景。

网友D:
觉得数据线用手机的数据线microusb会不会方便一点,mini的现在不好找

网友E:
还是可以烧多个固件的好用。

不然怎么叫脱机烧写,还要电脑配置,那不直接用电脑烧了。

只能烧一个固件,还是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可以烧多个固件的好用。

不然怎么叫脱机烧写,还要电脑配置,那不直接用电脑烧了。

这是便宜的单机方案。所以是200以内。
但是应用场景也很多。。。基本在一半以上。

带LCD,带卡的,您说的这种,是我们后面要做的。。。。多镜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觉得数据线用手机的数据线microusb会不会方便一点,mini的现在不好找

不会,我们肯定不会在这种产品用microusb,我们做了开发板这么多年,我们都会用miniUSb,这个比microusb稳定太多了。
microusb插拔几次,很容易坏。。。我们都会配线

网友:
支持下,看起来又多了个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觉得数据线用手机的数据线microusb会不会方便一点,mini的现在不好找

MicroUSB我们测试下来,可靠性不如MiniUSB
说白了就是容易坏.

这个MiniUSB线,我们选择的是质量非常好的,一般不会坏,如果担心坏了,可以在我们店铺买多2条做保险.

网友:
引用 楼主:
MicroUSB我们测试下来,可靠性不如MiniUSB
说白了就是容易坏.

TYPE-C咋样

楼主:
没试过TYPE C还...

网友F:
要做成支架自动烧写器的,现在很多工厂都是配自动烧写器, 人工容易出错,并且成本高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做成支架自动烧写器的,现在很多工厂都是配自动烧写器, 人工容易出错,并且成本高 ...

  我也想做。。。无奈还没有那个技术实力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也想做。。。无奈还没有那个技术实力啊。。

后续能支持飞思卡尔的KEA系列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后续能支持飞思卡尔的KEA系列么

暂时先专注STM32。。。

网友H:
DAP 修改过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DAP 修改过来的?

这个产品的开发没有参考DAP的任何东西。。。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是mini型的,带LCD的就是我们下一阶段开发的多功能的。。。

下一代的建议更换USB插座,这种小MINI插座不耐操!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下一代的建议更换USB插座,这种小MINI插座不耐操!

还好吧,我们开发板都用的这个呢.
你推荐哪种 ?
MicroUSB是肯定不如Mini口的.

要嘛就是看TYPE C
要嘛就看打印口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还好吧,我们开发板都用的这个呢.
你推荐哪种 ?
MicroUSB是肯定不如Mini口的.

JILINK的那种,随便提着到处跑,不会坏,就怕你的盒子放不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JILINK的那种,随便提着到处跑,不会坏,就怕你的盒子放不下

那就是打印口的...
确实耐操...

网友J:
MINI的绝对没有问题,micro就不行了,太容易坏

网友:
不错,可惜只支持一种固件,现在在用的一家的带OLED的,里面可以存多个固件,烧录不同的产品,员工直接在上面选择就好了。

网友K:
价格确实好,希望把这个事做好。真正实惠到厂家。想厂家所想。
有几个建议:
       一,要做成,可以设置成自动烧写的。编程器自动判断是否有芯片。自动烧写
       二,要有烧写开始,查询状态功能。一般FCT测试上用。
       三,多镜像,可选择。  安徽有一家,硬件的确一般,软件做的确实不错。
       四,可以远程导入,防刺破。。。
       五,可以出高级版本,即使贵点也行。  别太省硬件那点钱,该有缓冲的,不要省。甚至可以做隔离 SWD.
希望越做越好,

网友:
价格实惠

网友L:
不做评价   和我使用的功能相差的有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K:
价格确实好,希望把这个事做好。真正实惠到厂家。想厂家所想。
有几个建议:
       一,要做成,可以设置 ...

是的。第一次做,第一款,我们选择做的是简单的mini型的,后续还会做高级的,多镜像,带LCD和SD卡。
至于自动启停烧录我们是有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做评价   和我使用的功能相差的有距离

您买的多少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MINI的绝对没有问题,micro就不行了,太容易坏

是的。工业控制,或者是调试仪器之类的,很少去用Micro的,不耐操。。。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做评价   和我使用的功能相差的有距离

不同的价格等级,不同的功能。。。我们这款是mini型,下一款才是超级型,正在开发中。。。

网友:
上位机用c#?

楼主:
是的。通信是USB HID。
实际很简单,通过USB HID接口通信,进行配置,和传输固件文件。 固件 保存在下载器里面,然后下载器通过SWD接口,下载到芯片中。

楼主:
用C#门槛低,搞硬件的公司软件是弱项

网友M:
引用 楼主:
应该会超过一半的场景是不要液晶的。比如我的工人某个时间测试的是某一种产品,基本就用不到LCD。。。 ...

感觉这个用的还是挺多的,工厂毕竟不会只生产一个产品,针对不同的产品,不喜欢让工厂频繁拿烧录器烧录程序,毕竟还有一些加密参数、EEROM等的一些设定,希望工厂拿来即用。
期待带LCD的,之前用的都是安徽轩微科技的,感觉用起来很不错,同时可以存储512个镜像,工厂烧录不同的产品,可以触摸屏自由操作更换镜像,其他UID加密滚码做的都很全面
最喜欢的功能之一就是远程操作,我这边操作以后把镜像上传到云端,设置提取时间、提取次数、绑定烧录器ID等,然后发送镜像提取码给工厂,工程直接使用提取码提取到烧录器即可,这个用起来很方便
应该和34楼说的是一家的,确实软件做的不错,可以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M:
感觉这个用的还是挺多的,工厂毕竟不会只生产一个产品,针对不同的产品,不喜欢让工厂频繁拿烧录器烧录程 ...

非常感谢您中肯的建议。非常好

网友:
离线机,用处还是很大的。支持

网友N:
烧录成功率能保证的话,这个价格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烧录成功率能保证的话,这个价格还是很不错的。

我们会校验数据的

网友O:
性价比很高的样子, 支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O:
性价比很高的样子, 支持一下

谢谢支持

网友P:
考虑不考虑加个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P:
考虑不考虑加个电池?

在高级版本会考虑这个.
mini版本,不好加电池.暂时可以用充电宝解决.

网友Q:
希望能增加与烧录机台对接的控制接口。

网友P:
引用 楼主:
在高级版本会考虑这个.
mini版本,不好加电池.暂时可以用充电宝解决.  ...

高级版本啥时候出啊,等着

网友R:
用USB Bulk传输更好吧,就是上位机驱动程序要签名麻烦

网友S:
能加上STM8的下载最好了

网友:
价钱很合适,改天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Q:
希望能增加与烧录机台对接的控制接口。

麻烦提供下具体的信号和作用,以及接口规范.
我们在高级版本考虑加上.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P:
高级版本啥时候出啊,等着

最快应该是年底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R:
用USB Bulk传输更好吧,就是上位机驱动程序要签名麻烦

Bulk传输暂时没研究.
HID基本满足我们现在的需求了.有就会尝试下,谢谢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S:
能加上STM8的下载最好了

在攻克中...
待攻克成功,可能会以升级固件的形式,发布给客户使用.

楼主:
谢谢理解。其实研发一个产品投入还真是不小的,软件,硬件,模具,等等。。。。周期都不会短

网友Q:
引用 楼主:
麻烦提供下具体的信号和作用,以及接口规范.
我们在高级版本考虑加上.
谢谢. ...

提供一个烧录机台与烧录器信号定义和方向图,给原子哥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Q:
提供一个烧录机台与烧录器信号定义和方向图,给原子哥参考。

非常感谢

网友:
好像正点原子的产品越来越多,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T:
L4系列是否支持?

Stm32目前只有h7还未来得及加进去

楼主:
请看支持列表,有的。

网友U:
建议加一个蜂鸣器,烧写完后响一下提示。每次烧录还要看着那个灯。

楼主:
引用 网友U:
建议加一个蜂鸣器,烧写完后响一下提示。每次烧录还要看着那个灯。

谢谢建议,这个下一版本加上

网友:
这个可以有,支持

网友:
不错,占个座支持一下。

网友V:
引用 楼主:
在攻克中...
待攻克成功,可能会以升级固件的形式,发布给客户使用.

论坛里面有一个stm8烧录器的案例,原子哥可以拿来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V:
论坛里面有一个stm8烧录器的案例,原子哥可以拿来参考下

有链接么?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建议,这个下一版本加上

建议蜂鸣器可以通过软件选择开启和关闭,能有音量调节最好。在嘈杂的环境中蜂鸣器是个好东西。在安静的环境中,不希望被蜂鸣器吵到。
这些都是比较贴心的设计。以下截图供参考。

网友:
Mark, l留着备用

网友V:
我去找一下   这个是电路程的链接,应该是我记错了,原来是在电路城里面看到的http://www.cirmall.com/circuit/5 ... 1%EF%BC%89#/details

网友:
不错生产用性价比很高

网友:
不知道支不支持,同时烧录多个单片机,比如一个烧录器有好几个下载口,同时下载多个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V:
我去找一下   这个是电路程的链接,应该是我记错了,原来是在电路城里面看到的http://www.cirmall.com/ci ...

谢谢。。。。。

网友W:
不知道这个编程器支不支持新唐的M0系列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W:
不知道这个编程器支不支持新唐的M0系列单片机。

新塘的暂时没测试过,可能不支持

网友X:
1,2脚的VCC,这个VCC是对外供电,还是电平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X:
1,2脚的VCC,这个VCC是对外供电,还是电平参考?

对外供电的。

网友X:
如果目标板是不是3.3V是不是就不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X:
如果目标板是不是3.3V是不是就不能用了?

那就目标板自行供电,接信号线和GND即可。

网友X:
引用 楼主:
那就目标板自行供电,接信号线和GND即可。

信号线也需要电平匹配呀,您这边SWD总线信号电平是3.3V,我的目标板MCU是1.8V供电,SWD的IO能忍受么? 另外STM32L系列的很多都是非标准电压设计的,比如我们用过2.6V供电。建议您后面pro版考虑一下这些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X:
信号线也需要电平匹配呀,您这边SWD总线信号电平是3.3V,我的目标板MCU是1.8V供电,SWD的IO能忍受么? 另 ...

好的,这个在pro版本会解决,谢谢建议。

网友:
现在批量用的 是淘宝的一个胶MINI 脱机烧录器 170RMB

网友Y:
这个好东西 有空买一个用用

网友:
不错,性价比蛮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好吧,我们开发板都用的这个呢.
你推荐哪种 ?
MicroUSB是肯定不如Mini口的.

USB  方口耐用(类似JLINK那个口)  现在我们的产品  都用那个   MINI  USB也不经用

楼主:
引用 网友Y:
这个好东西 有空买一个用用

谢谢支持

网友S:
引用 楼主:
在攻克中...
待攻克成功,可能会以升级固件的形式,发布给客户使用.

论坛里面有坛友“yanggexiaosa”做了一个,看起来不错。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amp;_dsign=dd06e9ce
原子可以参考一下,凌动微的单片机可以支持吗?性价比很高,国内除了兆易就是他了

网友:
像这种好用的东西老早就有了,原子出这个玩意,终于可以让某些人知道有这种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S:
论坛里面有坛友“yanggexiaosa”做了一个,看起来不错。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 ...

网友Z:
不错,想问下这个支持用软件联调么,比如用python调用相应的文件,整合到测试线实现自烧录擦除等动作

网友:
要是早点出来就好了,去年花了670大洋在某宝买了一个用

楼主:
引用 网友Z:
不错,想问下这个支持用软件联调么,比如用python调用相应的文件,整合到测试线实现自烧录擦除等动作 ...

暂时 不支持哦

网友AA:
建议加一个小屏可加载多个固件选择下载,更实用

网友AB:
可以下载STM8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A:
建议加一个小屏可加载多个固件选择下载,更实用

后续高级版本,会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B:
可以下载STM8吗?

暂时不支持STM8

网友:
功能挺全的,平时研发开发用起来肯定不错

网友AC:
性价比比较高,不错~

网友AD:
这个没带液晶屏,没有内置电池。差评

楼主:
引用 网友AD:
这个没带液晶屏,没有内置电池。差评

这是很多简单应用的场景。。。比如工厂只有几个产品。所以属于mini型。
后期会有你说的这个,这个就会贵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C:
性价比比较高,不错~

谢谢您对价格的理解。

网友AE:
支持原子的作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E:
支持原子的作品

谢谢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R:
用USB Bulk传输更好吧,就是上位机驱动程序要签名麻烦

不是的,用WinUSB的bulk传输,不用自己写驱动;Windows自带的。

网友:
有用,效率提高

网友R:
自己写驱动会说是恶意软件,要购买证书对生成的驱动程序进行数字签名

楼主:
引用 网友R:
自己写驱动会说是恶意软件,要购买证书对生成的驱动程序进行数字签名

谢谢建议。

网友AF:
没有显示屏,只能一次存一个工程文件吧?

网友(2018-07-13):
原子哥这个外壳是自己开模的吗?能借用吗?我也在找个外壳把我的工具包起。

楼主:
引用 网友Z:
不错,想问下这个支持用软件联调么,比如用python调用相应的文件,整合到测试线实现自烧录擦除等动作 ...

不支持哦

网友:
已经买了一个了

网友:
功能强大啊

网友(2018-08-27):
请问下选项字节什么时候可以烧写?

网友AG:
引用 网友AF:
没有显示屏,只能一次存一个工程文件吧?

关心这个问题。之前在x宝上买了另外一家好几个了,那个带OLED,可以选择FW。希望正点也能支持这个功能。

网友:
正点原子Mini脱机下载器离线面市  mark

楼主:
引用 网友AG:
关心这个问题。之前在x宝上买了另外一家好几个了,那个带OLED,可以选择FW。希望正点也能支持这个功能。 ...

下一款就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