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识别串口接收的文本编码格式BIG5,unicode,GB2312等...

楼主(2018-06-13):
通过程序怎么实现自动识别串口接收的数据是GB2312还是unicode,BIG5的编码格式?
本人通过识别到的编码格式,进行LCD显示。

就是让自己的设备支持多种编码格式;支持GB2312,UNICODE,BIG5等;

楼主:
通过上位机发送多种语言,下位机能够自动识别文本编码格式,从而进行语音播报或者LCD显示

网友:
我看好你,努力去实现吧,哈哈。

网友:
指定起始符/结束符,收到文本后通过对比不同编码的起始符/结束符来判断收到的是什么编码

网友:
多加1字节表示编码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应该不能识别吧
如果能的话,PC上的软件就不会有乱码出现了。

网友:
如果你自己的设备的话 可以做,协议上做 前2个字符发送固定的字符

网友:
参照系统自带的TXT记事本。
没有数据头的话,根本无解,除非你搞一套算法区分。

网友:
Windows 下 GB2312 和 Unicode 之间互换用的是这么两个 API 函数:

#1:GB2312 -> Unicode
int MultiByteToWideChar(
  UINT CodePage,         // code page
  DWORD dwFlags,         // character-type options
  LPCSTR lpMultiByteStr, // string to map
  int cbMultiByte,       // number of bytes in string
  LPWSTR lpWideCharStr,  // wide-character buffer
  int cchWideChar        // size of buffer
);

#2:Unicode -> GB2312
int WideCharToMultiByte(  UINT CodePage,            // code page
  DWORD dwFlags,            // performance and mapping flags
  LPCWSTR lpWideCharStr,    // wide-character string
  int cchWideChar,          // number of chars in string
  LPSTR lpMultiByteStr,     // buffer for new string
  int cbMultiByte,          // size of buffer
  LPCSTR lpDefaultChar,     // default for unmappable chars
  LPBOOL lpUsedDefaultChar  // set when default char used);

实际使用过程中还牵涉到乱码字符处理等问题。至于 BIG5 目前没研究过。UTF-8 的话,可以通过移位换算转到 Unicode。
如果在 Windows 端做这些转换的话,倒还是有现成的 API;你要是嵌入端搞的话,目测只剩下查表了。

搜索下载全部的(或者常用的)汉字字符集,分别另存为 GB2312/Unicode/BIG5 等,然后自己做成表格,也就几十 kB 的空间。

P.S. 发一段以前做的 GBK->UTF8 的字典加载程序,可以把其中 GBK 的码抽出来作为字符集用:

-------------------------------------------------------------------------------------

编辑原因:追加字符集源码

网友:
通过多字节识别应该可以办到

网友:
fatfs文件系统的cc936文件中的函数,你没用过吗?

网友:
楼主没说支不支持中文,要是只是ASCII字符就比较好办,汉字比较麻烦

网友:
你这标题很危险,还以为来分享什么东西

网友:
以前研究过,都是整段文字,排除法去筛选是哪个编码,当然也存在误判的,尤其是字比较少的时候,2种编码都可能符合。

网友(2018-11-16):
固定数据可以,不固定数据恐怕不行啊,协议协议 需要协商的,你不给他条件,他只认识 1和0

网友:
自动识别GB2312 GBK GB18030和utf8的做过,但是big5没有弄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