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EAZ128 spi通信失败

楼主(2018-06-13):
我最近在调试KEAZ128芯片的SPI外设,用该外设于SBC通信,使用的开发环境时S32DS,当连接板子软件仿真时,数据读取正常。如果重新上电非仿真执行,读取的数据则全是FF。请问是否有人遇到过该问题?谢谢!

网友A:
哪颗SBC?  是 UJA 系列还是 MC33xxxx  ?  另外检查一下NMI引脚有没有拉高? 如果 NMI 引脚被拉低,仿真的时候可以, 一旦不仿真,就不能执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颗SBC?  是 UJA 系列还是 MC33xxxx  ?  另外检查一下NMI引脚有没有拉高? 如果 NMI 引脚被拉低,仿真的 ...

SBC 是UJA1167, 请问下大佬,NMI是哪个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颗SBC?  是 UJA 系列还是 MC33xxxx  ?  另外检查一下NMI引脚有没有拉高? 如果 NMI 引脚被拉低,仿真的 ...

感谢大佬, 我把NMIE clear之后就没问题了。再次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 我把NMIE clear之后就没问题了。再次感谢!

这个是遇到的比较多的问题, 有些不太熟悉这个芯片的,设计原理图的时候没看仔细,使用了 NMI 脚,并且一上电就是低电平。 就会出现这个问题。仿真的时候OK, 一旦独立运行就挂掉了。  实际上复用这个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需要改一个寄存器,这个脚才能被用作普通 IO.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遇到的比较多的问题, 有些不太熟悉这个芯片的,设计原理图的时候没看仔细,使用了 NMI 脚,并且一 ...

thank you ~
解决了我一个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