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keil用起来很难受,有没有一起辅助插件,比如markdown之类的

楼主(2018-06-13):
感觉keil用起来很难受,有没有一起辅助插件,比如markdown之类的

可以一目了然的高亮看到自己用过的一些变量,函数,自动补全等!!!

多谢啦

网友:
感觉楼主即将要离我们而去

网友:
VS Code使用过后,就回不去了!!!

网友:
https://code.visualstudio.com/

Visual Studio Code(简称VS Code)是一个由微软开发的,同时支持Windows、Linux和macOS操作系统且开放源代码的文本编辑器。
它支持调试,并内置了Git 版本控制功能,同时也具有开发环境功能,例如代码补全(类似于 IntelliSense)、代码片段、代码重构等。
该编辑器支持用户自定义配置,例如改变主题颜色、键盘快捷方式、编辑器属性和其他参数,还支持扩展程序并在编辑器中内置了扩展程序管理的功能。

网友:
我一般用notepad++写然后用keil编译一下

网友:
自动补全5是有的啊

网友:
楼主,改下标题,好么?

网友A:
VSCode现在弄得很不错,个人感觉比SI顺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SCode现在弄得很不错,个人感觉比SI顺手。

vsc能够调用mdk的编译么?

网友:
Nodepad++ VSCode,不过就楼主这标题,保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vsc能够调用mdk的编译么?

MDK的Outpu选项卡中勾选生成批处理文件,编译一次自动生成一个.bat的批处理文件。在VSC的生成任务中执行这个文件即可。可以编译,但我发现源代码有错误时,最后一条编译结果看不出来有报错。
可以了解下VSC里的PlatformIDE插件,支持的平台很丰富

网友:
PlatformIDE不错,但用起来跟Keil不一样,还需要学习

网友:
楼主忘版规了?标题、大字体。。。

网友(2018-11-16):
哎呀,都是试过,最后还是回到MDK 侧重点不同,毕竟还是和寄存器打交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MDK的Outpu选项卡中勾选生成批处理文件,编译一次自动生成一个.bat的批处理文件。在VSC的生成任务中执行 ...

好奇问下,IAR有这种功能吗?

网友D:
vscode还是不如source insight。C语言的代码预览功能ALT+F12是没有的。python的时候是很好用的。
现在有些小代码不想新建si工程我就用vscode。正式项目还是用si。

网友:
引用 网友C:
MDK的Outpu选项卡中勾选生成批处理文件,编译一次自动生成一个.bat的批处理文件。在VSC的生成任务中执行 ...

另外IAR和他的编译器不一样吧!

网友:
si支持正则表达式,可以支持任何语言,当年搞4位机汇编,那个爽

网友:
推荐vs code用着不错

网友:
vscode对c支持不好,对高级语言和脚本支持很好

网友(2018-12-16):
没有人用这个软件吗,除了没有调试功能,其它还好;
KEIL 编译时文件名和行号不对,一般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vscode还是不如source insight。C语言的代码预览功能ALT+F12是没有的。python的时候是很好用的。
现在有些 ...

请问怎么解决SI文件夹改变后要重建工程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