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负载瞬时过载的问题

楼主(2018-06-13):
现在有一个直流12V负载,大部分时间功率为180W。采用200W电源适配器,通过一个板子(作为开关用)给负载供电。

现在发现,负载偶尔会过载,比如负载功率突然到250W,持续时间很短。如果不想更换200W适配器,有没有办法在板子上增加一个储能元器件,能在负载功率突然增加到250W的时候能撑住,不至于让负载关机。

网友:
持续时间多长?

网友A:
储能元件直接上电池吧

楼主:
持续时间没法测。现在的问题是,有没有技术手段,能撑一段时间,如果负载瞬时功率持续大过这个时间,该自动关机就自动关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储能元件直接上电池吧

电池大了点。电容行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大了点。电容行不行?

看多长时间,最大负载到多少%,你可以选电源。

网友B:
12V 10AH以上铅酸电池一块,容量越大越好。
如12V电源适配器升级为专用充电器则最佳,限压恒流。

网友:
大电容一般可以的,根据需要选配下规格

网友:
加大电容还得注意上电时的冲击

网友:
不更换适配器,在适配器初级过流检测电路那加一个小电容,以减慢电流采样电路的上升速度。相当于加一个过流保护的延时功能。对于很短时间的过流不进行动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V 10AH以上铅酸电池一块,容量越大越好。
如12V电源适配器升级为专用充电器则最佳,限压恒流。 ...

铅酸容量用不着大,10Ah已经OK了

不用大容量的原因是铅酸电池的放电倍率很高,50C是一般水平,就是10A电池可以用500A放电

楼主:
谢谢大家的solutions

网友:
有些开关电源可以短时间120%工作

网友:
过载时间很关键,否则没法下结论

网友(2022-04-05):
在板子上串一个17A的NTC呢

网友:
换大功率电源才是最低成本的办法,电源本来就要余量。不然满负荷长期就非常考研质量

网友:
换大功率电源才是最低成本的办法

网友:
换大功率电源才是最低成本的办法。200w和250W电源成本增加微乎其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