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一问,高铁上的电刷能用多久?

楼主(2018-06-13):
电刷要保证接触良好,压紧力一定也不小,运行速度还那么快,
1.这个摩擦带来的温升大吗?
2.电刷磨损大吗?能用多久?

网友:
那个电刷,好像是石墨的,定期更换,再一个,接触面很大

网友:
上面的供电线是W型的,跑起来相对来说左右摆动,所以磨损不是很厉害的

网友A:
我也一直有这个疑问,,,并且还有个疑问,如果暴雨都连成线了,会不会把高压引下来电到人?

网友:
楼上,雨还是一滴雨,只是视觉残留让你觉得是一条线而已

网友:
《超级工程》里面有一集说高铁的,其中也有讲这个电刷。

网友:
受电弓上的碳滑板一个月换一次

网友:
如果磨损严重也会提前换

网友:
说的是碳滑板还是接地碳刷?都是定期维护的!

网友B:
这个专业名词叫“受点弓”。现在的高铁上面都有闪光灯和摄像头,可以检测它的状态。
受电弓一般都是两排,运行的时候也不会维持在一个点。张力的也是控制的,还好吧。

网友:
见链接
http://www.cas.cn/kxcb/kpwz/201409/t20140915_4203402.shtml

网友:
更换电刷的成本,远小于更换电缆的成本
于是……
把电缆做硬,把电刷做软,然后定期换新的就行

网友:
听大神讲课!

网友C:
更换电刷的成本,远小于更换电缆的成本
于是……
把电缆做硬,把电刷做软,然后定期换新的就行

系统设计的经典案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更换电刷的成本,远小于更换电缆的成本
于是……
把电缆做硬,把电刷做软,然后定期换新的就行

经典

网友:
电缆是 z 字向远处延伸,所以受电弓的磨损不大。
包括地铁的受电弓也是这个形状。

网友:
受电弓每天都要检查受损程度
一般一个星期换一次

网友:
前几久刚看到关于高铁取电碳刷的视频, 中国也是这几年才能生产这个碳刷,好像是40000公里左右换一次。 高铁架的线是Z形的 . 列车前进,电线会左右摆动着和碳刷接触

网友:
现在都可以无线充电了,再过几年这玩意没准也能搞成无线供电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也一直有这个疑问,,,并且还有个疑问,如果暴雨都连成线了,会不会把高压引下来电到人? ...

你更应该问
如果突然山洪爆发,水淹了高压线,还没来得及断电,会不会电到人

答案是不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更应该问
如果突然山洪爆发,水淹了高压线,还没来得及断电,会不会电到人

为什么,我记得以前哪里看到高压线掉下来了,要单脚尖跳开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我记得以前哪里看到高压线掉下来了,要单脚尖跳开

从中学课本看的

网友:
学习了,一直也想问这个问题

网友F:
顺便问一下高铁的牵引电机是什么电机,控制电流应该很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顺便问一下高铁的牵引电机是什么电机,控制电流应该很大吧

电压高了,电流就不会太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压高了,电流就不会太大

估计电流也小不哪里去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电压高了,电流就不会太大

25KV下来后会降压的,牵引电机电流不小啊,普通6轴电力机车牵引功率是9600KW

网友H:
我每次做高铁都在想 这个电刷得多贵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G:
25KV下来后会降压的,牵引电机电流不小啊,普通6轴电力机车牵引功率是9600KW

i = P/U = 9600/25 = 384

貌似看到实际也电线很细啊,是不是电压比25K更高?

网友:
引用 网友H:
i = P/U = 9600/25 = 384

貌似看到实际也电线很细啊,是不是电压比25K更高?

25KV是接触网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一直有这个疑问,,,并且还有个疑问,如果暴雨都连成线了,会不会把高压引下来电到人? ...

貌似有额外的一根线用来检测这种空气放电的电流来进行保护

网友:
这个帖子不错,科普了很多姿势。

网友:
高铁上有电刷吗?

网友:
说的的接触网电刷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每次做高铁都在想 这个电刷得多贵啊

不用想了 最近动车涨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i = P/U = 9600/25 = 384

貌似看到实际也电线很细啊,是不是电压比25K更高?

你看高铁电线用多少个瓷碗挂着,一个碗10Kv。

网友:
电弓内部是空心的通压缩空气,摩穿可以自动降弓

网友:
镁铜,每隔几个月,需要人工检修,就是目测,磨损比较大的,再游标卡尺去量一下,不行了的就换。貌似15年换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专业名词叫“受点弓”。现在的高铁上面都有闪光灯和摄像头,可以检测它的状态。
受电弓一般都是两排, ...

受电弓处经常看到有闪光灯工作,是用来检测电刷状态的吗?、

网友:
单节应该没有9600kw吧

网友:
刚百度了下:统计数据则显示, 时速350公里动车组功率8800千瓦,人均16千瓦; 时速250公里动车组功率4800千瓦,人均7.8千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