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外220V 供电控制器 供电安全措施请教

楼主(2018-06-13):
各位好,
这边之前做的项目是在公园里面控制水阀开启和关闭的,电磁阀是220V供电,控制器是220V转12V 模块,进线前端已经加入220V 0.18a 自恢复保险丝,进线端有空开,请教一下如何能确保控制器在漏电情况下的安全。

目前使用的 空开、自恢复保险丝、安全接地

网友A:
先说说之前做的项目都卖到哪里了?

网友B:
加漏电保护,做好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说说之前做的项目都卖到哪里了?

北京周边公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漏电保护,做好接地

好的,收到,这些保护都有的,就是想请教下还有没有其他方式

网友C:
换12V电磁阀啊 换线圈就行了,其他一样的。

好像不行,交流线圈有短路环,不能直接换线圈。

网友:
加隔离变压器

网友A:
隔离变压器或低压的电磁阀

网友D:
逻辑很清晰,换低压12v直流电磁阀防止漏电,控制器前面加优质漏电保护器就可以了,比如施耐德。

网友:
主要供电的网路采用安全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隔离变压器或低压的电磁阀

收到,已经全部更换成了12v 电磁阀,一共试点的100个点,加入12v电磁阀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需要加入开关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逻辑很清晰,换低压12v直流电磁阀防止漏电,控制器前面加优质漏电保护器就可以了,比如施耐德。 ...

收到,谢谢回复,空开之前统一采购的是德力西,后期已经全部更换成12V低压电磁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12V电磁阀啊 换线圈就行了,其他一样的。

好像不行,交流线圈有短路环,不能直接换线圈 ...

谢谢  已经更换了低压12V电磁阀,

楼主:
收到,谢谢,之前是用的220转12V开关电源,就是电磁阀控制部分是用的220V供电

楼主:
继续求助一下,12v电磁阀有没有那种节能类型的?比如自锁的,电磁阀状态切换之后,自己保持状态,不需要一直供电的,现在买的那种铜电磁阀,通电时间长了会很热,并且12V电磁阀,电流接近2A

网友E:
引用 楼主:
收到,谢谢回复,空开之前统一采购的是德力西,后期已经全部更换成12V低压电磁阀, ...

空开搞施耐德或者ABB之类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空开搞施耐德或者ABB之类的吧。

好的,谢谢,看了一下,空开确实需要更换成施耐德 一类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收到,已经全部更换成了12v 电磁阀,一共试点的100个点,加入12v电磁阀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需要加入开关 ...

如果要进一步提高可靠性,开关电源可以用隔离变压器进行供电

网友F:
总功率不是太大的话,加隔离变压器吧。
后面的设备尽可能的使用36V以下的电压。
大功率水泵类必须高压的那就千万做好接地同时在它前面单独加一级漏电。这样万一漏电也能知道是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进一步提高可靠性,开关电源可以用隔离变压器进行供电

就是那种大的线圈是吗? 现在用的是明玮开关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总功率不是太大的话,加隔离变压器吧。
后面的设备尽可能的使用36V以下的电压。
大功率水泵类必须高压的那 ...

收到,谢谢,请教一下隔离变压器 能输出电流大对吗?这两年做项目和之前上班一直用的是开关电源,一直没有机会用过变压器

网友:
这里关系到公共安全,所以成本要有所妥协。电磁阀用12v的,不存在布线破损漏电,电磁阀的线圈耐压也是很高的,但是怕进水,线路破损漏电。220变12成本不敏感用传统双路12v工频率变压器,一路电磁阀专用,一路给控制器供电,安全性高很多,维护成本低,进线处选择合适的漏电保护器就可以了。

网友:
功率满足的情况下220v转12v隔离变压器和低压的电磁阀,可靠的空开和漏电保护器
变压器选那种工字分层骨架的。

网友:
前几天不是有新闻说,设备漏电把小孩给电死了

网友:
换直流低压是正确的,防止漏电伤人。

网友G:
建议用脉冲电磁阀,只是动作瞬间供电,闲时无电,安全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建议用脉冲电磁阀,只是动作瞬间供电,闲时无电,安全很多!

收到,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建议用脉冲电磁阀,只是动作瞬间供电,闲时无电,安全很多!

请教一下脉冲电磁阀有高压版本的吗

网友:
220V的有啊,网上搜!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建议用脉冲电磁阀,只是动作瞬间供电,闲时无电,安全很多!

那要是停电了电磁阀打开状态了咋办?是不是一直放水了。

楼主:
220V坚决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要是停电了电磁阀打开状态了咋办?是不是一直放水了。

好像不是这样的,还没有收到脉冲电磁阀,应该是需要维持电流的

网友H:
脉冲电磁阀要是开着停电了,就关不上的,必须再给相反脉冲信号才能关上。

楼主:
引用 网友H:
脉冲电磁阀要是开着停电了,就关不上的,必须再给相反脉冲信号才能关上。 ...

噢噢,那样确实有隐患啊,

网友:
如果高可靠的就是ABB、施耐德的,正泰、德力西是最差的,另外做好设备接地。

网友(2018-08-01):
引用 楼主:
噢噢,那样确实有隐患啊,

12V电瓶来一个,再加个停电监测,停电全关。

网友I:
除了电磁阀,还有一种叫电动阀,就是一个电机通过正反转,帮你扭水龙头的感觉,这样是不是就可以没有静态耗电发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除了电磁阀,还有一种叫电动阀,就是一个电机通过正反转,帮你扭水龙头的感觉,这样是不是就可以没有静态耗 ...

这个是电动执行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