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能够加工的最小电路板尺寸

楼主(2018-06-13):
有个传感器芯片3mm*3mm,需要用尽可能小的PCB(柔性也可),咨询一下现在能够加工的最小电路板尺寸是多大?
电路板上除了贴片的传感芯片,还有一个0402电容,4根引出导线

网友:
我做过6x6mm的板

网友:
柔性的可以用激光切割,理论上可以做到任意小

网友:
请问可以做柔性板吗?

网友:
不好意思,这边暂时做不了柔性板,只有刚性板。
板子尽量帮设计到2CM以上,为好,以免后面常规交期拼板出有V割费等情况。
单只出货极限是铣0.6*0.6CM的板子;拼板出货需要长边帮在1CM以上,短边帮在0.6CM以上(今年通知修改:最小拼后尺寸帮在7*7CM以上)。

嘉立创公司接单标准
http://www.sz-jlc.com/home/infor ... p;&info_id=1001

http://www.sz-jlc.com/home/infor ... mp;&info_id=361
嘉立创公布对极个别非常规电路板板的收费分析情况列表之一

以上帮参考。

网友A:
如果是批量,最好是开磨具,直接冲!不要找在线下单的厂,在线下单的都没有这样的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批量,最好是开磨具,直接冲!不要找在线下单的厂,在线下单的都没有这样的做法。 ...

感谢你提供了这样的信息,再问:电路板如果是先贴片,就不能冲了吧?
还有,电路板是一层层树脂+玻璃纤维做的,冲不坏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你提供了这样的信息,再问:电路板如果是先贴片,就不能冲了吧?
还有,电路板是一层层树脂+玻璃纤维 ...

我做的板子是20mm*2.5mm的,板厚0.6.而且还拼板了,拼板后一个大片数量为3*20小片.做了几次还可以.(做的板子还行,但是工作人员容易出小问题,不是忘记确认文件,就忘记做钢网,或者钢网做错之类的),如果需要推荐,私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做的板子是20mm*2.5mm的,板厚0.6.而且还拼板了,拼板后一个大片数量为3*20小片.做了几次还可以.(做的板 ...

已经发站内私信了,求推荐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发站内私信了,求推荐

已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你提供了这样的信息,再问:电路板如果是先贴片,就不能冲了吧?
还有,电路板是一层层树脂+玻璃纤维 ...

只能先冲,再贴。(单个板太小了不好上机)
或者做邮票孔来桥连,再去smt.
冲板,肯定会比铣板要便宜的。
另外肯定冲不坏了,如果会冲坏,我就不会告诉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