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队友坑了,这PLC还有救吗?

楼主(2018-06-13):
队友拿个三菱PLC给我,调程序,把电源线接好了,我直接上电,然后火光四射,一缕青烟,就这样了,现在PLC通信不上,24V正常,内部看了没有烧坏的痕迹,不知还有没有救。

楼主:
型号FX3U-16MT/ES-A

楼主:
先买一个回来测试吧,坑货!

网友:
这个是火线零线短路,应该不会烧内部原件的,感觉是强干扰导致内部参数异常了,死马当活马医,把电池的线拔了,放下电试试看呢!

楼主:
拔掉了,也没用。

网友:
没事,把那个422的芯片换掉试试

网友A:
LN不是接对了吗??????

网友B:
短路可能上脉冲击穿,自检出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N不是接对了吗??????

接太近了,动一下就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路可能上脉冲击穿,自检出错了

还有得救吗?

网友:
这么接,危险啊

网友:
端子排接线单线我都是靠一边接的。。。这种接法不坑才怪,漏铜又那么长。。。

网友:
坑货,接个线都不靠谱

网友C:
这么接不应该烧plc啊,

网友D:
外面L N 短路,
管PLC什么事?

网友:
你这个同事不是坑你就是不适合做电工

网友:
这个L和N接的也是醉了,真是不怕事大

网友:
线头的铜漏出来有点多了吧。接线时应该都先往一边接,比如火线在左边接,那么零线也应该先往左边接,这样可少减少这种短接。

网友E:
我勒个天,你都没有打到运行状态,怎么能通信??

网友:
停上状态也能通信。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勒个天,你都没有打到运行状态,怎么能通信??

plc通讯你一定要打到运行,调试程序在两状态都可以的

网友:
你这个同事是测试看你是不是适合做电工!

幸亏没让你去接地线!

画PCB都知道要安全间距,接个线就不考滤了?何况还是会动的线!

网友:
看能不能返修

网友F:
在人家手上就烧坏了的,在你这里只是个坑

网友:
不是个合格的电工   接线都应该接螺丝的左边 ,左边拧紧的时候线缆会往里带进去  ,  右边保准带出来了呀

网友G:
电源线,一定要打Y端子(且要加护套),否则就容易出现lz图片上的事故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电源线,一定要打Y端子(且要加护套),否则就容易出现lz图片上的事故 ...

不打也可以, 我一般是把铜线之后和胶皮对折, 然后才塞进去拧紧. 保证铜丝在原胶皮下面

网友:
外面电源线短路不可能搞坏里面的,这个是Plc啊!

网友:
真是坑货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不打也可以, 我一般是把铜线之后和胶皮对折, 然后才塞进去拧紧. 保证铜丝在原胶皮下面 ...

这样接,如果胶皮受热变软导致松动,然后发热,胶皮氧化,导致接触不良!继续发热烧毁端子!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样接,如果胶皮受热变软导致松动,然后发热,胶皮氧化,导致接触不良!继续发热烧毁端子!

大功率的肯定是不可以的, 废话, 接个PLC几十W的东西还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电源线短路???这炮放的酸爽

网友J:
其实你同事是想告诉你写代码前先放一炮会更好发挥

网友:
很多粗心的人。呵呵。
其实很多小的地方,都要注意了。

网友:
楼歪了,楼主问PLC;PLC应该问题不大,你检查一下电源和LN附近的电路试试

网友:
接线太马虎了,没干过吧

网友:
接线不够严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面L N 短路,
管PLC什么事?

原本PLC在他办公室用是正常的,换给我调程序,我没检查,就直接怼电源上去,就冒烟,处理后就一直显示ERROR,通信也连不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接不应该烧plc啊,

开盖看了,里面很干净,没见有异常的外伤。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源线,一定要打Y端子(且要加护套),否则就容易出现lz图片上的事故 ...

还是带套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人家手上就烧坏了的,在你这里只是个坑

也不至于,新手没有良好的接线习惯,我也是大意,看不看就怼电源了。

网友K:
左边扩展一个通讯板或者模块,用这个模块试试能不能联机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其实你同事是想告诉你写代码前先放一炮会更好发挥

一般都是调好代码,再打一炮,整个人都放松了。
如果没调好,打炮都想着bug

楼主:
引用 网友K:
左边扩展一个通讯板或者模块,用这个模块试试能不能联机

谢谢大神,我手上暂时没模块,我想办法测试一下。

网友K:
推荐Fx3U-USB-BD
或者Fx3U-CNV-BD + Fx3U-ENET-ADP

楼主:
引用 网友K:
推荐Fx3U-USB-BD
或者Fx3U-CNV-BD + Fx3U-ENET-ADP

好的!!!

网友:
查一下其他原因,不太会是接线短路导致的plc故障。如果是新plc会不会是没有程序而报警呢?

网友L:
三菱的通讯设置在软件的左面,需要单独设置好端口才能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三菱的通讯设置在软件的左面,需要单独设置好端口才能通讯。

设置好,换了另外一个,刚把程序调完。

楼主:
大家留意一下,X1-3没有程序,也没有外部接线,一直是常量的状态。
我怀疑应该是短路一瞬间,高压打到S/S的端子,把这一排口烧坏了。
有没有大神熟悉内部电路的,还有没有维修的价值。

网友M:
可能本来就是坏的,因为出错所以拿过来给你搞,说是调试。可能本来就是坏的,然后自己修不好,给你修。然后莫名就冒烟了,你惨了。

网友N:
引用 楼主:
大家留意一下,X1-3没有程序,也没有外部接线,一直是常量的状态。
我怀疑应该是短路一瞬间,高压打到S/S的 ...

你是说电弧打到了SS,可能性很小吧。

网友:
把里面的电源板拆出来,检查下有没有问题。
我拆卸过低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可能本来就是坏的,因为出错所以拿过来给你搞,说是调试。可能本来就是坏的,然后自己修不好,给你修。然后 ...

这个没有,我在他办公室看到他调是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N:
你是说电弧打到了SS,可能性很小吧。

有点奇怪,X1-X3是亮的,加外部输入的话也没有变化。
应该是输入被烧坏了,明天拆开给大家看看!

网友:
只是电源端短路了,应该没啥事吧。拆开看看里面有没有黑的糊的吧。

网友:
内部被电弧烧了。接线不要漏铜,实在铜多了胶布包包。单片机短路挂一块板,强电这么干,要一条命。

网友:
PLC比较耐操,不是你这厉害了

网友(2018-07-15):
我们这儿是人为的,就是为了多坏设备多买设备从中赚钱。

网友:
内部应该不会有事的吧

网友:
PLC很耐操,不会这容易坏,估计原来就有问题,经常修PLC的来说,24V接上220V,主板都没坏

网友:
这种密集接线的机电端子,软线连接居然不用端子针!实验室居然连端子针也没有么?

网友:
再耐操的PLC也架不住220V的电压

网友(2018-08-19):
曾经把台达的插头插反了,插在输出Y16Y17上,220V当场啪,后来通电除Y16Y17成一家以外,其它正常。估计你那复位电路用问题了。

网友:
这个是外面接太近短路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