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将附件Allegro文件转成PADS9.5格式的文件

楼主(2018-06-13):
哪位有比较新版本的Allegro,麻烦将附件文档转成PADS9.5能打开的文件。
PADS自带的转换提示报错,应该是版本较高的原因。

网友(2018-09-05):
分别在Allegro和PADs里面打开的效果图,如下图
pads9.5 能够打开的文件:
附件怎么添加????PADS9.5能够使用的格式

网友:
附件,怎么添加不上来呢

网友A(2018-06-13):
换了个浏览器,应该是成功了吧

楼主(2018-09-06):
引用 网友A:
换了个浏览器,应该是成功了吧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