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reertos10·01版新的两个功能,数据流缓存和信息流缓存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8-06-14):
请教freertos10·01版新的两个功能,数据流缓存和信息流缓存有什么区别()xstreambuffercreate和xmessagebuffercreate

网友:
还在用9

网友A:
Message buffers allow variable length discrete messages to be passed from an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to a task, or from one task to another task. For example, messages of length 10, 20 and 123 bytes can all be written to, and read from, the same message buffer. Unlike when using a stream buffer, a 10 byte message can only be read out as a 10 byte message, not as individual bytes. Message buffers are built on top of stream buffers (that is, they use the stream buffer implementation).

网友:
引用 网友A:
Message buffers allow variable length discrete messages to be passed from an interrupt service routi ...

谢谢!必应翻译的,不知是不是这样
消息缓冲区允许将可变长度的离散消息从中断服务例程传递到任务, 或者从一个任务转移到另一个任务。例如, 长度为10、20和123字节的消息都可以写入和读取相同的消息缓冲区。与使用流缓冲区不同的是, 10 字节的消息只能作为10字节的消息读出, 而不是单独的字节。消息缓冲区建立在流缓冲区的顶部 (即, 它们使用流缓冲区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