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上显示的电池电量是如何获得的,是专用芯片吗?

楼主(2018-06-14):
手机上显示的电池电量是如何获得的,是专用芯片还是监测充电放电电流,软件累积计算啊,了解的朋友指点下,感谢!

网友:
库仑计啊

网友:
手机一般都用带库仑计、锂电保护,充电管理一体化的专用电源管理芯片,数据直接I2C读出

网友:
这种芯片太贵了,曾想用过,用不起呀,只好用电压估计

网友A:
某号称0%电量还能通话半小时的黑科技手机根本不需要啥芯片,用嘴吹就可以了,当然也有可能人家用了电阻分压测AD的吓人技术。

网友:
手机PMIC一般都自带库伦计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某号称0%电量还能通话半小时的黑科技手机根本不需要啥芯片,用嘴吹就可以了,当然也有可能人家用了电阻分压 ...

0%电量还能通话半小时的黑科技   果然吓到我了  那么 电量到了   什么时候关机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0%电量还能通话半小时的黑科技   果然吓到我了  那么 电量到了   什么时候关机呢? ...

联想,只要你想。什么时候关机,你联想一下就可以了。联想Z5,你值得拥有,感受下0%电量下的通话音质,说不定还可以通过OTG对外发电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只要你想。什么时候关机,你联想一下就可以了。联想Z5,你值得拥有,感受下0%电量下的通话音质,说 ...

  果然吓人 我都不敢买了  联想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