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485通讯时多从机是否可以共用电源?

楼主(2018-06-14):
手头有个项目,对从机成本要求很严,一个从机成本低于10元。
现在的情况是,30多个从机共用一个24V电源,每个从机用稳压管+LDO降压到5V供电,接口芯片SP485,鉴于成本考虑,电源和SP485都没有隔离。
知道这样做不太符合常规,于是打板测试。
在一主三从情况下,公用电源,同时从485上接出线连接到串口转485转换器上,用来监视通讯,这时候,通讯是正常的。
同上述情况,将串口转485转换器拆掉或者从电脑拔下来,不能通讯;
不插转换器,将三个从机独立供电,通讯正常。
另外,不知道什么情况下烧坏了两片新唐的N76E。
难道485一主多从情况下必须用隔离电源或者隔离接口?这种情况下各位前辈有没有高招,请赐教,多谢!

补充:现场工作在室内办公环境,最长距离300米。

网友A:
成本低于10元,还要求很严?

网友:
出门口吃个包子都要十块钱了.要求个毛线, 布线成本不知道要比模块成本高到哪里去了

网友B:
可以,注意地回路

网友C:
建议你把电路贴出来,这样比较好分析;波特率多少?A B 线有没有加上下拉?有没有加 TVS 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本低于10元,还要求很严?

要求工作温度-40到85度,控制三基色灯的亮度,还要带恒流,您觉得10元很轻松?关键还得给自己留点利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你把电路贴出来,这样比较好分析;波特率多少?A B 线有没有加上下拉?有没有加 TVS 保护? ...

波特率9600,上下拉和TVS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注意地回路

有什么注意的点,请赐教,谢谢。

网友:
示波器测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不推荐这样用,除非距离很近。

网友:
我感觉30个从机共电源很悬乎。电源和线的要求很高

网友:
通讯不正常时 5V的波形看过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