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电源分压电阻选择工具

楼主(2018-06-14):
DCDC电源分压电阻选择工具

网友:
非常方便的小工具,感谢楼主

网友:
小工具挺有意思,谢谢!

网友:
实用 方便  点赞

网友:
确实很方便,可选择的器件多

网友:
有没有.net2.0版本的

网友:
挺好,不过还有更方便的,可以选择E24、E96.....自动生成结果。

网友A:
没我这个好,带不同的精度,直接输出标准电阻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我这个好,带不同的精度,直接输出标准电阻阻值

收藏了,感谢

网友:
看看是什么好工具

网友:
谢谢,两个都好。

网友:
贴个算好的。

约束是最少的电阻数量算出常用值。这是双电阻的情况,如果允许分压用3个电阻,那还能少点。

网友:
1L的压缩包提示已经损坏,可能是我以前下载过的。
8L的不错,可以更改Vref

网友(2019-02-28):
分压小工具,谢谢!

网友:
非常实用,感谢分享。

网友:
感谢分亨!工作中非常方便省时间。

网友:
正好昨天算个电阻, 贴两个.

一个可以填好一个算另一个(当然也可以直接出一对电阻), 方便选用
https://www.random-science-tools.com/electronics/divider.htm

另一个支持三电阻模式(串并凑一个)
http://jansson.us/resistors.html

必须都支持E系列选择

网友(2019-05-14):
excel公式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