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intel 545S固态么?写速度能达到官方宣传的500MB/S?

楼主(2018-06-14):
京东自营买了块Intel 545S 128G,官方宣传写速度500MB/S,结果到手一测,只有150MB/S,
再看下商品下其他用户晒的也是一样的速度,和京东交涉,京东始终说产品没问题,是我电脑问题,
问题是我电脑还有一块三星850,测试出来430MB/S,等于跟他将道理都是白讲,京东就一句话,你电脑问题,
让我去找第三方机构检测,我说,那你们提供一个你们承认的第三方检测机构,京东又支支吾吾的说不出个机构,
我说要不你让Intel去第三方检测机构出一份证明给我,沟通后,他说Intel只能提供实验室数据,他们对这个数据有信心。。
有用Intel 545S 128G的朋友么?你们的写速度多少?
看看是不是我的测试有问题,还是Intel用实验室最大数据当卖点,低端盘当高端盘卖。
还是Intel的盘就不能跑分测试。
Intel 545S 128G的测试数据

三星850 120G的测试数据

BIOS设置

官方宣传

其他用户的测试图

网友:
从来没测过速的路过看楼主纠结

网友:
要不你放零下20度的冰箱试试

网友:
4K对齐了吗?

网友:
楼主加注液氮试一下,

网友A:
写入速度这么慢。

楼主:
当然对齐了

网友B:
我两块三星的盘都达不到标称速度,。用着开心就好,开软件,编译,开n个虚拟机都飞快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入速度这么慢。

京东客服一直说,Intel对这500MB/S速度有信心,只能提供实验室最大速度,
不能提供第三方检测数据。

我也是醉了,我们用户测出来大多都是150MB/S,你Intel实验室就是测出来最高10TB/S又有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固态硬盘坑也不少,买前一定要看看同型号别人的测试图

如果是国产固态,那会看看,但是Intel这种大公司,谁能想到他还会出这种情况,
因为之前买了两块三星的,测试都很OK,这次换了个Intel的就翻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两块三星的盘都达不到标称速度,。用着开心就好,开软件,编译,开n个虚拟机都飞快就可以了。

1TB。。。。。
土豪的三星为啥这速度?是用久了掉速了?
我三年前买的850 EVO现在测速还是妥妥的400MB/S以上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1TB。。。。。
土豪的三星为啥这速度?是用久了掉速了?
我三年前买的850 EVO现在测速还是妥妥的400MB/S ...

貌似刚买回来就这个速度,我以为是正常的。难道不正常么?汗。。。

网友B:
内存虚拟了了一个分区,这速度杠杠的。

网友D:
intel和你的测试工具可能不一样,换Iometer试试
https://www.intel.com/content/ww ... ssd-545s-brief.html
--------------------------------
Performance varies by capacity and is measured by Intel using IOMeter* with Queue Depth 32.
128k sequential read/write up to 550/500 MB/s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存虚拟了了一个分区,这速度杠杠的。

土豪的内存有多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土豪的内存有多大?

32G,前段时间刚加了16G 。本来只有16G.

网友B:
我用三星自带的SSD工具测试两个硬盘的读写速度都达到了标称速度,不知道是工具原因还是其他。

楼主:
引用 网友D:
intel和你的测试工具可能不一样,换Iometer试试
https://www.intel.com/content/www/us/en/solid-state-dri ...

晚上回去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三星自带的SSD工具测试两个硬盘的读写速度都达到了标称速度,不知道是工具原因还是其他。

我两块三星的盘,用AS和三星官方的软件测试都差不多,官方的高点。

问题是Intel宣传500MB/S,测出来400MB/S我觉得都正常,但是150MB/S就有点扯淡了。。

网友E:
换NVME吧~~另外这款测试软件,貌似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NVME吧~~另外这款测试软件,貌似没啥问题

你是什么型号?Intel 545S 128GB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什么型号?Intel 545S 128GB么?

Intel 900P

楼主:
我去,一个比一个土豪。。。
这个帖子是用来引出土豪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是什么型号?Intel 545S 128GB么?

你的版本比较低,换个新版的试试看

我的测试软件下载地址:https://pc.qq.com/detail/15/detail_6775.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版本比较低,换个新版的试试看

我的测试软件下载地址:https://pc.qq.com/detail/15/detail_6775.ht ...

好的,晚上回去测试。
顺便把你的这个版本传上来。

还有IOMeter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版本比较低,换个新版的试试看

我的测试软件下载地址:https://pc.qq.com/detail/15/detail_6775.ht ...

应该不是版本问题,其他用户测试的有和你一样的版本,写速度还是150MB/S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神,怎么弄的?

AMD 的 RAMDisk专门干这个的。免费版本可以虚拟4GB的空间,不够的话可以买收费版本,也很便宜。

http://radeonramdisk.com/software_downloads.php

网友F:
其实这种测试都是扯淡,最简单的就是从另一块固态拷贝一大块数据过来,看看耗时,这个速度基本上就是你日常使用的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其实这种测试都是扯淡,最简单的就是从另一块固态拷贝一大块数据过来,看看耗时,这个速度基本上就是你日常 ...

你真棒!

网友:
不必纠结,用得爽才是真的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实这种测试都是扯淡,最简单的就是从另一块固态拷贝一大块数据过来,看看耗时,这个速度基本上就是你日常 ...

同一台电脑,三星850和Intel 545s同一个数据对拷
Intel 545s硬盘的数据往三星850里写,速度460MB/S左右

三星850硬盘的数据往Intel 545s里写,速度150MB/S左右

基本和软件测试出来一致。。

网友:
快5年的东芝128G ssd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不用折腾了。我来告诉你答案。

你使用 hd tune 这个软件,就能测试出最高500mb的写速度。

是的,如果是国产厂家的固态,我也不会去纠结这个问题,
但是京东自营的Intel出这问题,真让我有点惊讶,
或许Intel的高端盘性能稳定性不错,
但是120G 三四百这个档次的,三星真的是无敌手了。
三年买的三星850 EVO,现在测试速度还是妥妥的。

还有,从这次这个情况看来,不能完全看网上的那些所谓的测评文,
要看多看实际商品的用户晒单测试,哪怕是世界数一数二的公司的产品。

网友H:
三星这么好 我赶紧也去买二个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三星这么好 我赶紧也去买二个

三星的 EVO是五年保,非EVO是三年保,这个你要注意下,新出的860 EVO性价比高于850 EVO。

楼主:
引用 网友D:
intel和你的测试工具可能不一样,换Iometer试试
https://www.intel.com/content/www/us/en/solid-state-dri ...

Iometer软件好复杂,打开看了下,那么多选项,一时不知咋测试读写。
直接就做了两块固态对拷的测试,基本和AS测试结果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AMD 的 RAMDisk专门干这个的。免费版本可以虚拟4GB的空间,不够的话可以买收费版本,也很便宜。

http:// ...

谢谢,学习一下。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我用三星自带的SSD工具测试两个硬盘的读写速度都达到了标称速度,不知道是工具原因还是其他。

我的顺序速度比你高几倍,不知何解

网友:
是不是说我这个硬盘可以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的顺序速度比你高几倍,不知何解

不科学,不科学,850 EVO能这么牛?

网友:
不用这么纠结吧,少一点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的顺序速度比你高几倍,不知何解

你是NVMe接口的吧?我是sata接口的,官方宣传也就500M的读写。

网友J:
楼主你的是128G可能达不到标称速度,它那个速度是最大容量版本的速度,可以找下这个型号的高容量测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你的是128G可能达不到标称速度,它那个速度是最大容量版本的速度,可以找下这个型号的高容量测评 ...

如果这样的话,那他也属于误导性宣传,销售页面没有明确写出,
即使速度和容量有关系,但这个差异也太大了。
三星的850系列120G和250G的速度确实有些差异,但是差异不是很大,最小容量都能做到400MB/S以上,
宣传500MB/S,实测400MB/S,这个差异我觉得都能接受,哪怕是300MB/S也能说的过去,
但是如果说150MB/S,是因为容量间的差异,那我觉的就是商家扯淡了。

网友:
intel 低端型号的主控都是用台湾芯片方案的。低端绝对是个坑

网友:
我是过年前几天京东买的545系列的256GB,装USB3.0移动硬盘盒里当移动系统用的,WIN10LTSB2016X64版本。
盒子:https://item.jd.com/3714590.html?jd_pop=4af06006-8a98-4ad9-987d-f7b9d86a0725&abt=3
SSD:https://item.jd.com/5557076.html?jd_pop=017a523b-8844-46f3-8314-f9918dc76c97&abt=3
在盒子里测试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不用折腾了。我来告诉你答案。

你使用 hd tune 这个软件,就能测试出最高500mb的写速度。

可能京东进的本来就是假货。我弟上个月在京东买了一罐本田机油,跟之前4S店买的比,变黑的快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