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x2000生成的SCI boot格式的hex文件,头尾的“”“”是什么?

楼主(2018-06-14):
用 TI 的 hex2000 工具生成的 SCI boot 格式的 hex 文件,打开后,发现开始有一个“”符号,结束的地方有一个“”,如下图所示:

头:

尾:

这两个符号是什么意思?求帮忙!

网友:
应该是控制字符,所以显示不正常。可以在二进制下面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