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运放电路怎么分析

楼主(2018-06-14):
请教这个运放电路的输入到输出的关系要怎么分析?

楼主:
后面的两个运放不懂,不求具体分析数值,只希望学习到分析思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面的两个运放不懂,不求具体分析数值,只希望学习到分析思路

听2楼的,去查查

网友:
第一级运放就是个差分放大,后面俩运放就是2楼说的电流源电路。

网友:
可以看下这个,简单明了

网友:
先干活 回头再看算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面的两个运放不懂,不求具体分析数值,只希望学习到分析思路

虚短、虚断
运放输入端电压相等,输入端无电流流入或留出。就按着两条计算就是了
给点提示,307C构成一个差分放大器,307D是电压跟随器

网友:
古二真,经典电流源

楼主:
照2楼的关键词学习了一下懂了,后面两个运放一个是减法器、一个是跟随器,在R350两端产生一个压差,形成电流输出。

网友:
又逼我去学习,,后面那个跟随以前看到的都是不带电阻的。。现在这个带电阻的。猜,是恒流源,但不会分析

网友:
带电阻也是射随啊,因为有个R350,所以实际的输出还和最后输出接的负载有关系

网友:
电阻R350两端电压差恒定,形成电流源,你只需要列出R350两端电压差的方程就得结果了。

编辑原因:没注意,楼主已有结果了,直接快速回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