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输出准确"旋转角度"的思路

楼主(2018-06-14):
下图是一种思路, 可以用这种思路导出近似准确的元件旋转角度.  约等于是一种 可直接上机的方法.  这里写出来分享给好朋友.

AD,PADS,  等等画图软件都是可以  自写脚本导出1,2引脚坐标的.

网友A:
看到专业人士出现了,赶紧来咨询问题。
像那种dpak封装的,上下左右摆放的编带都遇到过,这种有什么好的建议?一个方向画一种封装是可行的,命名上有什么建议吗?
还有dpa封装的在编带里一左一右的(前一段时间还见过,跑实验室找实物拍照没找到),这种应该怎么定义零度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专业人士出现了,赶紧来咨询问题。
像那种dpak封装的,上下左右摆放的编带都遇到过,这种有什么好的建 ...

数据手册怎么写.你就怎么命名.   这样最保险.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据手册怎么写.你就怎么命名.   这样最保险.

其他问题有什么建议吗?

网友:
我还以为是要准确输出电机角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