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使照在物体上的光线或光点特别亮

楼主(2018-06-14):
如题
要在指定物体上得到很亮的光点或光线,多亮我没有专业的术语描述,反正用相机快门拍照,光线或光点处亮,其它地方暗,暗到看不见景物。

物体长四米。这四米长的物体上1000个亮点或一条亮线,亮点直径或亮线宽一毫米多点。
预算不能超一千元。
想用激光二极管,要用一千多只管子,照射在前面三十厘米处,光点偏差只能在0.5毫米内,排列太难了,多少日子也没解决排列问题。普通激光管是5mW的,某宝上有一二百毫瓦的发光为线状的大功率激光管感觉功率有水分,不过还是买了两只试试。买了多日,但是快递不给力,至今没收到。

编辑补充一下,线状激光二极管功率小的话,照在物体上的光线不是特别明亮,相机拍照时可能不会明显比别的地方亮,小功率额线状激光二极管经实验不行的。

被照物体的颜色是随机的,可能白也可能是黑色,黑色的话反光能力就很差了

还有什么方法呢?谢谢啦

网友:
拉一根塑料光纤,要在哪里亮就在哪里把外面的皮割掉一点点,然后从一端打光
或者你在马云家搜”塑料光纤“看看有没有启发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9#detail
这种可以买回来试试

网友:
能不能在那个物体上贴反光条,像交通标志反光的那种

网友:
装修工用的有一种激光线,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可以拉一条很亮的激光线,

网友:
一个激光管就可以射出一整条亮线,看下假货宝上的激光水平仪就懂了,相机可以加滤光片

网友:
发光用红外,相机前端加可见光截止片,再调下相机曝光度,室内用就应该没问题

网友:
类似这种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9#detail

网友:
http://www.csksoft.net/blog/post/lowcost_3d_laser_ranger_2.html
引用原文:
对于红外滤光片,最佳的选择是使用与激光器发射波长相匹配的滤 光片,比如如果使用的是808nm的激光器,那么滤光片选择808nm的窄带滤光片最合适,这样做可以最大程度的降低干扰

网友:
简单直线图形用 激光投线仪
复杂图形用  激光投影定位仪
DIY参考  http://elm-chan.org/works/vlp/report_e.html

网友:
大功率激光器、相机加滤光片,不过在强阳光下,我试过,依然不够亮。。。

网友:
用激光,想要十分均匀则。。。。是门艺术活

网友:
订做 光源透镜,可以实现。

网友:
一字线激光系列

网友:
这个费用级别应该是激光头+定制透镜的思路,文具店卖不少激光笔,可以换钱面的镜头,可以投出满天星,五角星,笑脸等图案。

至于亮度,环境、物体本身颜色影响比较大,如果物体在室内,做成暗室,激光功率可以小很多,如果在室外,正午太阳直射,那差别可大了。

网友:
激光+鲍威尔棱镜

网友:
把激光笔装在直线电机上,用脉冲信号控制照相机拍摄,最后把图片合成一下。

网友:
抢一个交警的反光背心,上面就是很多微小玻璃珠。

网友:
被测物体上贴反光点,拍照时开闪光灯,调整光圈和曝光时间,使被测物体欠曝光。拍照测试曲面精度就用这个方法。

网友:
激光扫平仪扫出亮线 ,在黑暗环境下拍摄

网友:
一字线激光,相机前加激光波长相同的窄带滤光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