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实现串行数据转化为并行数据,有什么好的算法吗?

楼主(2018-06-14):
如题,有16个字节的数据,一个数据对应一个IO口,从IO口输出相应的高低电平,总共有16个IO口,并且需要并行从STM32的一个16位的口比如PA口输出,所以首先需要做串行数据转化为并行数据,把这16个8位的数据转为8个16位数据。
我现在的程序如下:

unsigned char in_data[16];
unsigned int out_data[8];

               out_data[0] |= (0x80 & in_data[15])<<8;
               out_data[0] |= (0x80 & in_data[14])<<7;
               out_data[0] |= (0x80 & in_data[13])<<6;
               out_data[0] |= (0x80 & in_data[12])<<5;
               out_data[0] |= (0x80 & in_data[11])<<4;
               out_data[0] |= (0x80 & in_data[10])<<3;
               out_data[0] |= (0x80 & in_data[9])<<2;
               out_data[0] |= (0x80 & in_data[8])<<1;
               out_data[0] |= (0x80 & in_data[7]);
               out_data[0] |= (0x80 & in_data[6])>>1;
               out_data[0] |= (0x80 & in_data[5])>>2;
               out_data[0] |= (0x80 & in_data[4])>>3;
               out_data[0] |= (0x80 & in_data[3])>>4;
               out_data[0] |= (0x80 & in_data[2])>>5;
               out_data[0] |= (0x80 & in_data[1])>>6;
               out_data[0] |= (0x80 & in_data[0])>>7;

               out_data[1] |= (0x40 & in_data[15])<<9;
               out_data[1] |= (0x40 & in_data[14])<<8;
               out_data[1] |= (0x40 & in_data[13])<<7;
               out_data[1] |= (0x40 & in_data[12])<<6;
               out_data[1] |= (0x40 & in_data[11])<<5;
               out_data[1] |= (0x40 & in_data[10])<<4;
               out_data[1] |= (0x40 & in_data[9])<<3;
               out_data[1] |= (0x40 & in_data[8])<<2;
               out_data[1] |= (0x40 & in_data[7])<<1;
               out_data[1] |= (0x40 & in_data[6]);
               out_data[1] |= (0x40 & in_data[5])>>1;
               out_data[1] |= (0x40 & in_data[4])>>2;
               out_data[1] |= (0x40 & in_data[3])>>3;
               out_data[1] |= (0x40 & in_data[2])>>4;
               out_data[1] |= (0x40 & in_data[1])>>5;
               out_data[1] |= (0x40 & in_data[0])>>6;

               out_data[2] |= (0x20 & in_data[15])<<10;
               out_data[2] |= (0x20 & in_data[14])<<9;
               out_data[2] |= (0x20 & in_data[13])<<8;
               out_data[2] |= (0x20 & in_data[12])<<7;
               out_data[2] |= (0x20 & in_data[11])<<6;
               out_data[2] |= (0x20 & in_data[10])<<5;
               out_data[2] |= (0x20 & in_data[9])<<4;
               out_data[2] |= (0x20 & in_data[8])<<3;
               out_data[2] |= (0x20 & in_data[7])<<2;
               out_data[2] |= (0x20 & in_data[6])<<1;
               out_data[2] |= (0x20 & in_data[5]);
               out_data[2] |= (0x20 & in_data[4])>>1;
               out_data[2] |= (0x20 & in_data[3])>>2 ;
               out_data[2] |= (0x20 & in_data[2])>>3 ;
               out_data[2] |= (0x20 & in_data[1])>>4 ;
               out_data[2] |= (0x20 & in_data[0])>>5 ;

               out_data[3] |= (0x10 & in_data[15])<<11;
               out_data[3] |= (0x10 & in_data[14])<<10;
               out_data[3] |= (0x10 & in_data[13])<<9;
               out_data[3] |= (0x10 & in_data[12])<<8;
               out_data[3] |= (0x10 & in_data[11])<<7;
               out_data[3] |= (0x10 & in_data[10])<<6;
               out_data[3] |= (0x10 & in_data[9])<<5;
               out_data[3] |= (0x10 & in_data[8])<<4;
               out_data[3] |= (0x10 & in_data[7])<<3;
               out_data[3] |= (0x10 & in_data[6])<<2;
               out_data[3] |= (0x10 & in_data[5])<<1;
               out_data[3] |= (0x10 & in_data[4]);
               out_data[3] |= (0x10 & in_data[3])>>1;
               out_data[3] |= (0x10 & in_data[2])>>2;
               out_data[3] |= (0x10 & in_data[1])>>3;
               out_data[3] |= (0x10 & in_data[0])>>4;

               out_data[4] |= (0x08 & in_data[15])<<12;
               out_data[4] |= (0x08 & in_data[14])<<11;
               out_data[4] |= (0x08 & in_data[13])<<10;
               out_data[4] |= (0x08 & in_data[12])<<9;
               out_data[4] |= (0x08 & in_data[11])<<8;
               out_data[4] |= (0x08 & in_data[10])<<7;
               out_data[4] |= (0x08 & in_data[9])<<6;
               out_data[4] |= (0x08 & in_data[8])<<5;
               out_data[4] |= (0x08 & in_data[7])<<4;
               out_data[4] |= (0x08 & in_data[6])<<3;
               out_data[4] |= (0x08 & in_data[5])<<2;
               out_data[4] |= (0x08 & in_data[4])<<1;
               out_data[4] |= (0x08 & in_data[3]);
               out_data[4] |= (0x08 & in_data[2])>>1;
               out_data[4] |= (0x08 & in_data[1])>>2;
               out_data[4] |= (0x08 & in_data[0])>>3;

               out_data[5] |= (0x04 & in_data[15])<<13;
               out_data[5] |= (0x04 & in_data[14])<<12;
               out_data[5] |= (0x04 & in_data[13])<<11;
               out_data[5] |= (0x04 & in_data[12])<<10;
               out_data[5] |= (0x04 & in_data[11])<<9;
               out_data[5] |= (0x04 & in_data[10])<<8;
               out_data[5] |= (0x04 & in_data[9])<<7;
               out_data[5] |= (0x04 & in_data[8])<<6;
               out_data[5] |= (0x04 & in_data[7])<<5;
               out_data[5] |= (0x04 & in_data[6])<<4;
               out_data[5] |= (0x04 & in_data[5])<<3;
               out_data[5] |= (0x04 & in_data[4])<<2;
               out_data[5] |= (0x04 & in_data[3])<<1;
               out_data[5] |= (0x04 & in_data[2]);
               out_data[5] |= (0x04 & in_data[1])>>1;
               out_data[5] |= (0x04 & in_data[0])>>2;

               out_data[6] |= (0x02 & in_data[15])<<14;
               out_data[6] |= (0x02 & in_data[14])<<13;
               out_data[6] |= (0x02 & in_data[13])<<12;
               out_data[6] |= (0x02 & in_data[12])<<11;
               out_data[6] |= (0x02 & in_data[11])<<10;
               out_data[6] |= (0x02 & in_data[10])<<9;
               out_data[6] |= (0x02 & in_data[9])<<8;
               out_data[6] |= (0x02 & in_data[8])<<7;
               out_data[6] |= (0x02 & in_data[7])<<6;
               out_data[6] |= (0x02 & in_data[6])<<5;
               out_data[6] |= (0x02 & in_data[5])<<4;
               out_data[6] |= (0x02 & in_data[4])<<3;
               out_data[6] |= (0x02 & in_data[3])<<2;
               out_data[6] |= (0x02 & in_data[2])<<1;
               out_data[6] |= (0x02 & in_data[1]);
               out_data[6] |= (0x02 & in_data[0])>>1;

               out_data[7] |= (0x01 & in_data[15])<<15;
               out_data[7] |= (0x01 & in_data[14])<<14;
               out_data[7] |= (0x01 & in_data[13])<<13;
               out_data[7] |= (0x01 & in_data[12])<<12;
               out_data[7] |= (0x01 & in_data[11])<<11;
               out_data[7] |= (0x01 & in_data[10])<<10;
               out_data[7] |= (0x01 & in_data[9])<<9;
               out_data[7] |= (0x01 & in_data[8])<<8;
               out_data[7] |= (0x01 & in_data[7])<<7;
               out_data[7] |= (0x01 & in_data[6])<<6;
               out_data[7] |= (0x01 & in_data[5])<<5;
               out_data[7] |= (0x01 & in_data[4])<<4;
               out_data[7] |= (0x01 & in_data[3])<<3;
               out_data[7] |= (0x01 & in_data[2])<<2;
               out_data[7] |= (0x01 & in_data[1])<<1;
               out_data[7] |= (0x01 & in_data[0]);

由于有多组这样的数据,转化时占用CPU时间比较多,看一下大家有没什么更好的算法?能压缩这个转化的时间。

网友:
楼主不知道用for循环?

网友A:
根本不需要转换,用DMA每次直接将16个数据搬移到端口对应的位域地址即可。

网友B:
看楼主这架势,应该是输入端口是杂乱的,没有顺序,所以直接赋值,肯定不行。
我觉得,最快的办法,应该是查表了。
16字节,也就是 128位,你可以考虑如果你资源够大,可以考虑用 8bit查表,也就是16*256=4k 的一个表。或者 4bit查表,也就是32×16=512的一个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本不需要转换,用DMA每次直接将16个数据搬移到端口对应的位域地址即可。 ...

学得不深入,我还真不知可以这么操作。但这个PA口16位只是数据线,还有另外一个口是时钟线,需要配合输出,还可以这么操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本不需要转换,用DMA每次直接将16个数据搬移到端口对应的位域地址即可。 ...

还有,我每位输出都需要控制不同时间的,还可以用DMA吗?

网友:
用阵啊,傻孩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楼主这架势,应该是输入端口是杂乱的,没有顺序,所以直接赋值,肯定不行。
我觉得,最快的办法,应该是 ...

有点道理,只是这个表如何建,如何查,得想想。

楼主:
什么阵?是不是你的意思也是查表?

网友:
4楼说的对,想省时间 只能查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根本不需要转换,用DMA每次直接将16个数据搬移到端口对应的位域地址即可。 ...

您确定STM32的DMA可以把MEM地址设成位域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确定STM32的DMA可以把MEM地址设成位域区?

STM32F103可以这样操作,实际操作过。其他STM32系不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学得不深入,我还真不知可以这么操作。但这个PA口16位只是数据线,还有另外一个口是时钟线,需要配合输出 ...

我当时是这么做的:位域区就是STM32的GPIO的BSRR/BRR寄存器对应的位,直接设置DMA的目的地址为这个地址,源地址为你要输入的16个数据地址,地址自增。
每次传输你要的16个字即可。至于你说要不同时间控制,我不是太清楚你的需求。
相当于这16个字的缓存就是你对应的GPIO控制缓存,设置一次缓存,然后启动一次DMA传输。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楼主这架势,应该是输入端口是杂乱的,没有顺序,所以直接赋值,肯定不行。
我觉得,最快的办法,应该是 ...

这个表如何建,想不出来。你的8位查表,4位查表是什么意思?
128位建表,表不是2的128次方吗?这个表太大了。
8位查表,查16次,再组合起来,再处理一次?
4位查表,查32次,再组合起来,再处理一次?
这样表小一些?解决全部查表表太大,不查表速度又太慢。查表加再处理折中一下来解决,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D:
联合体 位阈

网友:
理解错误,清除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联合体 位阈

可以试一下,但不一定会快,这只是编译器帮着处理了一下,执行代码不一定会少。

网友C:
LZ要的是这个效果吗?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stdlib.h"

void bit_swap(uint8_t * in, uint16_t * out)
{
    uint32_t * dat_grp = (uint32_t *)in;
    uint32_t val;
    /* Load new Group */
    val = *(dat_grp++);
    out[0]  = (((val & 0x01010101) * 0x10204080) & 0xF0000000) >> 28; val >>= 1;
    out[1]  = (((val & 0x01010101) * 0x10204080) & 0xF0000000) >> 28; val >>= 1;
    out[2]  = (((val & 0x01010101) * 0x10204080) & 0xF0000000) >> 28; val >>= 1;
    out[3]  = (((val & 0x01010101) * 0x10204080) & 0xF0000000) >> 28; val >>= 1;
    out[4]  = (((val & 0x01010101) * 0x10204080) & 0xF0000000) >> 28; val >>= 1;
    out[5]  = (((val & 0x01010101) * 0x10204080) & 0xF0000000) >> 28; val >>= 1;
    out[6]  = (((val & 0x01010101) * 0x10204080) & 0xF0000000) >> 28; val >>= 1;
    out[7]  = (((val & 0x01010101) * 0x10204080) & 0xF0000000) >> 28;

    /* Load new Group */
    val = *(dat_grp++);
    out[0] |= (((val & 0x01010101) * 0x10204080) & 0xF0000000) >> 24; val >>= 1;
    out[1] |= (((val & 0x01010101) * 0x10204080) & 0xF0000000) >> 24; val >>= 1;
    out[2] |= (((val & 0x01010101) * 0x10204080) & 0xF0000000) >> 24; val >>= 1;
    out[3] |= (((val & 0x01010101) * 0x10204080) & 0xF0000000) >> 24; val >>= 1;
    out[4] |= (((val & 0x01010101) * 0x10204080) & 0xF0000000) >> 24; val >>= 1;
    out[5] |= (((val & 0x01010101) * 0x10204080) & 0xF0000000) >> 24; val >>= 1;
    out[6] |= (((val & 0x01010101) * 0x10204080) & 0xF0000000) >> 24; val >>= 1;
    out[7] |= (((val & 0x01010101) * 0x10204080) & 0xF0000000) >> 24;

    /* Load new Group */
    val = *(dat_grp++);
    out[0] |= (((val & 0x01010101) * 0x10204080) & 0xF0000000) >> 20; val >>= 1;
    out[1] |= (((val & 0x01010101) * 0x10204080) & 0xF0000000) >> 20; val >>= 1;
    out[2] |= (((val & 0x01010101) * 0x10204080) & 0xF0000000) >> 20; val >>= 1;
    out[3] |= (((val & 0x01010101) * 0x10204080) & 0xF0000000) >> 20; val >>= 1;
    out[4] |= (((val & 0x01010101) * 0x10204080) & 0xF0000000) >> 20; val >>= 1;
    out[5] |= (((val & 0x01010101) * 0x10204080) & 0xF0000000) >> 20; val >>= 1;
    out[6] |= (((val & 0x01010101) * 0x10204080) & 0xF0000000) >> 20; val >>= 1;
    out[7] |= (((val & 0x01010101) * 0x10204080) & 0xF0000000) >> 20;

    /* Load new Group */
    val = *(dat_grp++);
    out[0] |= (((val & 0x01010101) * 0x10204080) & 0xF0000000) >> 16; val >>= 1;
    out[1] |= (((val & 0x01010101) * 0x10204080) & 0xF0000000) >> 16; val >>= 1;
    out[2] |= (((val & 0x01010101) * 0x10204080) & 0xF0000000) >> 16; val >>= 1;
    out[3] |= (((val & 0x01010101) * 0x10204080) & 0xF0000000) >> 16; val >>= 1;
    out[4] |= (((val & 0x01010101) * 0x10204080) & 0xF0000000) >> 16; val >>= 1;
    out[5] |= (((val & 0x01010101) * 0x10204080) & 0xF0000000) >> 16; val >>= 1;
    out[6] |= (((val & 0x01010101) * 0x10204080) & 0xF0000000) >> 16; val >>= 1;
    out[7] |= (((val & 0x01010101) * 0x10204080) & 0xF0000000) >> 16;
}

int main(void)
{
    int i;
    uint8_t input[16] =
    {
        0x81, 0x81, 0x81, 0x81, 0x81, 0x81, 0x81, 0x81,
        0x42, 0x42, 0x42, 0x42, 0x42, 0x42, 0x42, 0x42
    };
    uint16_t output[8];
    bit_swap(input, output);
    /* Dump */
    printf("Input: \n  ");
    for(i = 0; i < 16; i++)
    {
        printf("0x%02X", input[i]);
    }
    printf("\n");
    //
    printf("Output: \n  ");
    for(i = 0; i < 8; i++)
    {
        printf("0x%04X\n  ", output[i]);
    }
}

网友:
https://www.amobbs.com/thread-3703075-1-1.html?_dsign=1d2a8f1e

网友:
用74hc595?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要的是这个效果吗?

就是这种效果吧,明天验证一下。这段程序你是看了那个贴子,自己编出来的?那个贴子我没看到现成的完整程序。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种效果吧,明天验证一下。这段程序你是看了那个贴子,自己编出来的?那个贴子我没看到现成的完整程 ...

以前看过,大概是这个思路,那个帖子里应该有更高效的算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种效果吧,明天验证一下。这段程序你是看了那个贴子,自己编出来的?那个贴子我没看到现成的完整程 ...

另外,maxwell_lee的方法对STM32来说也是不错的,还非常好理解,两个循环就转换好了,只需要消耗大约144次Load和Store的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试一下,但不一定会快,这只是编译器帮着处理了一下,执行代码不一定会少。 ...

联合体,本质上,和楼主的方法一样。

网友:
可以从硬件上考虑 是否可以找一个16个引脚扩展的芯片更简单也更快稳定

楼主:
https://www.amobbs.com/thread-3703075-1-1.html?_dsign=1d2a8f1e

这个贴子里minux的算法不错。

编辑原因:加上贴子的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