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nuc972运行速度大概是STM32F407的多少倍?

楼主(2018-06-14):
如题,新唐nuc972运行速度大概是STM32F407的多少倍?nuc972是300M的,stm32f407是168M,可以说,nuc972的速度,大概是STM32F407的接近两倍吗?还是M4和ARM9不同,不能简单这么比较?

网友:
不是的,性能可能407还更好些

网友A:
不应该比较MIPS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应该比较MIPS么?

普通整数运算就是比较MIPS即可,ARM9是1.1 MIPS/MHz*300M=330 MIPS
M4是1.25MIPS/Mhz*168M=210 MIPS
也就是差不多1.5倍而已
但是对于单精度浮点就完全不一样了。M4有硬件浮点,而ARM9核心默认是没有硬件浮点的(好像有少数公司的ARM9专门带了特殊的硬件浮点单元,但是标准的ARM9是没有的)。靠软件浮点库跟真正的硬件浮点,完全可以差到10倍以上的速度,这个时候主频都不重要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普通整数运算就是比较MIPS即可,ARM9是1.1 MIPS/MHz*300M=330 MIPS
M4是1.25MIPS/Mhz*168M=210 MIPS
也 ...

想请教下一般哪些实际应用会用到大量的浮点操作?

网友:
972的 300M 放到现在来看,确实有点落伍了,

网友:
nuc972如果早10年出绝对横扫各类ARM9,单片机和低端DSP。可惜现在看这规格有点鸡肋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想请教下一般哪些实际应用会用到大量的浮点操作?

不知道啊,取决于你写的程序呗。
比如C语言的float就是单精度浮点,double是双精度浮点,int,short,char这些都是整数。
注意M4也只能硬件执行float的加减乘和比较等等这些操作,如果你定义成double就会看到编译器调用浮点库了。就得不到高速效果了。
给人感觉M4的这个单精度浮点还是有点鸡肋,因为float跟int32之间都不能无损互转!float只有24bit的有效数据,太少了。随便做点什么计算都会感觉位数不够。
只有更高的M7或者A系列有双精度浮点了才有意义。

网友:
NUC972 在很多领域还是有需求的,虽然主频不高,但性价比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啊,取决于你写的程序呗。
比如C语言的float就是单精度浮点,double是双精度浮点,int,short,cha ...

我们在实际产品里,一旦遇到需要处理小数的,都是当整数处理的,比如需要用到最多2位小数,那么默认程序里都是乘以100的整数,在最终处理时注意这个是扩大100倍的数就行了。这样在计算和传输中都是处理的整数。

网友:
以前公司用新塘的ARM7,72M主频,跑uclinux,也能干很多活了,现在很多都追求性能,但是其实很多都浪费掉的。
972性价比确实高啊,好像快要出五百兆的ARM9了吧

网友:
记得972出现的时候,有人和F4对比测试过,逻辑性能不如F4,因为ARM9的代码和变量都是通过同一条通道进行的,调用函数并且还有静态变量时候性能下跌,F4就没这种担忧

网友D:
这要看用972来做什么东西, 比如工控上带个LCD ,做个人机界面的; 用972非常合适,集成64M内存;  用M4 外扩内存就没意思了;

而且 972可以跑Linux; linux 上的以太网稳定性, 读U盘的兼容性, UBI文件系统的稳定性;不是M4,m7 DIY协议栈可比的;

M4 也有人在上面跑uclinux; 但是外扩RAM 和 uclinux  变得没有使用价值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们在实际产品里,一旦遇到需要处理小数的,都是当整数处理的,比如需要用到最多2位小数,那么默认程序 ...

那是你的程序太简单了。
如果要用电阻分压测NTC(需要同时对付从100多欧到100多K这么大范围的电阻),不用浮点只用定点整数看你怎么算~
或者要做三次线性差值,或者PT100的TIS90公式等等,这些都是很难用定点整数做到的

网友:
这个楼主不能自己查芯片手册么?这么简单也要问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那是你的程序太简单了。
如果要用电阻分压测NTC(需要同时对付从100多欧到100多K这么大范围的电阻),不 ...

电阻分压测NTC做过很多,还从来没用过浮点运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要看用972来做什么东西, 比如工控上带个LCD ,做个人机界面的; 用972非常合适,集成64M内存;  用M4 外 ...

+10086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电阻分压测NTC做过很多,还从来没用过浮点运算

我说了要测全范围哦,也就是需要ntc先并一个电阻,然后这俩再串一个电阻接参考源。可否说一下不用浮点的算法?

网友:
有fixed point库来实现浮点运算,我相信没有不能做的,只是精度差点,当然效率肯定不能和硬件浮点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说了要测全范围哦,也就是需要ntc先并一个电阻,然后这俩再串一个电阻接参考源。可否说一下不用浮点的 ...

当然是测全范围,查表+小范围内线性拟合

网友F:
NC972 DMA 功能有点弱,不然可以弥补不少CPU 主频不足

网友:
972有11个串口2个网口,这个吊炸天。

网友(2018-12-22):
台湾的芯片,难道不能出个中文说明书吗?

看看:日本的瑞萨,韩国的ABOV,都有中文资料。

网友:
nuc972 是不是内部没有程序用的FLASH ,需要外扩SPI FLASH  ?

网友G:
引用 网友F:
NC972 DMA 功能有点弱,不然可以弥补不少CPU 主频不足

是的。新出的nuc980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个弱点;不过没有这款芯片的具体消息。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的。新出的nuc980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个弱点;不过没有这款芯片的具体消息。 ...

980出了?

网友G:
资料都很全了;可以去代理商那里问问:
https://github.com/OpenNuvoton/ARM7-ARM9-Family

网友:
引用 网友G:
资料都很全了;可以去代理商那里问问:
https://github.com/OpenNuvoton/ARM7-ARM9-Family ...

什么参数?

网友G:
NUC980基本上可以认为是NUC970的升级改进版。
我大致看了一下手册,它改进了中断控制器AIC;还给常用外设增加了DMA支持。

网友H:
看手册,NUC980好像取消了LCD接口

网友I:
新塘的内核 有很多隐性问题 一般般普通常见接口的应用没啥问题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新塘的内核 有很多隐性问题 一般般普通常见接口的应用没啥问题

能详细说明下吗?对972比较感兴趣,不知道坑大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手册,NUC980好像取消了LCD接口

还真是!

网友:
引用 网友J:
能详细说明下吗?对972比较感兴趣,不知道坑大不大

972已经稳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NUC980基本上可以认为是NUC970的升级改进版。
我大致看了一下手册,它改进了中断控制器AIC;还给常用外设增 ...

这个片子比972好不了多少呀。

网友G:
经过我测试,STM32F407驱动3.5寸480*320LCD的刷新率能达到77fps;如果加上每帧的绘制时间,简单(就是绘制内容比较少)的全屏刷新能达到50帧左右;也就是说手指操作的全屏滑动GUI很跟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k5MTcwOTcxNg==.html

网友K:
引用 网友G:
经过我测试,STM32F407驱动3.5寸480*320LCD的刷新率能达到77fps;如果加上每帧的绘制时间,简单(就是绘制 ...

这个UI很漂亮,是什么库?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UI很漂亮,是什么库?

emWin,keil里自带。

网友L(2020-01-10):
现在的H750可以把ARM9吊起来锤,逻辑能超过几乎所有ARM9(某个能超900M的变态除外),浮点运算ARM9更是连背影都看不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现在的H750可以把ARM9吊起来锤,逻辑能超过几乎所有ARM9(某个能超900M的变态除外),浮点运算ARM9更是连背 ...

感觉最方便的还是内部自带SDRAM,新的980,扩一片SPI FLASH就能跑的很溜,串口、网口数量很足,做通讯很方便呀

网友:
NUC972针对的场合并不是运算量大的,主要用作数据采集通讯这类场合,比如水表电表工控仪表采集器,ATMEL的400M ARM9现在都还在大量用。
ARM9优势的是linux运行环境,大量的开源软件,硬软分离等,至于LCD这种场合真用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