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焊接螺母的paste层用十字好还是两个半圆

楼主(2018-06-14):
用的是M2的PCB焊接螺母,普通的pad没有paste层,手动添加,图片中那种比较可靠,不会刷锡膏的时候弄断中间与外边的钢网连接。

网友:
paste层对PCB没影响,是钢网上增加开孔
如果想喷锡,可以在阻焊层开窗

网友:
左边这个更好一点哦。

网友:
直观上觉得左边的好,不懂,等专业人士。。。

网友:
螺母要受力么?受力大的话感觉还是右边的好,焊接面积大些,应该会比较结实。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看你需要的锡量,锡量多就右边的,锡量少就左边的。

网友:
随你喜欢,随便搞,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