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终极调试工具Event Recorder的使用方法,各种link通吃

楼主(2018-06-15):
说明:
0、此贴纯技术分享,同时祝大家端午节快乐。
1、之前搞了SEGGER的RTT,JScope,Micrium的uC/Probe文档说明,再搞了一期终极调试方案Event Recoder,之所以叫终极解决方案,是因为所有Link通吃。
     支持时间测量,功耗测量,printf打印,RTX5及其所有中间件调试信息展示
2、当前在JLINK,CMSIS-DAP,STLINK全部测试通过,KEIL自家的ULINK系列也都支持。
3、时间测量功能极具实用价值,测量单位时钟周期计数器,支持4组,每组可以测量16路,也就是可以同时测量64路代码的执行时间。
4、串口作为经典的调试方式已经存在好多年了,缺点是需要一个专门的硬件接口。基于Event Recorder实现的printf打印,无需占用系统额外的硬件资源,而且速度超快,是替代串口调试的绝佳方式。
5、Event Recorder的API可以在中断和多任务环境中正常调用。最重要的是速度快。
6、对于RTX5及其所有中间件都支持Event Recorder。
7、使用前务必看文档中第1小节的重要提示。

文档下载:

例子下载:
F103ZET6:
F407IGT6:
F429BIT6:

文档目录:

SEGGER的RTT和JScope是好东西,只是限制只能使用JLINK,这里也分享个文档

使用J-Scope的波形软件的RTT模式,即使是普通版jlink,波形的上传速度可以狂飙到500KB/S左右

为了形象些,贴一个动态调整的GIF效果:

串口打印:

Event Statistics时间测量功能的动态效果:

Event Recorder动态效果展示:

RTX5调试组件:

RL-TCPnet网络协议栈调试组件:

Event Recorder展示RTX5调试信息:

Event Recorder展示网络协议栈调试信息:

网友:
好像很牛叉的样子.....

网友A:
可以试一下,好像设置挺复杂的

网友B:
谁用过,说说好不好用

网友C:
好像挺复杂的。我所见过40岁以上的好几个搞软件的,他们都是用串口,是不是之前仿真器贵只能用串口形成的?

网友:
又出新东西了,跟进学习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谁用过,说说好不好用

  我用过,设置也不是很复杂,相当好用

网友:
谢谢分享!安福莱给的都是干货

网友:
这是好东西呀,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我一直用的RTT 这次试下这个看看

网友:
实打实的干货

网友:
高科技,,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我擦。。感觉很牛的样子,必须支持一下啊

网友:
非常棒,给你一个大写的赞!

网友:
如果有单独的客户端就更好了,谢谢分享!

网友D:
大概看了下,测量时间很方便啊,就是配置复杂了点,下个项目考虑用用,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支持,楼主带来的都是干货

网友E:
调试工具没什么用武之地

网友:
赞!很实用,以后有机会用哈!

网友:
看样子就是个好东西!下来试试。谢谢分享!

网友F:
这个对IDE有没有要求?我用的是IAR.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研究一下!

网友:
谢谢分享,,有机会试试

网友:
谢谢分享。之前看过,没有仔细研究怎么配置

网友:
楼主威武啊,展现了RTE强大的威力

网友G:
不需要硬件配合吗?

网友H:
有这么牛逼?  我还得慢慢理解下。

网友:
看起来不错,设置有点复杂

网友I:
IAR 有没有类似的功能?

网友J:
请问一下,用cubemx工具生成的项目也可以这样添加么

网友:
好像很牛叉的样子.....+1

网友:
看的眼花缭乱,先收藏

网友K:
引用 网友C:
好像挺复杂的。我所见过40岁以上的好几个搞软件的,他们都是用串口,是不是之前仿真器贵只能用串口形成的? ...

之前的仿真器都是好几万一个,一般人用不起

网友:
引用 网友K:
之前的仿真器都是好几万一个,一般人用不起

单板调试可以用,但设备级的调试,还得用独立串口,so不如一部到位

网友:
很好,有空试试。
感谢分享!

网友L:
4.7版本的工程,设置步骤完成后,拷贝cmsis文件夹中文件后,发现编译出问题,

网友M:
请教楼主,Event Recorder是不是只能用在RTX5上?

网友:
看起来挺吊的,有机会的时候再用用

网友:
安抚来的东西真牛X

网友:
看起来很不错,学习

网友:
看起来很牛的样子,要看看。

网友:
牛逼的工具

网友:
厉害厉害! 光看介绍就觉得太强了!

网友:
多谢分享,找个开发板试试

网友N:
都是牛人,发几个实物图看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一下,好像设置挺复杂的

不复杂,挺好上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谁用过,说说好不好用

很好用,一旦上手后,基本就不想再搞别的调试方式了,除非特殊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挺复杂的。我所见过40岁以上的好几个搞软件的,他们都是用串口,是不是之前仿真器贵只能用串口形成的? ...

这种技术是这两年才起来的。 ,算是SEGGER的RTT开的头。

所以之前用串口的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概看了下,测量时间很方便啊,就是配置复杂了点,下个项目考虑用用,谢谢楼主分享 ...

是的,工具非常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对IDE有没有要求?我用的是IAR.

IAR还真不行,这个是MDK集成的调试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调试工具没什么用武之地

调试工具在工程设计中的作用太大了,用句古人的话就是“磨刀不费砍柴工”

简单工程没什么,复杂的工程必不可少。当然,这个也看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熟悉的调试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需要硬件配合吗?

有STLINK,JLINK, CMSIS-DAP或ULINK下载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这么牛逼?  我还得慢慢理解下。

有兴趣可以试试,非常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I:
IAR 有没有类似的功能?

IAR还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问一下,用cubemx工具生成的项目也可以这样添加么

可以的,另外注意下文档第1小节说的注意事项就可以了。

网友:
先收藏,有空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L:
4.7版本的工程,设置步骤完成后,拷贝cmsis文件夹中文件后,发现编译出问题, ...

可以在你的4.7工程里面先把CMSIS升级下,仅替换头文件就行。然后再升级到MDK5。

楼主:
引用 网友M:
请教楼主,Event Recorder是不是只能用在RTX5上?

这个不限制,裸机也能正常使用的。

也可以自己定义界面效果,自己定义的话就稍麻烦些了。需要编写xml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N:
都是牛人,发几个实物图看下呗

实物图就是下载器和板子,好像没啥看头

网友O:
大侠,Event viewer 能工作吗? j-link (swo) 调试接口。

网友:
竟然有这么厉害的调试组件了

网友:
很牛叉的样子.....

网友P:
现在用的RTT也挺爽,不知道这个有什么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P:
现在用的RTT也挺爽,不知道这个有什么优势

RTT的功能比较单一,仅支持打印。

楼主:
引用 网友O:
大侠,Event viewer 能工作吗? j-link (swo) 调试接口。

这个组件比较难用,之前测试了几个mdk版本,有的能用,有的不能用。另外这个组件主要是面向rtx4的

网友Q:
硬汉你好像不用睡觉的一样啊,谢谢分享这么好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Q:
硬汉你好像不用睡觉的一样啊,谢谢分享这么好的东西

休息,只是晚上精力更加充沛些

网友R:
很NB的样子.....先收藏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对IDE有没有要求?我用的是IAR.

只能用MDK

楼主:
引用 网友R:
很NB的样子.....先收藏下

挺好用的,可以溜溜

网友:
谢谢分享这么好的东西

网友S:
好像蛮实用的样子

网友:
很NB的东西, 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S:
好像蛮实用的样子

很好用的,欢迎溜溜看

网友T:
看起来很不错的样子

网友U:
客户公司MDK正版,功能少有限制。

也能直接用?

网友V:
这个牛啊,安富莱的弄出来的东西都很有特色。

网友W:
這個很棒。
目前都是用ST Studio去追即時變量。

樓主這個還有訊息打印,太棒了。

网友X:
学习了,感谢硬汉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U:
客户公司MDK正版,功能少有限制。

也能直接用?

没问题,这个功能没有限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V:
这个牛啊,安富莱的弄出来的东西都很有特色。

谢谢认可

楼主:
引用 网友W:
這個很棒。
目前都是用ST Studio去追即時變量。

比ST Studio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X:
学习了,感谢硬汉老师!

感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T:
看起来很不错的样子

很好用的,欢迎溜溜看

网友:
下载下来试试,感谢楼主

网友Y:
打印出来了,,非常好使,,感谢楼主!!

另外,我没有安装CMSIS 5.3.0,就用的自带的4.5.0,也能编译使用,,只不过出了好些警告!!

网友:
很好用的工具,功能强大,学习学习

网友:
看着很高级

网友:
看起来不错,下个项目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Y:
打印出来了,,非常好使,,感谢楼主!!

是的,所以推荐用最新版本CMSIS软件包

网友Z:
硬汉 有没有时间出个cjson的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Z:
硬汉 有没有时间出个cjson的教程

后面有精力了搞

网友AA:
这个NB   用过RTT的路过

网友:
mark了  以后试试

网友:
谢谢分享,消化吸收一下

网友:
学习一下,很久没用过jtag调试,都是用log

网友:
试试看,看起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A:
这个NB   用过RTT的路过

RTT有个缺点是不能打印浮点数,得做特别转换。这点没有Event Recorder省事。

网友AB:
这个实用!收藏备用

虽然最近很少用m3了,要是m0能支持就好了!

网友:
准备使用起来!

网友:
mark一下:Event Recorder

网友AC:
mdk一定要5以上?还有st jlink能用吗?

网友AD:
mark,大神收下我的赞!!串口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B:
这个实用!收藏备用

虽然最近很少用m3了,要是m0能支持就好了!

M0和M0+都支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C:
mdk一定要5以上?还有st jlink能用吗?

对,最好使用当前最新的MDK5.25。

下载器不限制,JLINK,STLINK,CMSIS-DAP,ULINK等都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D:
mark,大神收下我的赞!!串口调试

谢谢认可

网友:
牛人,有时间好好学学

网友AE:
有用过的人么?

网友:
很牛b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E:
有用过的人么?

很多人已经用上,使用中有什么问题,欢迎交流

网友AB:
按LZ的说明,我在m0的工程中加入了EventRecored的选项,设置也是按说明里面来的,但在编译时,出现了一大堆问题:

*** Using Compiler 'V5.06 update 4 (build 422)', folder: 'C:\Keil_v5\ARM\ARMCC\Bin'
Build target 'Stm32f030demo'
compiling EventRecorder.c...
C:\Keil_v5\ARM\PACK\Keil\ARM_Compiler\1.4.0\Source\EventRecorder.c(242): error:  #20: identifier "__STATIC_INLINE" is undefined
  __STATIC_INLINE uint32_t GetContext (void) {
C:\Keil_v5\ARM\PACK\Keil\ARM_Compiler\1.4.0\Source\EventRecorder.c(242): error:  #101: "uint32_t" has already been declared in the current scope
  __STATIC_INLINE uint32_t GetContext (void) {
C:\Keil_v5\ARM\PACK\Keil\ARM_Compiler\1.4.0\Source\EventRecorder.c(242): error:  #65: expected a ";"
  __STATIC_INLINE uint32_t GetContext (void) {
C:\Keil_v5\ARM\PACK\Keil\ARM_Compiler\1.4.0\Source\EventRecorder.c(287): warning:  #12-D: parsing restarts here after previous syntax error
      wval = rval & ~
VENT_RECORD_VALID;
C:\Keil_v5\ARM\PACK\Keil\ARM_Compiler\1.4.0\Source\EventRecorder.c(288): error:  #169: expected a declaration
    } else {
C:\Keil_v5\ARM\PACK\Keil\ARM_Compiler\1.4.0\Source\EventRecorder.c(291): warning:  #12-D: parsing restarts here after previous syntax error
    *mem = wval;
C:\Keil_v5\ARM\PACK\Keil\ARM_Compiler\1.4.0\Source\EventRecorder.c(292): error:  #169: expected a declaration
    if (irqmask == 0U) {
C:\Keil_v5\ARM\PACK\Keil\ARM_Compiler\1.4.0\Source\EventRecorder.c(296): warning:  #12-D: parsing restarts here after previous syntax error
    return rval;
C:\Keil_v5\ARM\PACK\Keil\ARM_Compiler\1.4.0\Source\EventRecorder.c(298): error:  #169: expected a declaration
  }
C:\Keil_v5\ARM\PACK\Keil\ARM_Compiler\1.4.0\Source\EventRecorder.c(321): warning:  #12-D: parsing restarts here after previous syntax error
    val = *mem;
C:\Keil_v5\ARM\PACK\Keil\ARM_Compiler\1.4.0\Source\EventRecorder.c(322): error:  #169: expected a declaration
    if ((val & EVENT_RECORD_VALID)) {
C:\Keil_v5\ARM\PACK\Keil\ARM_Compiler\1.4.0\Source\EventRecorder.c(329): warning:  #12-D: parsing restarts here after previous syntax error
    *mem = val;
C:\Keil_v5\ARM\PACK\Keil\ARM_Compiler\1.4.0\Source\EventRecorder.c(330): error:  #169: expected a declaration
    if (irqmask == 0U) {
C:\Keil_v5\ARM\PACK\Keil\ARM_Compiler\1.4.0\Source\EventRecorder.c(334): warning:  #12-D: parsing restarts here after previous syntax error
    return ret;
C:\Keil_v5\ARM\PACK\Keil\ARM_Compiler\1.4.0\Source\EventRecorder.c(336): error:  #169: expected a declaration
  }
C:\Keil_v5\ARM\PACK\Keil\ARM_Compiler\1.4.0\Source\EventRecorder.c(397): warning:  #12-D: parsing restarts here after previous syntax error
                tbit;
C:\Keil_v5\ARM\PACK\Keil\ARM_Compiler\1.4.0\Source\EventRecorder.c(398): error:  #169: expected a declaration
        if (UnlockRecord(&record->info, info) != 0U) {
C:\Keil_v5\ARM\PACK\Keil\ARM_Compiler\1.4.0\Source\EventRecorder.c(405): warning:  #12-D: parsing restarts here after previous syntax error
    IncrementRecordsDumped();
C:\Keil_v5\ARM\PACK\Keil\ARM_Compiler\1.4.0\Source\EventRecorder.c(406): error:  #169: expected a declaration
    return 0U;
C:\Keil_v5\ARM\PACK\Keil\ARM_Compiler\1.4.0\Source\EventRecorder.c(407): error:  #169: expected a declaration
  }
C:\Keil_v5\ARM\PACK\Keil\ARM_Compiler\1.4.0\Source\EventRecorder.c(444): warning:  #12-D: parsing restarts here after previous syntax error
  static uint32_t TimeStamp
_NO_INIT;
C:\Keil_v5\ARM\PACK\Keil\ARM_Compiler\1.4.0\Source\EventRecorder.c(503): error:  #757: variable "uint32_t"  is not a type name

_WEAK uint32_t EventRecorderTimerInit (void) {
C:\Keil_v5\ARM\PACK\Keil\ARM_Compiler\1.4.0\Source\EventRecorder.c(510): error:  #20: identifier "TimeStamp" is undefined
      TimeStamp = 0U;
C:\Keil_v5\ARM\PACK\Keil\ARM_Compiler\1.4.0\Source\EventRecorder.c(526): error:  #757: variable "uint32_t"  is not a type name

_WEAK uint32_t EventRecorderTimerGet (void) {
C:\Keil_v5\ARM\PACK\Keil\ARM_Compiler\1.4.0\Source\EventRecorder.c(531): error:  #20: identifier "TimeStamp" is undefined
      return (TimeStamp++);
C:\Keil_v5\ARM\PACK\Keil\ARM_Compiler\1.4.0\Source\EventRecorder.c(552): error:  #757: variable "uint32_t"  is not a type name
  uint32_t EventRecorderInitialize (uint32_t recording, uint32_t start) {
C:\Keil_v5\ARM\PACK\Keil\ARM_Compiler\1.4.0\Source\EventRecorder.c(552): error:  #757: variable "uint32_t"  is not a type name
  uint32_t EventRecorderInitialize (uint32_t recording, uint32_t start) {
C:\Keil_v5\ARM\PACK\Keil\ARM_Compiler\1.4.0\Source\EventRecorder.c(552): error:  #757: variable "uint32_t"  is not a type name
  uint32_t EventRecorderInitialize (uint32_t recording, uint32_t start) {
C:\Keil_v5\ARM\PACK\Keil\ARM_Compiler\1.4.0\Source\EventRecorder.c(555): error:  #65: expected a ";"
    uint32_t ts;
C:\Keil_v5\ARM\PACK\Keil\ARM_Compiler\1.4.0\Source\EventRecorder.c(556): error:  #65: expected a ";"
    uint32_t n;
C:\Keil_v5\ARM\PACK\Keil\ARM_Compiler\1.4.0\Source\EventRecorder.c(558): warning:  #223-D: function "crc16_ccitt" declared implicitly
    crc = crc16_ccitt((const uint8_t *)&EventRecorderInfo, sizeof(EventRecorderInfo));
C:\Keil_v5\ARM\PACK\Keil\ARM_Compiler\1.4.0\Source\EventRecorder.c(586): error:  #20: identifier "n" is undefined
      for (n = 0U; n < EVENT_RECORD_COUNT; n++) {
C:\Keil_v5\ARM\PACK\Keil\ARM_Compiler\1.4.0\Source\EventRecorder.c(601): error:  #20: identifier "ts" is undefined
    ts = EventGetTS();
C:\Keil_v5\ARM\PACK\Keil\ARM_Compiler\1.4.0\Source\EventRecorder.c(601): warning:  #223-D: function "EventGetTS" declared implicitly
    ts = EventGetTS();
C:\Keil_v5\ARM\PACK\Keil\ARM_Compiler\1.4.0\Source\EventRecorder.c(603): warning:  #223-D: function "EventRecordItem" declared implicitly
    EventRecordItem(ID_EVENT_INIT, ts, EventStatus.init_count, 0U);
C:\Keil_v5\ARM\PACK\Keil\ARM_Compiler\1.4.0\Source\EventRecorder.c(615): error:  #757: variable "uint32_t"  is not a type name
  uint32_t EventRecorderEnable (uint32_t recording, uint32_t comp_start, uint32_t comp_end) {
C:\Keil_v5\ARM\PACK\Keil\ARM_Compiler\1.4.0\Source\EventRecorder.c(615): error:  #757: variable "uint32_t"  is not a type name
  uint32_t EventRecorderEnable (uint32_t recording, uint32_t comp_start, uint32_t comp_end) {
C:\Keil_v5\ARM\PACK\Keil\ARM_Compiler\1.4.0\Source\EventRecorder.c(615): error:  #757: variable "uint32_t"  is not a type name
  uint32_t EventRecorderEnable (uint32_t recording, uint32_t comp_start, uint32_t comp_end) {
C:\Keil_v5\ARM\PACK\Keil\ARM_Compiler\1.4.0\Source\EventRecorder.c(615): error:  #757: variable "uint32_t"  is not a type name
  uint32_t EventRecorderEnable (uint32_t recording, uint32_t comp_start, uint32_t comp_end) {
C:\Keil_v5\ARM\PACK\Keil\ARM_Compiler\1.4.0\Source\EventRecorder.c(616): error:  #65: expected a ";"
    uint32_t ofs;
C:\Keil_v5\ARM\PACK\Keil\ARM_Compiler\1.4.0\Source\EventRecorder.c(617): error:  #65: expected a ";"
    uint32_t i, j;
C:\Keil_v5\ARM\PACK\Keil\ARM_Compiler\1.4.0\Source\EventRecorder.c(623): error:  #20: identifier "ofs" is undefined
    for (ofs = 0U, i = 0U; i < 4U; i++, ofs += 32U) {
C:\Keil_v5\ARM\PACK\Keil\ARM_Compiler\1.4.0\Source\EventRecorder.c: 12 warnings, 30 errors
compiling HW_init.c...
"..\OBJ\STM32F030Demo.axf" - 30 Error(s), 12 Warning(s).
Target not created.
Build Time Elapsed:  00:00:05

请问还需要修改什么地方吗?

网友:
先收藏,好好研究下。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好强大好牛,支持,抽空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B:
按LZ的说明,我在m0的工程中加入了EventRecored的选项,设置也是按说明里面来的,但在编译时,出现了一大堆 ...

这个是支持M0的,我现在手头没有M0的板子,后面专门测试了,交流

网友:
安富莱干货就是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F:
我就想问  怎么收藏帖子

楼主位的最下面,有个收藏按钮,点击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A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支持M0的,我现在手头没有M0的板子,后面专门测试了,交流  ...

看提示,应该是设置没对。uint32_t这种基本类型都没找到定义。我猜会不会是需要手工修改加入stm32f0xx.h这种标准头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B:
看提示,应该是设置没对。uint32_t这种基本类型都没找到定义。我猜会不会是需要手工修改加入stm32f0xx.h ...

给你找了个MDK自带的例子测试了下,用的F072,测试没问题

网友:
之前用过RTT,SWO很好用,一代比一代好用,来学习下这个新东西,谢谢楼主

网友:
没用过也要给赞

网友:
牛逼的工具 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工具不错, 感谢分享

网友AG:
很早之前还用 openocd jtag 调试,后来进了某家自主 CPU 原厂之后,发现根本没有人用 jtag 调试,都是串口调试,哪怕是调底层汇编代码,因为系统跑的是 Linux, 比较庞大吧,再后来调试单片机也没用 jtag 的习惯了。。。

串口调试甚至可以远程通过总线回传到主机显示,也可以发命令动态设置调试等级,Linux 的串口终端都支持颜色,特定打印用红色高亮显示非常好找(字符串前后加控制字符就可以实现),等等好处多多。。。

jtag 这种你好不容易设置好的断点,很难修改不说,别人拿到你的代码根本不知道哪里是需要调试的地方。。。
而且关键的时候 jtag 触发断点 CPU 会停下来,实际很多时候是不可以让 CPU 停下来的,外部很多配合要处理,而串口就没有这个问题。。。

之前调试 Ti 的 DSP 芯片,只用它的 jtag 做 printf 打印输出,结果 CPU 运行的过程中打开 IDE 没有打印,必须在 IDE 中复位一下才有打印,TMD 我就是复现到问题才想连 IDE 查一下原因的好不好,难道我要同时测试 10 台机器要买 10 个 jtag 配 10 个电脑开 10 个 IDE 才能测试吗?!这之后 jtag 纯粹用来输出 printf 都不再用。

虽然楼主做的这个很不错,但是换个 IDE 就用不了了(我用 gcc + makefile, 不用 IDE),换个片子(譬如 STM8、AVR)可能也用不了了,所以终极的话还是串口(更底层还有点灯)。。。

用串口调试,如果串口不够的情况下,可以复用现有串口用做调试打印,可以通过不同命令号等方式来做区分,这样一来,装了外壳的产品不用拆壳就可以分析故障原因,或是绘制波形调整 PID 参数这些都不在话下。。。
而且用串口,没有额外学习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G:
很早之前还用 openocd jtag 调试,后来进了某家自主 CPU 原厂之后,发现根本没有人用 jtag 调试,都是串口 ...

这个算是一种趋势,这两年发展很快,后面生态将更加完善。

ARM去年还推出了新的调试架构CoreSight SoC-600,不再需要调试器,支持WIFI,以太网,CAN和USB接口调试。

a. 从产品的设计,量产到产品现场,产品的所有生命周期,我们都可以随时随地进行访问调试。
b. 通过wifi和以太网进行远程访问调试。
c. 更快的数据吞吐量,从而提高无与伦比的可视化效果。

网友AG:
引用 楼主:
这个算是一种趋势,这两年发展很快,后面生态将更加完善。

ARM去年还推出了新的调试架构CoreSight SoC-6 ...

你说的趋势顶多只是大厂产品的趋势,产品之间是相互竞争的商业关系,为了圈客群,不可能通用的,譬如日后 RISCV 的片子,它不可能支持你说的 CoreSight SoC-600.

大厂推广不代表就是好东西,原厂自己的高级工程师都不会用的,只是圈养一群习惯於此的普通开发者。你用它的东西,就要花钱买它的工具、IDE 这些,允许破解也是为了养肥了再宰。

大厂很多时候出的一些产品或组件,很可能只是几个毕业生团队搞出来的而已,不要迷信。

串口、网络调试这些,自己的代码就可以实现,又可以跨平台通用,最主要是自己可以把控。譬如一个实时的 485 总线通讯,自己写的代码调试可以保证运动控制的最高优先级,但你用别人的调试,首先协议如何不相互干扰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再者,优先级方面如何不去干扰运动控制,这又是一个问题。

开发成本方面,用自己写的库,每个产品也只不过把库拿来用就好,也可以选择很多优秀的开源库来做相关调试。

上位机的图形界面方面,譬如使用 python 脚本几十行代码就可以绘出自己想要的曲线,还可以方便进一步处理,譬如 PID 的曲线数据,进一步可以用来做自整定,如果你用的是商业的 IDE, 绘制一个波形不用写代码,但当现有的不满足需求的情况下,你要额外花几百倍时间去学习如何为一个庞大的商业软件开发插件。。。

最后想说的是,目前貌似没有优秀的开源项目是基于 jtag 来调试代码的。

网友AH:
硬汉出品,必属佳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G:
你说的趋势顶多只是大厂产品的趋势,产品之间是相互竞争的商业关系,为了圈客群,不可能通用的,譬如日后 ...

其实想这么多干什么,好用的工具,用就好了。

比如这个帖子的Event Recorder,这么爽的工具,不用白不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想这么多干什么,好用的工具,用就好了。

比如这个帖子的Event Recorder,这么爽的工具,不用白不用 ...

呃,有相关需要的朋友用用当然无可厚非,我就随便说说。。。
我就算了,用 Linux 系统还真的没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H:
硬汉出品,必属佳作。

感谢支持。

网友:
功能好强大啊,马上安装好试试,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Mark 一下,后面要用

楼主:
更新一个小问题:

使用Event Recorder的时间统计功能,一定要是MDK5.25正式版及其以上版本,5.25的预览版是不行的。

Event Statistics是5.25正式版才增加的,之前的版本都没有的。

网友(2018-08-17):
segger的jlink要玩完了啊

网友:
太牛X了,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G:
很早之前还用 openocd jtag 调试,后来进了某家自主 CPU 原厂之后,发现根本没有人用 jtag 调试,都是串口 ...

不能再赞成了,我也是这样干的,好多年没用过仿真器了

网友AI:
    补充点,日志调试注意事项:
    在编写程序后,我们可以随手在需要的地方加入打印信息,同时需要考虑如下事项:
    1、日志输出是有代价的,特别是在嵌入式系统,或者对执行时序要求较高的应用场景,因此:
          a) 只有在需要的地方加入,不能滥用。
          b) 一定要有一个全局的开关,在不需要或者产品发布的时候,关闭输出,或者降低日志输出的频率。
    2、日志输出需要有优先级控制,例如:发生错误时的日志优先级最高,一般都要输出;一些重要的提示,优先级中等,可能会在debug版的软件中打开;一些不重要的提示,可能只会在需要的时候(例如跟踪bug)打开
    3、不要直接使用printf(或者printk)。日志输出的目标是多样的,例如通过printf输出到屏幕、通过串口输出到串口调试助手、通过文件操作写入到文件等等。要通过重定义的方式,将所有的日志输出指令定义到合适的输出路径,当需要修改输出路径的时候,只要修改重定义的部分即可。否则需要在整个代码中修改,就麻烦了;
    4、最好为每个软件模块提供单独的日志输出开关,以增加调试的灵活性;
    5、很多时候,日志输出语句,可以部分代替代码注释的功能;

    其它:
     - 观察事物就会影响事物(采集和发送会消耗/占用系统资源);
     - 并发任务的调试(代码的可阅读性和读懂的必要性大大降低,监视系统的逻辑和数据);
     - 参考文档《软件测试中的测不准原理》;
     - 串口监视软件SecureCRT的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I:
补充点,日志调试注意事项:
    在编写程序后,我们可以随手在需要的地方加入打印信息,同时需要 ...

感谢补充,不过我觉得都是串口调试时代的经验了

Event Recorder有各种过滤功能,非常方便,想关就关。

现在的MDK集成的Event Recorder以及Embedded Studio集成的RTT,真的是太方面了。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已经应用在项目上了,非常棒。

网友(2018-09-18):
有时间了试试,调试插件

网友AJ:
楼主,我按照文档一步一步操作的,没有出来呀,我又打开了您的工程,也是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J:
楼主,我按照文档一步一步操作的,没有出来呀,我又打开了您的工程,也是没有。 ...

换个下载器试试,最近有几个网友反馈跟你的问题一样,比较奇怪。

我这里测试DAP,JLINK,STLINK都比较正常。MDK的周期性更新打开了吧。

网友AJ:
引用 楼主:
换个下载器试试,最近有几个网友反馈跟你的问题一样,比较奇怪。

我这里测试DAP,JLINK,STLINK都比较正 ...

周期性更新打开了,用的调试器是ST-link。

网友:
引用 网友AG:
你说的趋势顶多只是大厂产品的趋势,产品之间是相互竞争的商业关系,为了圈客群,不可能通用的,譬如日后 ...

能不能推荐一个串口调试开源库或是有没有这方面调试方法讲讲;习惯了jtag,好像用串口调试有点思路僵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J:
周期性更新打开了,用的调试器是ST-link。

这里开了吧,这里开了的话,基本就没有别的什么问题了。

之前几个网友找我,他们自己的原始工程,他们那里测试有问题,我这里同样的工程就没问题,基本可以认为是下载器问题居多,或者可以换个电脑测试下。

网友:
不错,以后调试就方便了

网友:
谢谢分享,非常有用

网友:
mdk更新真多

网友AK(2018-10-27):
楼主,推荐哈靠谱点的 keil mdk 5.26版的链接,怕下载有bug的版本,耽误时间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K:
楼主,推荐哈靠谱点的 keil mdk 5.26版的链接,怕下载有bug的版本,耽误时间呀。 ...

官方的:
http://www.keil.com/fid/ag114gwx ... les/eval/mdk526.exe

复制此连接到迅雷下载就行,注意浏览器点击开联合后复制。

网友:
调试技术,多谢

网友(2019-03-11):
引用 楼主:
更新一个小问题:

使用Event Recorder的时间统计功能,一定要是MDK5.25正式版及其以上版本,5.25的预览版 ...

5.25 正式版哪有呀,找好几天了,求个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L:
我使用5.25的MDK,CMSIS是5.3版本,编译器最新1.6 MDK自动更新的

JLINK和JLINK-0B都试过。

D版JLINK问题比较多,你手头有STLINK的话,方便些。

看波形的话,MDK不是有个逻辑分析仪功能,不过要使用那个SWO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L:
SWO没办了,现在用SW接口,PCB只做了4针,V G 两个SW信号脚
JLINK OB没所谓盗版吧? ...

网上的OB好像都还是V7吧,你在MDK5.2X上能正常使用,我手头的两个已经不行了。

出现你刚刚那个错误的时候,可以考虑将Enable 选项的对勾取消掉即可,但内核时钟参数要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挺复杂的。我所见过40岁以上的好几个搞软件的,他们都是用串口,是不是之前仿真器贵只能用串口形成的? ...

用串口用习惯了也不错。

网友:
同样是一个脑袋,楼主怎么就这么聪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L:
OB是V7的,我有3个都可以用

但无论选不选ENABLE都不能用,没任何输出。

这个就不太清楚了,如果你手头还有STLINK之类的其它下载器就方便了,STLINK也可以给它M内核的芯片下载,可以对比看看

网友:
收藏了,感谢楼主经常能带来些好东西

网友AM:
安装MDK5.23,看来是用不了了。

一台电脑装5.23和5.25会不会影响?
JLINK  V7 看来也需要升级高版本。

网友:
看起来挺不错了.下载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M:
安装MDK5.23,看来是用不了了。

一台电脑装5.23和5.25会不会影响?

不好意思,回复晚了。

没有影响的,只要按照在不用目录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回复晚了。

没有影响的,只要按照在不用目录就行。

谢谢硬汉答复。。。。。

网友(2020-02-17):
看起功能不错啊  调试很方便

网友:
只是摸摸。。。。收藏一下

网友(2021-05-22):
发现晚了。。。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