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装配体对 文件格式有什么要求?

楼主(2018-06-15):
想画几个小零件,然后组合装配起来。
那么这几个小零件保存为什么格式好,IGS ,STEP ,还是其它?

网友:
当然是Soildworks的零件图格式.SLDPRT吧

网友:
二楼正解

网友:
默认格式就行

网友:
古二真!其它格式也可以!

网友:
保存成他自己的格式就可以了,简单的装配体很好搞。。我都是0入门靠感觉学的。。

楼主:
好,感谢各位,这个我软件是好用

网友:
还用问?专用格式是最好的。兼容其他软件才转为兼容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