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外包:以太网转串口服务器

楼主(2018-06-15):
功能:
1、采用自带交换功能的网络芯片如KSZ8863,提供两个网口,可以实现以太网的级连。
2、支持UDP通信,实际数据流量最大2M字节/秒。
3、实时通过16个RS485口将网络数据转发出去。
4、支持TF卡,可以实时将网络数据存储起来。
5、带实时时钟,可以在指定时间读取TF卡数据,将数据通过RS485口发送出去。
6、支持5个按键及128*64的OLED显示,用于本地参数设置,工作状态显示。
7、支持WEB SERVER,可以通过网页来进行参数设置,工作状态显示。
8、支持bootLoader,远程网页更新固件。

需要考虑成本,初步考虑使用新唐nuc972作为主控芯片(其它方案只要成本能接受也可以),采用Non-OS的方式来开发,还是采用某种OS来开发由承包者自主考虑。
希望承包者有实际的项目经验,而不只是接触过开发板。硬件原理可商议后确认,PCB设计可由我方完成(结构方面无需再沟通)
最后需提交开发环境及源码,我方后续需要自主修改应用层协议。
项目周期在一个半月左右,费用商议,请发站内信给我。

网友A:
信息太少,串口、网口规约都没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息太少,串口、网口规约都没说

应用层的协议我们后续自己完成。测试的时候,自定义一个简单的协议就行了。

网友:
以前开发的一个,规约转换的

网友:
以前做过一个,TCP/UDP端口映射到某个指定串口

网友:
这么多东西 一个半月做不出来

网友:
时间是有点紧

网友:
加一片FPGA,以前做过10路隔离485

网友:
一个半月 悬。除非专职搞这个。或者干过非常类似的工作。

网友:
从硬件方案---PCB LAYOUT---打板---写程序调试OK,中间还需要方案沟通,功能确定,一个半月的时间估计有点难,熟手也不一定能赶出来,当然,重金之下,必有勇夫...

网友:
1个半月时间是不够的。除非刚好做个和这个差不多,改改就行。

网友:
1个半月也就是说要全职做,再就是说没多少钱,一个月做出来的产品能有多少钱

网友:
一个半月左右,兼职的肯定搞不定,全职的都不一样搞的定,费用肯定10万以上

楼主:
这个时间是最快的时间,到时有点延误也能接受的。价格方面,有意者请报价,我们是要做产品的,不是做玩具,开发费用不是最主要的决定因素。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时间是最快的时间,到时有点延误也能接受的。价格方面,有意者请报价,我们是要做产品的,不是做玩具, ...

那你算过nuc972 能满足你的性能要求吗,16路485 还带sd卡 带webserver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时间是最快的时间,到时有点延误也能接受的。价格方面,有意者请报价,我们是要做产品的,不是做玩具, ...

我觉得你没想清楚需求 ,webserver还要non-os 这一条就可以类似无数想接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你没想清楚需求 ,webserver还要non-os 这一条就可以类似无数想接单的

我们原来有一用STM32F407的,也没用OS,一样有WEB SERVER,只是简单的一个设置参数的网页,不必一直刷新的,而且我说了采不采用OS自主决定,你还拿这个来说事,没必要了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们原来有一用STM32F407的,也没用OS,一样有WEB SERVER,只是简单的一个设置参数的网页,不必一直刷新 ...

我只是好心提醒一下,你觉得没必要就当我没说,你拿f407来说事,只能说明你还没想明白坑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是好心提醒一下,你觉得没必要就当我没说,你拿f407来说事,只能说明你还没想明白坑在哪里 ...

谢谢........

网友:
webserver TCPserver UDP 再加网络TFTP远程升级,我刚搞完一块板子 就看到楼主的帖子。

网友C:
自己移植的TCP/IP网络稳定不?网络有各种千变万化的不确定的环境,能长期稳定运行吗?目前我的产品用的LINUX的,几年无人守候稳定运行,就是成本有点高,一直也想用F107移植个,就怕自己做的不稳定。

网友D:
标准的网口转串口应该有直接的现成的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标准的网口转串口应该有直接的现成的把

需要的不是标准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移植的TCP/IP网络稳定不?网络有各种千变万化的不确定的环境,能长期稳定运行吗?目前我的产品用的LINUX ...

之前用LWIP,还可以吧。

网友:
我做的板子是nuc972+ ch438,2个网口,1个SD卡,16+2的串口。

网友E:
跑的Linux,ch438驱动做到内核里面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跑的Linux,ch438驱动做到内核里面的。

做到内核,是不是要改设备树那些?

网友:
10w linux 或android 都能做 用标准的a8

网友:
接了,这个不难,再送你个路由功能 ,2天完成

网友:
像这种外包,想知道楼主跟30楼是怎么沟通的?是站内信还是加什么?后续是当面签合同还是远程沟通完真接开发好给试用版再一次性给钱?

网友:
10w  或  1k都有可能

网友:
1个半月足够了 底层不难主要是webserver

网友G:
这个实现起来不难啊,最麻烦的应用层协议已经避开了(规约转换的血泪史……)

一个linux系统,通过端口区分串口,数据放进内存缓冲区;扩串口可以FPGA,
可以传统的16C554,要省事可以WK系列,或者干脆用SPI连两个F091。

现在最麻烦的反而是WEB SERVER,Server好建,页面众口难调,干脆让楼主自己
把页面做好,规定格式比如只能CGI不准上JS。

4楼, 你暴露了,电力继保行业没跑了。
5楼, 握手,端口映射串口是常见手法^_^
18楼,407这么搞已经捉衿见肘了吧?而且串口速度应该上不去了。
27楼,“ch438驱动做到内核里面”,NB。
33楼,我们想到一处去了。

网友H:
全部都做过,1个半月估计搞得定(兼职),就看你用什么硬件平台~MCU+以太网是用什么平台~交换机我用的是蝎子的RTL8306SD,以太网平台我用下面三种:stm+ENC28J60+lwip,stm+pHY+lwip,stm+w5500,三种都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实现起来不难啊,最麻烦的应用层协议已经避开了(规约转换的血泪史……)

一个linux系统,通过端口区分 ...

是呀,那些都是电力行业的规约,难点就是上层规约转换,不过他这不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全部都做过,1个半月估计搞得定(兼职),就看你用什么硬件平台~MCU+以太网是用什么平台~交换机我用的是蝎子 ...

w5500可以达到 “支持UDP通信,实际数据流量最大2M字节/秒。”这个速度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I:
w5500可以达到 “支持UDP通信,实际数据流量最大2M字节/秒。”这个速度么

使用dma问题不大,我上次tcp,没有dma,跑到14.xMbps,只是已经没有精力来处理数据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F:
使用dma问题不大,我上次tcp,没有dma,跑到14.xMbps,只是已经没有精力来处理数据了。 ...

请问下用了几个socket,14.xMbps是不是除以8才是字节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请问下用了几个socket,14.xMbps是不是除以8才是字节

一个,是的。

网友:
这个最好还是在Linux下做吧。没有毕业5年以上的相关经验,写出的C语言程序,对于这种稍微大一些的案子,如果没有
经过好的测试与维护,离产品化十万八千里。
几万人民币也只是能买个prototype。
只有做过产品的人才能体会到。

网友:
产品要稳定,哪有那么容易

网友:
  这个如果用产品的要求来做,其实难度不小了。
  一个半月不现实,除非是做过类似产品的人,估计报价不低,10W我觉得都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请问下用了几个socket,14.xMbps是不是除以8才是字节

2个,对的要除以8,W5500是SPI,你可以换成W5300,速度就会很快~

网友:
引用 网友F:
做到内核,是不是要改设备树那些?

要修改那个ebi驱动文件的。

网友:
难度不是想象那么简单!

网友:
不知道楼主是只想找人实现基本功能,达到毕业设计的水平即可还是稳定的产品级。如果是毕设水平1.5个月应该问题不大。但不知道楼主是不是清楚‘毕设’ 离产品的距离?

网友:
2M字节/秒是指网口端吗?一般串口不支持这个高的速率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