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多短距离通讯问题,采用模拟开关好还是数字开关好?

楼主(2018-06-15):
一对多短距离通讯问题,采用模拟开关好还是数字开关好?
想做一个单总线通讯,两边各有一个MCU,但是两边的供电电压有点不一样,请大神看图并指导一下,
先谢过了。

楼主:
我表达的不清晰么?怎么没人来说说看呀

网友A:
开关只有模拟的,有数字开关这个说法吗?发过来瞧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只有模拟的,有数字开关这个说法吗?发过来瞧瞧。

输出固定电平就是数字的,不是么

网友:
模拟开关是双向的,数字要切换

网友B:
数字的可以提高驱动能力,也有电平转换功能;模拟的有内阻降低驱动能力

网友:
一个mos管就可以解决双向 电平转换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字的可以提高驱动能力,也有电平转换功能;模拟的有内阻降低驱动能力

请教您,我上面这种,两个MCU经过几个开关后进行通讯,用数字的好还是模拟的好,中间需不需要串联什么电阻?
我实测过,上面的连接方式可以正常通讯,只做了几块板,批量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网友:
数字的兼容性强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