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似假货CP2012被驱动程序封杀

楼主(2018-06-15):
TB一次买了5个"六合一多功能USB转UART串口模块CP2102..." 模块,一直用的挺好,昨天调试的时候突然发现发送不出数据,但是可以接收,随后替换多个模块,现象一样。 自发自收也不行,最后换了另一个方案的转换模块,功能正常。

如此,强烈怀疑所购模块采用了假货CP2012, 切已经被驱动程序识别。

------------------------------------------
问题:
还能回天不?

网友:
这及其有可能

网友:
买正的不就行了

网友:
你去设备管理器里面把它的驱动回滚一下,换回以前能用的版本试试

网友:
好奇TB上搜了一下,有种感觉,这模块上三个芯片没有一个是正经货。3232的电荷泵电容用0402,胆儿够肥的

网友:
重装驱动,确认不是驱动问题吧。或许换台电脑看看

网友A:
这么就断定山寨芯片?cp2102现在都出cp2104了,换其它电脑试试。

网友:
回滚驱动试一试。

网友:
你是不是更新了操作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就断定山寨芯片?cp2102现在都出cp2104了,换其它电脑试试。

确实草率了

今天重新试了下,一切ok , 驱动没有变,系统没有变,电脑机箱前后的USB都试了, 测试环境完全一样 ,居然没有问题了。 奇葩, 没整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