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帮分析一下串口校验码算法。

楼主(2018-06-15):
求算法牛人帮看一下, 另外,我申明一下,这个不是破解,仿制别人的产品,只是从别人的产品串口上读取数据,来显示

1. 55 AA 43 31 00 00 00 00 39 66
2. 55 AA 43 31 00 00 00 40 7F 66
3. 55 AA 43 31 00 00 40 40 C5 66
4. 55 AA 43 31 00 00 80 40 0B 66
5. 55 AA 43 31 00 52 56 47 6B 66

从以上5组数据可以看出,55 AA 43 31 00前5字节固定不变,最后一字节固定不变, 倒数第2字节可能是校验码。
第1组校验码是0x39, 第2组比第1组多了个0x40, 于是校验码多了0x46. 同样的规律也存在于2,3之间,3,4之间。校验码最后好像都是模0x100。

问题1是:第一组的0x30不知怎么算出来的,试过了各种方法。
问题2是:如果数据不是多了个0x40,而是其它的值,就不知如何计算了。

当然,问题1解决了,问题2也就解决了。

网友:
我听说过一个成语,叫“掩耳盗铃”

网友:
你的意思是真实的数据藏于校验码中?

网友:
感觉无校验

网友:
是不是某款电机驱动的串口数据?

网友:
是不是上位机控制下位机的数据?

网友:
你这也是逗,你这不就是破解别人的协议?虽然看上去你是升级别人的设备。

网友:
既然是正常和人家的产品通讯,直接问人家不就行了?

网友:
知道是什么芯片就好弄了

网友:
就这么点数据量,倒推是分分钟的事。但是好歹得知道每个数据各是什么含义吧!比如某参数由1修改为2,发送的数据有什么变化。多试,就找到规律了

楼主:
唉,已解决,逆向的算法计算的结果,与上面完全吻合。

网友:
数据量不够,把大量的数据导到excel就能看到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