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3231 时钟芯片断电时间后重生上电 时间归零 是干扰吗?

楼主(2018-06-15):
之前在另个产品上,用的DS3231n 没有出现过断电时间长时间断电时间回复位归零。
用个这个产品上发现断电时间一长, 重新上电,时间就归零了, 日期也变成1月1号
是干扰造成的吗?

楼主:
没有,电路个原来的一样,现在断电一分钟上电没问题,时间一长就变了,i2c上拉都是4.7k

网友A:
不是干扰,没电了

网友B:
拿示波器看看上电瞬间,ds3231的电源引脚的波形,之前我遇到过,原因就是电路的容性负载太大,我用的外部电源瞬态响应比较差,导致电压跌落。后来较低电路中的电容,再加了一级软启动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干扰,没电了

我测试锂电池还有3v的电压呢(使用纽扣电池)

网友:
以前用过国产的一款,掉电不记忆,后来换进口,就好了,爱不起的国产

网友:
楼主换个进口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拿示波器看看上电瞬间,ds3231的电源引脚的波形,之前我遇到过,原因就是电路的容性负载太大,我用的外部电 ...

您的芯片里的内容重启后数值有规律吗,有开始怀疑是芯片问题,重新焊接了新的,还是,年,小时,分钟,秒等于0.。月,日,星期,都等于1,

网友C:
我这几天调电子钟,有一个阶段时间乱走模拟的iic,因为我这个里面用中断耗时比较长,怀疑是读时间数据时被中断了,物理上看把读拉成写了。按这个思路让读不被打断,果然好了

网友D:
断电测量晶体震有波形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这几天调电子钟,有一个阶段时间乱走模拟的iic,因为我这个里面用中断耗时比较长,怀疑是读时间数据时被 ...

芯片我就接了个i2c线,还有个int,现在怀疑是int
管角没有处理,因为我没有用到中断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断电测量晶体震有波形不?

32k管脚的那个晶振吧,上班时候借个示波器看看

楼主:
各位看看是不是电路图有问题啊

网友E:
拆个之前的芯片换上试试,是不是芯片买假了

网友:
电池装反了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拆个之前的芯片换上试试,是不是芯片买假了

芯片换过不同批次的 ,也是相关的问题

网友F:
解决了嘛?楼主?想听解决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解决了嘛?楼主?想听解决方案

目前没有, 控制器连接着触摸屏,一上电时候把 触摸屏系统的时间下发给 控制器。

网友(2018-08-01):
我也出现这种问题了,但是不是很频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