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触摸按键板误动作求助

楼主(2018-06-15):
有一款旧产品使用电容触摸按键板,产品工作一段时间后按键无响应。

具体情况如下:
A:产品按键部分结构为圆弧面,按键PCB 装到一个塑料壳内,表面贴一灯?透光贴纸,然后整个装到一个透明的2MM的胶片下面‘
B:不良现象是,机器使用几分钟后(随机的),因某个按键被误按下,导致其他5个按键无作用,不断电情况下拆下按键板组件,按键恢复;(感觉是因为透明胶片对按键生产了干扰,)
C:机台在A生产线会出现这个现象(或是容易出现),移到另一生产线测试二三十分钟未见,在测试房测试一个小时都未发现这个现象;

初步分析,可能跟使用的电源有很大关系,要么是地线接触不好,要么在A生产线上受其他机器干扰,

问题:A如是受电源干扰,有什么方式可以避免?加电容,电感?
         C,如是受电源干扰,怎么拆下组件又可以恢复正常?

谢谢大家帮忙看看,,我也在测试中分析中,,,

网友A:
触摸跟安装方式有很大影响,有没有触摸部分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摸跟安装方式有很大影响,有没有触摸部分图片

方便的话加一下QQ,我们单独沟通一下,QQ:411061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