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是要处理仪器记录的CSV文件,怎么自动化呢

楼主(2018-06-16):
要把一个CSV文件导入EXCEL
在其中一列中找到最低值,
然后找到对应的时间,
后推2小时,
找到这个时间的数值
再按公式做个计算,判断是不是达标
这个怎么自动化??

我想达到的效果,就是一旦将CSV文件拖入一个文件夹,程序就可以自动执行操作,然后把结果写在另一个EXCEL表内。

网友A:
把CSV文件的默认打开方式设为专用处理程序,这样双击结果就出了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CSV文件的默认打开方式设为专用处理程序,这样双击结果就出了来

还要做计算呢,最好是能一点就出结果,这样简单点,省得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要做计算呢,最好是能一点就出结果,这样简单点,省得麻烦

自己C#编程,调用ActiveX组件来处理

网友:
VBA,直接在excel里写代码

网友:
用VBA没错!

网友:
vs2010 C++做个小程序就好了,csv文件是文本文件,按文本文件读入处理就好,处理完另存成excel文件

网友:
python,你值得拥有

网友:
vb写个代码也不难

网友:
python处理,加载np库

网友:
matlab也行啊,设置好路径运行一下就行

网友:
VBA最好,直接操作Excel,但是需要学一下

网友:
python做 速度 简单 几行代码就搞定了

网友:
楼主放个样本出来,让大家用各个语言试一试

网友:
方法很多,python,vba,ahk

网友:
建议熟练掌握一门PC端编程软件,用什么语言不关键,python,VBA,c#都可以,会对日常工作有非常大的帮助

网友:
支持python,简直精简地不要不要的,非常赞

网友:
csv全是文本,C语言、python、BASIC、matlab都毫无压力
不要把它看成是excel文件,它就是个文本文件

楼主:
我晚上把CSV文件贴出来

网友:
vba很方便啊,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