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初始化时间 【标题不合格,将被封锁ID】

楼主(2018-06-16):
之前使用DSP28035芯片,控制无刷电机,但是上电时发现PWM输出上下管有直通现象,直通200ms~500ms之间,虽然驱动模块有保护,但是这种直通现象还是会有隐患。
请问有哪位大侠知道,DSP上电完成初始化最少需要多少时间,外设才会稳定输出。或者如何加快DSP初始化时间

网友:
我们用28062,没有这种毛病,肯定是你程序有bug,是不是初始化的时候配置错了,再不就是硬件设计问题,dsp复位期间io是高阻的,你外面没上下拉电阻

网友:
DSP不会有这种低级缺陷的,一定是楼主电路或者程序问题

网友:
为啥这些小白发了就走也不回来看一下,要不也不会因为标题被封锁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