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 arm Linux 下高性能现代化GUI介绍

楼主(2018-06-16):
GUI的现状
目前GUI人机交互已经深入到各行各业,而且每年的需求量都在增长。
当下嵌入式GUI的整体情况如下(欢迎补充):
RTOS+EMWIN/ucGUI:小型,开发不便
Linux+QT:占用内存和存储空间较大
Linux+MiniGUI:开发相对便利,但交互过于陈旧;目前为止暂无新更新。
WINCE: 停止更新
Android:系统相对于其他系统庞大,硬件配置要求较高。

寻找一种开发便利,嵌入式GUI系统
系统选型:
在众多的操作核心内核中,Linux由于其相对完善的资源以及设备驱动的支持,成了我们基础系统的唯一选择。

GUI要求:
交互要求:
交互需要能通过类Android等移动设备的人机交互体验,带来更人性化和现代化的GUI交互

开发要求:
需要提供所见即所得的开发工具,便于用户开发。同时逻辑部分需要可以自主定义,不影响具体项目开发时候需求。

所以我们做了一套全新的Linux GUI系统【暂时取名叫FlyThings】

系统资源情况:
目前已经流畅运行于ARM9 600MHz  32MBDRAM; ARM Cortext-A7 1.2G 64MDDR 无硬件2D加速平台。

启动速度:
3秒进入GUI开始交互,最快可达2秒。

GUI介绍:
字体:FreeType2 支持矢量字符;
图片格式支持:png,jpg,.9
绘图格式:RGBA8888
开发工具:ZKSWEditor FlyThings IDE,可以运行于Windows和Linux的桌面系统下。
控件集合:按键,文字,编辑框,进度条,圆形进度条,图形旋转,波形,列表,二维码,时钟,窗口容器,视频播放,摄像头等控件。
调试支持:支持通过USB或者WiFi进行下载调试
输入法支持:支持双拼中文输入法,支持英文,数字键盘

第三方库接入支持
支持开源的c,c++项目加入的工程中编译开发
如:sqlite3,modbus,mqtt

开发工具页面:

GUI演示的gif动画(由于GIF动画转换后有损失,所以看到的显示效果要差很多)

------------------------------------------------------20180616--------------增加开发者页面链接
doc.zkswe.com

网友:
有没有类似 emwin 的方案,且价格上要比 emwin 有优势。

网友A:
放些资料出来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些资料出来学习

开发者页面 doc.zkswe.com

网友B:
FlyThings  必须要搭配你的硬件?
可以用类似UCOS的小系统?
可以在其他的编译环境使用?
如何授权收费?

网友:
69很有优势,搞可靠些这个屏定位100比较合适,全视角IPS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否之前的69元串口屏那个?

是的,69那个串口屏就是运行这套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FlyThings  必须要搭配你的硬件?
可以用类似UCOS的小系统?
可以在其他的编译环境使用?

目前是只运行于我们的硬件中,通过硬件收费。可以支持定制项目。

网友D:
FlyThings 是你自己开发的?  有详细介绍吗?

网友:
看起来像在eclipse平台定制的,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FlyThings 是你自己开发的?  有详细介绍吗?

是的,内核系统是基于Linux
开发介绍在:
doc.zkswe.com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前你们能做到最小尺寸的LCD是多少?

目前最小做的是3.5

网友:
不错,非常棒,跟开发上位机类似

网友:
我现在用的串口屏是武汉中显的,他们的软件就是堆砌图片。在图片上加控件,控制发数据。他们的屏用起来比较简单,但也只是发发图片。很多东西没法实现。
你们的屏价格比较便宜,如果搞的很灵活值得用用。

网友E:
niubility much !!
准备用这个屏,省去了STM32环境下开发的各种难难难
但不知道屏和底层应用的交互好不好实现,有没有坑

楼主:
引用 网友C:
麻烦给一下地址,我去看看

3.5 (320*240)的还在内部测试阶段。没有量产。暂时没有路径哦。好像收藏店铺后上新会有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E:
niubility much !!
准备用这个屏,省去了STM32环境下开发的各种难难难
但不知道屏和底层应用的交互好不好 ...

交互部分目前是通过串口来通讯的。底层驱动如亮度调节,声音调节,存储这些都已经提供了一系列的api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了,除了显示功能,CPU的资源有没有开放给客户使用?比如串口SPI,IO,AD,定时器这些 ...

这个CPU的资源非常紧张,外部就是开放了串口可以操作。定时器也可以操作,但是属于UI级别的定时器所以精确度就有限了。

网友:
求教楼主一个问题,怎么讲eclipse改造成自己的环境,有没有参考资料或者关键字

网友:
有没有usb, can?

网友F:
店铺链接呢?

网友:
楼主,CAN在车辆和工业上用的非常多,能直接支持CAN 接口更好

网友:
强烈要求加个CAN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店铺链接呢?

看签名区

楼主:
有USB,没有CAN。带了高速串口

网友G:
没用过串口屏,一直有个疑问:假如串口发生了误码,怎么能保证你的指令正常执行了,是通过应答么?如果是通过应答的话,如果发送的指令串口屏接收了并进行了相应的动作,但应答的时候串口发生了误码(比如强电磁干扰的情况下),是否还要重复发送命令?如果重发命令,会不会导致指令执行两次?感觉有点绕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没用过串口屏,一直有个疑问:假如串口发生了误码,怎么能保证你的指令正常执行了,是通过应答么?如果是通 ...

不用串口的时候,怎么确认要显示的内容已经正常显示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有USB,没有CAN。带了高速串口

usb是主还是从?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没用过串口屏,一直有个疑问:假如串口发生了误码,怎么能保证你的指令正常执行了,是通过应答么?如果是通 ...

算法自己编,可以做的很复杂很周到,当然,也可以很简单。

网友I:
10.1寸的IPS屏有吗?

网友J:
楼主的软件可以移植到其它arm上吗,我就问问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USB,没有CAN。带了高速串口

USB可以读取键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用过串口屏,一直有个疑问:假如串口发生了误码,怎么能保证你的指令正常执行了,是通过应答么?如果是通 ...

这个问题我没有办法回复你哦。因为我也是觉得定制好的串口指令开发上必然带来很多不便。需要MCU配合修改。所以我们设计的时候并不是以串口屏为入口,而是以有液晶显示屏开发需求为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H:
usb是主还是从?

OTG接口,当然驱动我们有所裁剪,并不是所有都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I:
10.1寸的IPS屏有吗?

10.1 IPS配 1024*600的后期会有这个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的软件可以移植到其它arm上吗,我就问问

当然可以。设计上可以移植到任何linux平台。

楼主:
USB HID部分我们停用掉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当然可以。设计上可以移植到任何linux平台。

我就 YY 猜一下他想问的问题是:这个能不能以图形库的形式出现,由我们自己来集成到项目中去。
其实这是我在 2 楼给出的问题,
但很可惜,被楼主直接蔑视 pass 掉了,没有收到任何回复。

网友:
供电电压多少V?功耗需要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可以。设计上可以移植到任何linux平台。

那非常好啊,我先看看资料

网友L:
我没有用过zwsw的产品,根据版主的描述和z11s SDK,给一点猜测和建议。
猜测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在某个时间,zwsw开发出了z6s, 建立了zwsw的所见即所得的HMI 界面开发方式,。
z6s的规格为
CPU: 新唐 N329系列
http://www.nuvoton.com.cn/hq/pro ... ies/?__locale=zh_TW

OS: Linux

GUI: 基于minigui 3.0的GUI,命名为easyui
http://www.minigui.org/zhcn

z11s的规格为
CPU: 全志V3S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66157-1-1.html

OS: Camdroid OS, an Android-lite operating system
http://www.allwinnertech.com/ind ... p;a=index&id=38
初步看是基于Android 2.3 (API 9)
从Activity看,有可能有基本的Android GUI Framework, 即Window Manager, SurfaceFlinger, InputService。
但从64M内存上看,也有可能直接基于Linux Framebuffer和input,这样只有Andoird Core, 没有Java JVM及Framework, 内存占用会很小。

GUI: 基于minigui 3.0的GUI,命名为easyui, 动态库名为libeasyui.so

z11s 架构为
[Application]
[minigui 3.0]
[Android GUI Framework (WM, Surfaceflinger)]
[Android core]
[Linux Kernel]
将原来基于Linux Framebuffer的minigui, 移植到Android 的Activity上,好处是快速的移植。不好是丢失了Android GUI的表现力。
所以准确讲z11s是 Android + minigui。

z11s 的优势
1. 开发环境做得不错,基本上所见即所得

z11s 的劣势
1. 没有完全的平台化,开发平台,API及功能定义绑架在Android系统上
2. 没有基于原生的Android GUI
3. 开发方法复杂

z11s 的建议
1. 开发模型不上不下。怎么说呢,没有完整的HMI通讯协议和控制方法,导致一般用户上手困难。同时客户的不稳定代码也会影响产品的声誉。
   我对HMI串口屏了解不多,但从淘宝看的一款来看,客户只能定制界面。是不是HMI就该这么玩呢?
   对于有能力了解开发模型,有能力开发HMI通讯协议和控制方法,是不是也有能力制作控制主板呢?
2. 基于原生的Android GUI,同时增强HID,触摸,扫码和输入法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就 YY 猜一下他想问的问题是:这个能不能以图形库的形式出现,由我们自己来集成到项目中去。
其实这是 ...

现在才看明白你说的意思。目前只是提供了移植到其他平台的服务。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没有用过zwsw的产品,根据版主的描述和z11s SDK,给一点猜测和建议。
猜测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谢谢你的回复。
你应该是已经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去了解平台的开发和设计思路。

也非常感谢你的建议。
但是对于平台的定位,他是需要有开发能力的人员来开发。如果没有开发能力,不说保证我们显示屏上的开发程序,他们自己如何保证自己主控板的稳定运行。

我们只是节省了开发者一些重复的工作给出更便于开发的解决方案。这样开发者节省了时间,节省了成本。这样的产品就有价值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USB HID部分我们停用掉了。

唉!为什么??

网友M:
楼主准备用你们的10.1寸的做个产品。大约15天后启动开发,到时还请多多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准备用你们的10.1寸的做个产品。大约15天后启动开发,到时还请多多支持。 ...

谢谢支持

楼主:
当时定义这个平台的时候锁定的产品方向就是做嵌入式GUI应用场景。需要考虑足够精简

网友N:
4.3寸的,什么时候有提供带密封外壳的。这样好安装到面板上!

网友O:
楼主,如果用到了MiniGUI,会不会涉及到版权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O:
楼主,如果用到了MiniGUI,会不会涉及到版权问题呢?

全志芯片买了的 minigui 在和它合作

楼主:
引用 网友N:
4.3寸的,什么时候有提供带密封外壳的。这样好安装到面板上!

有配套的外壳了

网友P:
楼主,我现在有项目用10寸的屏幕,你那能否提供一个样品给我试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P:
楼主,我现在有项目用10寸的屏幕,你那能否提供一个样品给我试用一下?

请联系一下我

网友:
>有配套的外壳了
Do you mind to post a picture?

网友Q:
楼主你好,你们产品有车载案例没?或者有这打算没?如果能解决安卓系统的不稳定,用这个替代,我们需求是10寸的一体机,主要功能是dvr,定位,can,485,我们提供需求说明,你们定制并过车规测试,年装车辆两到三万套,可以私聊对接下合作可能。

网友:
其他有专业做一体机的也可以联系回复,我说的一体机不是基本的平板电脑的功能,主要是车载中控功能,能含尽可能多的车载控制器功能,车辆控制功能除外

楼主:
引用 网友Q:
楼主你好,你们产品有车载案例没?或者有这打算没?如果能解决安卓系统的不稳定,用这个替代,我们需求是10 ...

您好,方便留个联系方式联系一下吗?

网友(2018-12-12):
看配置,应该是f1c100s和v3s吧?

网友R:
怎么感觉有点囫囵吞枣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R:
怎么感觉有点囫囵吞枣的意思

没有明白意思

网友S:
重复造轮子意义不大,用qt虽然硬件成本高一点,但开发效率和方便性甩其他方案几条街。

网友:
引用 楼主:
USB HID部分我们停用掉了。

有些估计想接键盘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S:
重复造轮子意义不大,用qt虽然硬件成本高一点,但开发效率和方便性甩其他方案几条街。 ...

那你可以继续使用QT开发下去。当QT宣布收费,不让你用的时候看看这个怎么办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可以继续使用QT开发下去。当QT宣布收费,不让你用的时候看看这个怎么办吧。 ...

楼主是干大事的,我等平庸之辈只能在中国混了,在中国小产品有几个会受版权惩罚,而且还是软件产品。

网友:
已经购买楼主的10.1寸屏幕回来测试打算用在新品上,阶梯价格貌似不给力

网友(2019-03-07):
你这IDE,JNI, JDK,看起来,还是安卓系统啊???跟其他的也没啥大的差异

网友:
引用 网友S:
重复造轮子意义不大,用qt虽然硬件成本高一点,但开发效率和方便性甩其他方案几条街。 ...

qt只是个界面开发软件,就一个开机时间就够很多人喝一壶的,我现在刚切换到linux平台搞界面,还没玩溜,有机会尝试下楼主的新玩法。

网友:
这个好像很强大,有空买块屏试试!

网友(2019-08-29):
引用 网友L:
我没有用过zwsw的产品,根据版主的描述和z11s SDK,给一点猜测和建议。
猜测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用miniGUI要么开源,要么获得商业许可吧?